不知“GAL门”现在用的人多不多,比如说GAL22V10好不好买,大约多少钱(月/1000P)

楼主(2007-01-24):
有个简单的逻辑电路,要用到三个片子。用GAL22V10的话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好象是4块钱吧,时间长记不太清了

网友:
挺好买的,atmel,lattice都有啊

网友:
用7032 7064之類的邏輯門 成本也差不多 比較好買 功能強些
-----此内容被nin_AVR于2007-01-24,12:50:56编辑过

楼主:
fhqmc您好:

主要是想简化一下电路(主要就是逻辑控制),但没有接触过这类芯片,能说说您用的是什么编译软件吗?好学吗?谢谢您。

楼主:
老板要用它代替三片74HS21和一片非门电路,使电路简洁一些。

没用过、挺急的。大家多帮帮忙啊,谢谢在座各位了
-----此内容被qjghj于2007-01-24,13:34:10编辑过

楼主:
如果需要可上传isplever5.1crk软件(210M),是在网上找到的,安装了一下绝对好用。

网友:
LATTICE的isplever是唯一支持用verilog HDL 和vhdl开发GAL的软件了,还可以用原理图混合HDL开发,在LATTICE的网站就有。

早期开发GAL用的比较多的ABEL语言也也可以用ISPLEVER,晓奇的网站有一个WIN界面的用ABEL HDL开发GAL的软件,功能比较简单,也可以试下。

楼主:
哦是这样的,上晓奇工作室看看,谢谢您的提醒,希望今后能与您经常联系。

网友:
PROTEL99SE也可以开发PLD器件

网友:
难得楼上还记得PROTEL也能开发PLD,不过它那个CUPL可能没有几个会,也没有几个想用。PROTEL什么都想来一下,但是什么都不专业。AD尤甚。

网友:
可以原理图输入的啊,简单的开发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我用GAL16V8/20V8。用最老的FM编译器。

网友:
FM是一种实用易学的开发工具.

FM(Fast Map)是一个汇编软件,它可以对具有一定格式的GAL设计说明文件(GAL编程输入源文件,扩展名为PLD)进行汇编后,可生成列表文件(扩展名LST)、熔丝图文件(扩展名PLT)、编程代码文件(扩展名JED)三种文件。然后利用编程器将编程代码文件写入到GAL中。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我的编程器也可以写GAL的,只是厂家、型号不多,是不是现在生产和使用GAL门的厂家不多呀,以后购买芯片的可行性如何呢。

xiaoke您好:

          您的开发工具软件可以共享吗,如果可以的话有个简单的组合逻辑的例子就更好了。比如Y=A*/B*C*D

网友:
还是用ABEL好了,我都是用这个,也比较方便的。上传一个:

2001-01-01  03:44 上午           184,514 ABEL PLD 编程笔记.pdf

2002-02-27  20:50 上午           116,814 ABEL PLD 编程笔记的补充.pdf

2002-03-03  20:48 上午         1,638,581 abel-HDL Reference.pdf

2001-01-01  01:27 上午           936,404 abel4.rar

2002-11-08  04:27 上午           993,507 Abel4w.exe

2002-07-21  20:14 上午         1,150,944 abel5.zip

楼主:
这下有干粮了!!!需要的资料全有了,下载学习。

非常感谢zlei 张磊,您可帮我大忙了。

网友:
还不如把你的要实现的逻辑关系说出来,看看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实现,比如用MCU来实现

楼主:
benladn911 AVR猎手您好:

用MCU是肯定能够实现的,其实GAL门输入端的信号是M16及输入信号等给出来得,用GAL就是实现硬件输出再用逻辑关系加几把锁而已,用以增加系统的可靠性。(只是这么一个思路也不知成不成熟,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
哦,硬件互锁,这样可靠性比较高些,就是硬件复杂一点。

硬件多的情况下要注意PCB的可靠性设计。

网友:
哪位有ispLEVER,上传一个上来分享呢

网友:
只是代替三片74HS21和一片非门电路,就不应该选22V10,体积差不多,耗电差太多,易坏,特别是用开关电源的时候.

网友:
我有,但是是3.0版。文件太大,有两张光盘。不过如你是公司,可能向lattice的代理商要一份。也可能下载一个web版。

网友:
求助,请问使用什么元件(GAL或CPLD)实现下图的功能。

就是2个74HC244组成的

楼主:
功耗确实大很多,但为什么容易损坏呢?

上传isplever5.1crk软件(210M)好多次都没成功,继续试试。
-----此内容被qjghj于2007-01-26,10:38:10编辑过

网友:
avrDIY,可以用cpld,比如xilinx的xc9536,xc9572,有5v也有3.3v 2.7v的,软件用ise,自己做下载线,很容易上手.

-----此内容被ywwgff于2007-01-26,11:55:48编辑过

楼主:
isplever5.1crk软件(210M)

网友:
GAL的确容易损坏,不过只要硬件电路设计可靠,电源好还是比较可靠的,就是功耗大,用手摸感觉略温。

建议不要用GAL22V10了,我们这儿GAL22V10的比GAL16V8贵一倍,还不好买,还是用GAL16V8吧。

上传FM软件,内含说明文件。

楼主:
cndongj 您好:

            我询的价为GAL22V10-10K=$0.73

GAL16V8批量价是多少?硬件设计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回qjghj:

    1、不知道GAL16V8的批量价,但在长春的零售价是4元。

    2、建议硬件上注意电源和IO口,别接过高电压,防止短路,用好一点的编程器,否则的确容易坏,感觉比74系列和4000系列的容易坏。

    3、记得做时序电路时好像要把OE接地(好久不用了,记不清)。

    4、设计简单的逻辑用FM就可以了,稍微复杂的建议用ABEL,写芯片前用ABEL测试功能验证一下。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用PROTEL99SE吧,你的逻辑不是很复杂,我这边有个写过的逻辑,你修改一下粘贴到PROTEL99SE上直接编译就可以了,别忘记起个PLD为后缀的名字.

GAL060830.PLD

NAME     GAL060830;

DATE     2006-8-30;

PARTNO   ;

REVISION ;

DESIGNER ;

COMPANY  ;

ASSEMBLY ;

LOCATION ;

DEVICE   G16V8S;

/*************************************************************************************/

/*  Input and Output Pin Declarations

/*************************************************************************************/

PIN 1  =  RD;

PIN 2  =  WR;

PIN 3  =  A15;

PIN 4  =  A14;

PIN 5  =  A13;

PIN 6  =  fLcdLamp;

PIN 7  =  fBuzzer;

PIN 12 =  LcdAddr;

PIN 14 =  Buzzer;

PIN 15 =  LcdLamp;

PIN 16 =  RtcCS;

PIN 17 =  PanelCS;

PIN 18 =  KeyInCS;

PIN 19 =  LcdCS;

/*************************************************************************************/

/*  Logic Equations                                                                  */

/*************************************************************************************/

Buzzer   = !fBuzzer;

LcdLamp  = !fLcdLamp;

/* ==0xe000 or 0xf000*/

LcdCS    = A15 & A14 & A13 & (!(RD & WR));

/* ==0xc000 or 0xd000 */

!KeyInCS = A15 & A14 & (!A13) & (!RD);

/* >=0xc000*/

!PanelCS = A15 & A14;

/* ==0xa000 or 0xb000 */

!RtcCS   = A15 & (!A14) & A13;

/* ==0x8000 or 0x9000 */

LcdAddr  = A15 & (!A14) & (!A13) & (!WR);

网友:
10楼

不会不要紧,他的HELP写的很详细.

网友:
【30楼】 cndongj

不用OE和CLK,只用了与门,反相缓冲,哪么这两个脚怎么处理是全接地吗?我用的是ATF16V8B

网友:
我上月在北京买ATF16V8B,¥2.6

网友:
回cbcb128

不用OE和CLK,这两个脚可以做输入或输出。

16V8的就是最多可以有16个输入口,8个输出口。

楼主:
刚才问ATMEL中国代理 桥力微电子 ATF16V8BQL-15SI的价格是¥3      是低功耗的型号

网友:
谢谢cndongj

不用它这两脚(OE和CLK),是悬空好还是接地好?第一次用好多不明白.

网友:
回cbcb128:

  如果不是时序电路,OE和CLK应该可以悬空的,我也不清楚GAL不用的管脚是不是像CPLD和FPGA那样可以设置状态,因此建议你不要接地了。

网友:
很简单

不用的输入脚接地

不用的输出脚悬空

楼主:
xiaoke在吗,“我上月在北京买ATF16V8B,¥2.6 ”

您买了多少片,经销商的联系方式可以给我吗。我想询ATF16V8BQL是什么价。

也可发邮件给我,地址在签名档。

网友:
知春电子城B336   TEL: 62557812

网友(2010-06-16):
atmel有Wincupl,可以去下载来用的。
我前几天还用了。。。

网友(2021-02-28):
好老的资料,想玩下, 烧录器资料也有了,就差编程的资料了

网友:
Lattice的胶合逻辑片子,不够香? Nexperia被建广资本购入后, 74xx电路, 也做得相当小体积,以及价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