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01-25):
大家好,我是新手,还没怎么做过电路,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这是原理图,我也不太会做

我想用这样一个电路控制电机正反转和停止三种状态,但不知道器件用什么比较好,另外霍尔传感器只产生高低两种电平,不知道如何能通过单片机产生控制信号呢?

楼主:
似乎图大了点

楼主:
有没有朋友帮忙指点指点啊?

网友:
霍尔只是用它来检测电机速度,马达驱动拷的是驱动芯片,或是分立元件。单片机控制马达,如何推取决与你使用什么驱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霍尔元件是用来检测电机速度的,而要控制控制电机正反转和停止,是依靠单片机控制电机驱动芯片实现的,最简单的就是H桥电路,分析一下,去看看这方面的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25):
你做的是无刷吧

网友:
单片机如果有PWM的话,就不用驱动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