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L298N的驱动电流多大?

楼主(2007-01-25):
如题。

在邮购部买的3A电机。

我用24V供电,每秒500步,测量的电流约1.5A。空载实验的。

我现在接连坏了两块L298N了,而且都是INPUT1(第5脚)驱动的时候没有电流输出。

第一块坏的时候我以为是散热不好,烧坏了。重新换了块加了个以前做功放时用的大散热片,运转了半个小时,又出现了同样的故障,散热片摸上去只是微热而已。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好象l298最大只有2A,3A电机?不可靠

楼主:
那么L298N输出我再用大功率的三极管来推动可不可行

网友:
用MC33886,可过6A电流, 而且是声场效应管的,效率高
-----此内容被boat030于2007-01-26,23:05:14编辑过

网友:
46v,4a手册上有

网友:
L6203要比L298好

网友:
可能没有放续流二极管吧?

楼主:
放的8个1N5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