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机,该用什么器件检测电流?

楼主(2007-01-27):
如图中电路,使用了zxct1009

zxct1009的资料如下:

可是这个器件一般不好买,该用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
用AVR的差分可以检测出来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吧

网友:
你将采样电阻放到下面来,即Q1Q2源极和地之间,这样就会比较好处理。

楼主:
将采样电阻放到下面来,即Q1Q2源极和地之间

这样只需要一个放大器就可以了吧?

或者说也可以不用运放就能够~~~

网友:
楼主是做舵机驱动吗?哪么小的电流电机,不用哪么复杂吧!

楼主:
是打算做舵机~~

尝试在舵机里加上电流环和速度环控制~~~

参考资料:http://openservo.com/

一个开源的多级驱动项目~~~所有资源如下~

-----此内容被violit于2007-01-28,19:27:08编辑过

网友:
电阻放在下面,普通的324之类就可以搞定。

如果放在上面,需要很高共模输入范围的。

看你要用ADC采样还是用于过流检测的中断发生器,如果是用于中断模式,通常只用一级放大器不好,一般用两个反相放大来增加延时。

楼主:
谢谢~~

请问使用这种驱动方式,驱动12V/3A的直流电机可以么?

就是直接驱动N-MOS管,通过N-MOS拉低驱动P-MOS~~

这样做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短路导通

电机应该怎样做些保护呢?
-----此内容被violit于2007-02-03,23:23:22编辑过

网友:
我想知道机械部分你打算怎么办?

楼主:
机械部分?怎么讲?

减速电机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