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红外发射的距离特近,只有一米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7-01-28):
我用接收头传输的信号直接接到04上面和38k合成然后发送出去,为何只有一米左右了???距离和发射的功率有直接的关系吗?请教各位大哥了?
-----此内容被liao-ljj于2007-01-28,10:33:31编辑过

网友:
提高发射功率,即缩小限流电阻,峰值可能要大于200MA,7404不行,计算一下单位时间内的平均值;调节发射占空比,下降为占空比低于30%;跟据需要来改进发射管的角度,有5度至60度可选。

我用5度的管子,占空比25%,最远打到过50M外1200BPS无错误。

网友:
用大电流,低占空比.

网友:
需要注意功率不要超过500mW,否则自己的眼睛还是要小心的。

发射管基本都是工作在超过100mA的,74系列基本都只有20mA。

如果发射管电路工作没问题,有时候可以给接受管加一个光偏置来提高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