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礼物!感谢ouravr的帮助,完全公布我的第一个gcc项目:智能充电器!

楼主(2007-01-28):
新年礼物!

从去年4月开始,我从arm转向单片机,开始学习avr,

由于基础知识薄弱,我遇到了很多障碍,

所幸的是ouravr的各位大虾向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我现在总算是入了门了。

现年将至,我想为站里做点事情。

我注意到网站活动:智能充电器,一直没有了消息,三星期前,我决定循着大虾的足迹把它走完,

所幸的是,小菜鸟没遇到什么障碍,顺利将其走完,

现在将全部制作资料公布,一来和大家交流,希望各位大虾指出问题,二来也算自己厚颜,希望借此

拙作回馈ouravr给我提供的帮助.

这里特别感谢:armork 阿莫   eudemon 守护使   bozai 章其波   char

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我的电路是焊面包板完成的,原料全部来自ourvar,(除了IRF630N、功率电感、热敏电阻、功率电阻)

如下图片

偶穷学生一个,没有DC,摄像头照的,效果很差。

下面是pcb和sch,画的很拙劣,

下面是我为手工焊面包板进行的初期布线。

略微和实际电路有出入,由于唯一一片D880被我掰断了脚,最后用8050替代的。

温度测量采用了玻璃封装的芝浦热敏电阻,6块一个,我晕死,还不如用DS18B20,不过灵敏度真的很高,如果改进算法,做到0.1度一点问题都没有。

下面是全部源代码。

我的工作完全是在串口下调试完的,暂时没有人机界面。

我会逐步完善代码,并添加人机界面。现在考虑的是8字led。

完成该项目后,我会继续推出我去年做的超声波项目,

把市面各主要超声波探头的驱动方法发布出来。

祝各位新年快乐,ouravr越来越火!

楼主:
没人顶啊,自己顶一下,呵呵!

网友:
顶啊!

我们班有个人看到肯定高兴死了,他的毕业设计就是这个!

楼主:
bozai 也是大学生啊!

我还以为是工作n年了呢

网友:
哈哈,快毕业了!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中,不能辜负你的苦心

楼主:
我也快毕业了啊,

看来bozai和是一届的啊。

留个qq号,624776407,

以后多麻烦你啊!

楼主:
年后推出改进版本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顶!!

网友:
不错 研究一下

网友:
哈哈,我们班有个人毕业设计也是做这个东东

楼主:
阿莫不是说 公布源代码 有加分的吗?呵呵.

希望各位大虾帮忙看看代码,指出一下我的问题,

我也会尽力改进,做出有实用价值的版本.

网友:
有实用价值是最主要的。支持一下。

网友:
无论如何顶一下,充电器曾经是我的最爱,只是现在迫于生活的压力,不再去弄了。

有时间看看你的设计和代码。

网友:
顺便说一句,如果不是因为玩充电器,AVR到现在可能在我的眼里还只是AVR三个字母,就是因为为了玩充电器,才开始买了MEGA8芯片和书,一点点啃,才有用AVR做产品的今天。

等哪天有时间了,一定要作个充电器玩玩。

楼主:
我很羡慕ilikemcu啊,

我很想以此为生啊,

可我还是处于失业状态啊,呵呵

网友:
頂一下 我們武漢理工的校友

网友:
自动判断电池状态,对空电池进行预放电,250ma预充电,800ma快充电,当温度

*   参数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停止充电,进行15分钟的涓流充电。

是充镍氢电池吗?这样会把电池充坏的, 应该是

1 当温度*   参数呈现上升趋势的时候,大概是每分钟上升1度的速率(跟充电电流有关),则判断停止PWM

2 当电池电压*   参数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大概是5mv/cell(必须是快速充电),则判断停止PWM

3 进行你快充时间1倍或则2倍的涓流充电定时.涓流=快充电流/30

楼主:
谢谢sunw2004 ,

这些东西我都不清楚,我这就改进代码!

楼主:
在sunw2004的建议下,修正的源代码,谢谢sunw2004!!

网友:
不错,不错,一直想做,就是不懂电池。

网友:
您好!您这个是充1.5V电池的,我想向您请教一下24V充电,应该如何处理,我现在的电路是调整不了充电电流呀,您能告诉我应该怎样做呢,我电路是按照网站的电路搭的,程序是用您的,可是我就是无法调整充电电流呀!!!!!  24V镍镉电池充电
-----此内容被_yu-ming于2007-01-31,14:50:28编辑过

网友:
是充镍氢电池吗?这样会把电池充坏的, 应该是

1 当温度*   参数呈现上升趋势的时候,大概是每分钟上升1度的速率(跟充电电流有关),则判断停止PWM

镍氢的温度特性有些漂,特别是国内的充电电池。实际上的温度上升速率会与充电电流的大小有关系!快充电流越大,单位时间的温度上述会越高!这个参数可以通过对比测试测到。每分钟上升1度这能对某一特点电流来定位的。1C和3C的充电速率,温度上述速率肯定会有很大差异!

2 当电池电压*   参数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大概是5mv/cell(必须是快速充电),则判断停止PWM

就算你检测到了5mV/Cell的下降趋势,也不能立即停止PWM,因为这个时候实际只是充进不到85%~90%,这个充入的容量还会随电池使用的次数增加而减少!对于这个特性,最好的办法是对上述的充电方式进行对比的放电测试!PWM不应停止,而是应该慢慢减少,

3 进行你快充时间1倍或则2倍的涓流充电定时.涓流=快充电流/30

NiMH的充电特性更多的是应该通过实际的测试来取得。而不应该是别人说什么就认为应该是什么。也许我说的也不对,不过至少我是通过我的放电对比测试得到的上述规律。

网友:
1、如果MCU的ADC没有通过电池分压直接接到电池上,电压符合MCU的要求。你提供的是24V,MCU如何可以测试这么高的电压?如果使我的充电器在检测到如此高的电压,会判断是开路故障!

2、NiMH电池电压是1.20V,一般加在电池端电压只要4v~5v,就可以得到2A~4A的充电电流(MOSFET全开),如果要对24V电池充电,这个电压如何可以充入?

3、就算硬件电路符合要求,其他电池判断特性也不能符合要求啊。

我现在使用的NB没有Protel,我看不了电路。

网友:
ADC取样当然是要分压的,要不MCU早就损坏了,可是我现在取到的各项参数都是正常(我是把24V分压为0~1.35V),其余的也是按照单节镍镉电池的方式充电的,可是我的电流就是无法调整,全开可以达到0.9A,可是我无法把电流调整下来,不管怎么做电流始终在0.9A.

网友:
有人在吗?怎么没有回答呀,楼主能告诉我原因吗?

楼主:
感谢Grant,

我的电路图是参照你的电路完成的,

我解释一下,我提供的电压是9v,

mcu是单独供电的,和充电电路分离,

我没有画mcu电路,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在电路中没有提供测温度的A/D电路,

电路示意图在代码中的temp.h中。

另外,我的代码已经更改,按Grant所说的规律更改的。

我会按大虾的指点再次改进代码。

-----此内容被martin7wind于2007-02-01,17:12:53编辑过

楼主:
对于_yu-ming的问题,我没大理解。希望_yu-ming提供一下电路图。

感谢Grant的指点,我在2个星期前还不知道充电器是什么东西,

所以代码难免不完善,

但测温/测压/测流的电路都是经过实验的,可以保证无误,

至于充电规则,我的确不清楚,谢谢Grant的建议,

我在修改代码。 谢谢!

电池的特性,需要很久的实验才能得到,这的确是我所欠缺的。

还希望Grant多指教。
-----此内容被martin7wind于2007-02-01,17:41:42编辑过

网友:
枫仔  又有东西出了啊  顶一个

网友:
我把原理图上传

楼主:
电路图方面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yu-ming提出的,电流无法控制,始终在0.9 A可以认为,

充电电流一直处于全开状态,

建议故障排除方法,首先拿开电池,

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电压,

更改PWM频率应该可以更改输出电压,

如果不可以的话,看看9540的连接,

说实话,我最后没有采用9540的原因就在于,不知道为什么,无法实现开关电流,

最后采用IRF630N替代。

网友:
电压是无法调整的始终在29V左右,PWM的波形正常,但是IRF9540 G脚的波形不正常,MCU输出的波形可以随电池电压以及电流的变化而变化但是IRF9540就是不听使唤.

楼主:
这样不对,这说明开关电路根本没有工作,

看看9540的脚有没有弄错,查下datasheet,不同的mos不一样,

另外,mos被静电击穿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可以怀疑一下mos是否完好

如果还有问题,更换mos试下,

我是转到630n才成功的
-----此内容被martin7wind于2007-02-02,22:27:38编辑过

网友:
我在仿真的环境下测试IRF9540一样是不行的,换到你说的IRF630后就没事了

楼主:
那就是说_yu-ming的电路也成功了哈,祝贺一下。

我现在已经放假回家,

改进充电器的任务要暂时放下了。

_yu-ming再接再厉啊。

网友:
这个我一定要完成,非常感谢martin7wind 枫仔.

网友:
IRF9540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将R1=220,C1=10uF,在C1两端并联1K电阻,Q2=9013 OR 3904,R3=10K,去掉R2

楼主:
就是要达到开关电流要求的问题了

网友(2007-04-20):
顶,刚才看到,我也正在搞充电器玩~~~

网友:
想问一下,能不能用IRF9530代替630

网友:
我做了一个,但我输入15V,输出为什么只有1V不到给电池充电,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查了资料,一个p沟道,一个n沟道,能替换吗?

网友:
arm转向单片机?不用吧……还是楼主以前arm纯软件的?说实在的arm是以后的趋势……

网友(2007-05-26):
晕死,楼主你的电路图上的ADC通道和你程序上选择的不一样,怪不得我觉得测出的数据不对劲!

网友(2008-02-21):
支持一下 想做一个充电器.......

网友:
支持
期待你的超声波……

网友:
630跟D880的2、3脚是不是弄反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正在做超声测厚,希望楼主提供点资料!

网友:
这里强人真多啊

网友:
有人机界面程序了吗?

网友(2009-04-21):
IRF630N  不是N沟道吗??

网友(2009-08-30):
借用。谢谢。研究。

网友(2009-10-12):
bozai,好象是我对过大学毕业的

网友(2013-08-24):
学习一下,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