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火轮制作成功,发贴庆祝!

楼主(2007-01-29):
前些日子在咱们论坛看到了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05426&bbs_page_no=1&bbs_id=1000

SpokePOV - 在转动的自行车轮子上显示图案(国外用AVR的小制作)

于是元旦画好了图准备做一个。一直没时间,后来做了板子,本周末终于完成简版的制作了,先发个贴庆祝一下。下面是显示实拍:

-----此内容被qingwei_cui于2007-01-29,08:58:35编辑过

网友:
呵呵,很漂亮。

请问楼主的硬件是用原来 的那个吗?

楼主:
PCB板实拍:

-----此内容被qingwei_cui于2007-01-29,09:06:57编辑过

楼主:
电路就是在原来发的贴上的那个,没变动。

楼主:
取模工具,我把窗体进行抠图,自己对这个界面很满意,大家觉得怎么样,呵呵。

-----此内容被qingwei_cui于2007-01-29,09:27:12编辑过

楼主:
先占个位子,有时间将源码及文档整理一下,传上来,请大家指点!

网友:
哇,超酷!我也想做一个 :)

网友:
呵呵,很漂亮!

本本 是 T系列的?

网友:
电源也固定在轮子上吗?

楼主:
本本是R50系列,农民机呀,自己买,只能这种了,呵呵。电池暂时是绑在轮子上的。

网友:
自行车轮子转速不同怎么解决

楼主:
用霍尔传感器检测轮子转一周所用的时间。将此时间256等分,做为每个列(“沿半径射线”)的显示时间。

   当前显示所用的的总时间是上次检测的时间,一般自行车转的过程中,加速度不是很大,相邻两次转一周的时间相差不大,除非让金刚来摇这个轮子,呵呵。

网友:
不错,软件用什么开发的,要是能作成显示GIF的就好了

网友:
软件是用Borland C++写的,增加jpg、gif支持应该比较简单的。

楼主:
用C++Builder开发的,拾点算法是好友stzangle想出来的,界面是我设计的,一会让他把最初版的传上来,GIF可以做到,后期我将优化算法,加入此功能。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R50,呵呵,楼主的本本和我的一样的

网友:
漂亮!支持让阿莫开卖。

网友:
不错的东东,过年研究下。

楼主:
原理图,方便大家查看!

-----此内容被qingwei_cui于2007-01-29,16:08:22编辑过

楼主:
昨天回去,搞好动画显示的程序,拍的效果不好,用相机的视频拍不好,最后用摄相头拍的。

显示效果与源图如下:

为什么gif格式图片传不上来呀?

网友:
现在以读GIF 文件了吗?

网友:
PowerLogic画的原理图还是比较清楚,赞一个!

网友:
我的也做好了,等等装到车子上show一个

楼主:
楼上的用的是老外用EAGLE画的那版PCB吧,你的二极管好炫啊

-----此内容被qingwei_cui于2007-01-30,14:45:12编辑过

网友:
稍微改了一下呵呵

给你发了邮件,有空聊聊。

楼主:
好啊,回邮件了,这下找到志同道合的了,呵呵。加油,让你的也快点出影。

网友:
太帅啦,晚上骑出去比宝马还抢眼,哈哈

楼主:
这种原理还应用到了CPU风扇上!

温度显示装置,是很多发烧玩家常用的配件之一。TT技于近期推出的一款兼具散热于视觉冲击的iFLASH MiNi风扇,不同于以往传统风扇的单调外型, iFlash Mini采用流线型的风罩造型设计,当风扇启动时,扇叶上LED能精巧的排列出“Thermaltake”字样与“实时温度显示”,在蓝色背光的衬托下,非常能吸引注众人的目光。当安装在CPU上时,iFlash Mini 风扇不仅仅是炫丽的装饰品,更能随时显示CPU附近的空气温度是否过高而需要再加强机箱内部的对流散热,兼具美观与实用价值。

网友:
关注了,确实有意思

网友:
可以做个透明、防水的塑料外壳把电路装起来。

cysoft 蓝色的 LED 实在在炫了,这样的自行车也太炫了!

网友:
我用清漆处理防水,外壳需要专门找学结构的人设计,而且会很厚,最重要的是开磨很贵的阿~~~~~

网友:
y有问题啊

好像没有计算相位

网友:
楼主能不能卖个成品给我啊

楼主(2007-03-19):
to:qaaabbb

   不好意思,最近很,忙没怎么上网。邮件或QQ聊吧

   e-mail:qingwei_cui@163.com QQ:39886157

网友:
太帅啦,晚上骑出去比宝马还抢眼,哈哈

--------------------

这是不可能的,自行车骑起来以后效果全没了,LED灯除了旋转还在平移!!

网友(2007-04-28):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这些零件板子都叫什么名称,到哪里才可以买到?大概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
好好玩啊,用51单片机能做吗?小弟对AVR还不熟

网友:
最近没什么动静了,这玩意好玩啊!

网友:
蛮喜欢的,问一个弱的问题: 需要多少个这样的PCBA?

网友:
这东西好,估计装到车上用不了两天.连线路板带MEGA8一起找不见.

网友:
佩服,学习了!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恭喜恭喜啦

楼主(2007-06-21):
/******************************************************************************

* fhl.c - 编译环境AVRGCC

*

* Copyright 1998-2003 Routon Technology Co.,Ltd.

*

* DESCRIPTION: -

*    风火轮控制源码

* modification history

* --------------------

* 01a, 16.01.2007, cuiqingwei written

* --------------------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util/delay.h>

/*----------------*

*          端口定义    *

*----------------*/

#define BOTTON_PIN                                 PIND

#define bitBOTTON                                 2

#define HALL_PORT                                 PORTD

#define HALL_PIN                                 PIND

#define bitHALLOUT                                 3

#define bitHALLPWR                          6

/*----------------*

*         74HC595引脚  *

*----------------*/

#define SEL_SIDE                                 PORTD                                // 锁存时钟--74HC595 12#

#define bitFRONT                                 4

#define bitBACK                                 5

#define SET_SER                                 PORTB|= _BV(PB4)        // 数据------74HC595 14#

#define CLR_SER                                 PORTB&=~_BV(PB4)

#define SET_SCLK                                 PORTB|= _BV(PB5)        // 移位时钟--74HC595 11#

#define CLR_SCLK                                 PORTB&=~_BV(PB5)

/*----------------*

*           宏定义     *

*----------------*/

#define EN_ANIMATE                                 1                                        // 支持动画

#define NUM_PIXELS                                 256                                 // 像素数256 (刚好一个字节)

#define NUM_LEDS                                 32                                         // 单面LED数据

#define HALL_DEBOUNCE                         4                                          //

#define BUTTON_DEBOUNCE                  100                                        // 100ms

#define STANDBY_TIMEOUT                 5*((F_CPU/256)/0xff)// F_CPU晶振频率 约5S

#define POWEROFF_TIMEOUT                 2*60*((F_CPU/256)/0xff)

/*----------------*

*          EE地址定义  *

*----------------*/

#ifndef EEWE

#define EEWE                                         1

#endif

#ifndef EEMWE

#define EEMWE                                         2

#endif

#define E2_ROTATION_OFFSET                 0x00

#define E2_MIRROR                                 0x01                                // 镜相

#define E2_ANIMATION                         0x02                                // 动画

/*----------------*

*          变量定义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tLap;                                                 // 轮子转一圈所用时间存放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Hall;                                                // 霍尔传感器检测时间

unsigned char mirror;                                                                // 镜相

unsigned char fleds[4], bleds[4];                                          // 前、后面LED对应缓?

unsigned char tanim_dalay    = 6;                                        // 动画保持

volatile unsigned int tanim  = 0;                                          // 时间控制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int anim_e2_offset=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curr_e2_addr  = 0;                        //

/*----------------*

*          图像数据    *

*----------------*/

unsigned char val[] EEMEM ={                                                // 存入E2 EEMEM 等同于 __attribute__((section(".eeprom")))

        "string in eeprom"};

/*----------------*

*          函数声名    *

*----------------*/

void cpu_init         (void);

void refresh_leds(void);

void ctrl595_out (unsigned char);

void set_led         (unsigned char , unsigned char );

void inter_eeprom_write        (unsigned char , unsigned char );

unsigned char inter_eeprom_read        (unsigned char );

unsigned char spi_transfer                (unsigned char );

/*----------------------------------------------*

*                                        CPU初始化                   *

*----------------------------------------------*/

void cpu_init(void)

{

        /* 端口配置 */

        PORTB = 0xC7;

        DDRB  = 0x38;

        PORTC = 0x7F;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8F;

        DDRD  = 0x72;

          PORTD = (_BV(bitBOTTON) | _BV(bitHALLOUT) | _BV(bitHALLPWR))

    & ~_BV(bitFRONT) & ~_BV(bitBACK);

        /* 看门狗 */

        MCUSR  = 0;                        // MCUSR 中的WDRF清零

          WDTCSR = _BV(WDE) | _BV(WDP2) | _BV(WDP1); // 使能 1 S

          /* 外部中断0、1低电平触发,0:按键;1:传感器 */

          EICRA  = _BV(ISC11) & ~_BV(ISC10) & _BV(ISC01) &  ~_BV(ISC00);

          /* 打开外部中断 */

          EIMSK  = _BV(INT1) | _BV(INT0);

        /* 定时器0 */

          TCCR0A = 0;

          TCNT0  = 0xff;                        // 100us

          TCCR0B = _BV(CS02);         // 256分频 clk/256

          TIMSK0|= _BV(TOIE0);         // 打开溢出中断

          /* 定时器1 CTC模式 */

          TCCR1A = 0;

          TCCR1B = _BV(WGM12);         // WGM: 4) CTC, TOP=OCRnA

          tHall = 0;

          tLap  = 0;

}

/*----------------------------------------------*

*              外部中断0:按键检测(低电平)            *

*----------------------------------------------*/

SIGNAL (INT0_vect)

{

          unsigned int t=0;

          while (!(BOTTON_PIN & _BV(bitBOTTON)))        // 等待释放按键

        {

            t++;

            _delay_ms(1);

          }

          if (t > BUTTON_DEBOUNCE)

        {

            if (t < 500UL)

                {

                      /* 短按键,小于500ms 打开看门狗死循环造成复位,激活系统 */

                      WDTCSR = _BV(WDE);        // 使能看门狗

                      while (1);

                   }

                else        // 长按键休眠待机

                      tLap = 0xffff;

          }

}

/*----------------------------------------------*

*             外部中断1:霍尔传感器触发(低电平)       *

*----------------------------------------------*/

SIGNAL (INT1_vect)

{

          if (tHall > HALL_DEBOUNCE)                                 // 软抗骚扰,防止误触发

        {

#if EN_ANIMATE                                                                // 动画支持

                  if (tanim != tanim_dalay)

                {

                    tanim++;

                  }

                else

                {

                    tanim = 0;

                    anim_e2_offset += 1024;

                  }

#endif

                /* 我们知道最后一次霍尔传感器触发后的毫秒数,

                以及每次扫描有256条射线状“像素” 以便分别在

                每个像素间断期间取得必要的毫秒数,现在仅仅使

                得定时器1处于那个比率,也就是T/C1中断时间是

                T0的256之1,T0所选时钟256分频,则T/C1所选时

                时钟不分频*/

            TCNT1 = 0;                                                                // timer1计数值清0

            if ((tLap < 0xff) && (tLap > 0x3))                 // 时间在短太长都不处理

                {

                      OCR1A = (tLap << 8) | TCNT0;                // 输了比较寄存器赋值

                      TCNT0 = 0;                                                        // T0计数值清零

                      /* 取出源数据存放地址 */

                      curr_e2_addr = (inter_eeprom_read(E2_ROTATION_OFFSET) % NUM_PIXELS)* 4;

                      mirror = inter_eeprom_read(E2_MIRROR);

                        TCCR1B |= _BV(CS10);                // 时钟无分频

                      TIMSK1 |= _BV(OCIE1A);                                // T/C1输出比较A产生中断

                    }

                else

                {

                      set_led(2, bitFRONT);

                      set_led(2, bitBACK);

                      TCCR1B &= ~_BV(CS10);                                // 无时钟源,停止T/C1

            }

            tLap = 0;

          }

          tHall = 0;

}

/*----------------------------------------------*

*                           T0 100u定时中断                  *

*----------------------------------------------*/

SIGNAL (TIMER0_OVF_vect)

{

          if (tHall != 0xff)

            tHall++;

          if (tLap != 0xffff)

            tLap++;

}

/*----------------------------------------------*

*                T/C1 CTC(比较匹配时清零定时器)模式      *

*     ------------------------------------     *

* 数器数值TCNT0一直累加到TCNT0与OCR0A匹配,然后 *

* TCNT0 清零.产生此中断                        *

*----------------------------------------------*/

SIGNAL (TIMER1_COMPA_vect)

{

          unsigned int addr;

          sei();

          addr = curr_e2_addr;                        // 源数据地址

          if (tLap < STANDBY_TIMEOUT)         // 转一圈地时间小于5S才显示

          {

            addr %= (NUM_PIXELS * 4);

            ctrl595_out(inter_eeprom_read(addr + anim_e2_offset));// 要显示数据送出

                  SEL_SIDE |= _BV(bitFRONT);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SEL_SIDE &=~_BV(bitFRONT);

            if (mirror)

            {

                      ctrl595_out(inter_eeprom_read(anim_e2_offset + (1024UL-addr)));

                          SEL_SIDE |= _BV(bitBACK);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SEL_SIDE &=~_BV(bitBACK);

            }

            else

            {

                      SEL_SIDE |= _BV(bitBACK);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SEL_SIDE &= ~_BV(bitBACK);

            }

            /*

            fleds[0] = fleds[1] = fleds[2] = fleds[3] = 0xFF;

            fleds[addr / 8] = ~(_BV(addr % 8));

            clock_leds(bitFRONT);

            addr++;

            if (addr > 32)

                      addr = 0;

            */

            /* 关中断,确保在同一时间其它中断打断写入此地址 */

            cli();

            if (addr == (curr_e2_addr%(NUM_PIXELS*4)))

            {

                      curr_e2_addr = addr+4;        // 地址指针移向下一数据区

              }

              //curr_e2_addr = addr;

            sei();

          }

          else         // 转一圈超过5S

          {

            cli();

            TCCR1B &= ~0x7;                                // 关闭T/C1

            sei();

            set_led(2, bitFRONT);                // turn off all but one LED;

            set_led(2, bitBACK);

          }

}

/*----------------------------------------------*

*                                  595输出控制                   *

*----------------------------------------------*/

void ctrl595_out(unsigned char sel)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leds;

        unsigned long dat;

          if (sel == bitFRONT)

            leds = fleds;                        // 前面

          else

            leds = bleds;                   // 后面

        dat = ((long)leds[3]<<24)|((long)leds[2]<<16)|((long)leds[1]<<8)|leds[0];

        for (i=0;i<NUM_LEDS;i++)

           {

                CLR_SCLK;                                // 移位时钟置低

            if (dat&1)

                        SET_SER;                        // 置高数据时钟

                else

                        CLR_SER;                          // 接低数据时钟

            dat>>=1;

            SET_SCLK;                                // __↑   移位时钟上升沿,数据进入移位寄存器

    }

        SEL_SIDE |= _BV(sel);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__

          SEL_SIDE &=~_BV(sel);                // __↑   锁存电平上升沿,数据输出到并行端口

}

/*----------------------------------------------*

*                                    LEDS 控制                   *

*----------------------------------------------*/

void set_led(unsigned char led, unsigned char side)

{

          unsigned char *leds;

          if (side == bitFRONT)

            leds = fleds;

          else

            leds = bleds;

          leds[0] = leds[1] = leds[2] = leds[3] = 0xff;

          leds[led/8] =~_BV(led%8);

          ctrl595_out(side);

}

/*----------------------------------------------*

*                                    LEDS 刷新                   *

*----------------------------------------------*/

void refresh_led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 NUM_LEDS; i++)

        {

            set_led(i, bitFRONT);

            set_led(NUM_LEDS-i, bitBACK);

            _delay_ms(50);

          }

}

/*----------------------------------------------*

*                                    读内部eeprom                *

*----------------------------------------------*/

unsigned char inter_eeprom_read(unsigned char addr)

{

        loop_until_bit_is_clear(EECR, EEWE);// 等待写完成

          EEAR = addr;

          EECR |= _BV(EERE);                                // 开始读EEPROM

          return EEDR;                                    // 返回仅1个时钟周期

}

/*----------------------------------------------*

*                                    写内部eeprom                *

*----------------------------------------------*/

void inter_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

{

          loop_until_bit_is_clear(EECR, EEWE);// 等待写完成

          EEAR = addr;

          EEDR = data;

          cli();                                                // 关闭所有中断

          EECR |= _BV(EEMWE);                                   // 此操作必须在4个时钟周期内发生

          EECR |= _BV(EEWE);

          sei();                                                // 打开中断

}

int main (void)

{

        cpu_init();

        while(1)

        {

                asm("wdr");

                if (tLap == 0xFFFF)

                {

                      cli();

                     /* 关闭的有LED及霍尔传感器 */

                      set_led(0, bitFRONT);

                      set_led(0, bitBACK);

                      HALL_PORT &=~_BV(bitHALLPWR);

                      /* 关闭看门狗 */

                      WDTCSR |= _BV(WDCE) | _BV(WDE);

                      WDTCSR = 0;

                      /* 休眠待机 */

                     MCUCR |= _BV(SM1) | _BV(SM0) | _BV(SE);

                     sei();

                      asm("sleep");

            }

        }

}

/*----------------------------------END OF FILE-------------------------------*/

楼主:
以上为下位机代码,现在没时间搞这个了,一直在搞zigbee。如果有兄弟喜欢,可与我交流呀,

网友:
不错 有得玩  还有谁需要 qingwei_cui 阿伟

的PCB板吗 有一定数量 qingwei_cui 阿伟会去做  我先预定2块~

楼主:
感热大家的热情支持,看来这东西得翻出来,再好好搞搞了。^_^

网友:
原理图看不清。大家有清楚的原理图吗

楼主:
太牛了!小崔有才啊!

网友:
不错!听好玩的。。。。。

楼主:
【61楼】 zhzj2007 :原理图看不清。大家有清楚的原理图吗

????? 24楼有PADS格式的原理图呀,可以下载了看看。

【62楼】 qingwei_cui 阿伟 太牛了!小崔有才啊!

????? 是哪个用我的帐号发的,难道是我晚上梦流时,搞得。晕

网友:
问点多余的,也是咨询

现在的图片是车轮原地旋转的照片,如果车是行进中,光点还能组成现在的图样吗?那个图样是叫摆线吧,太久了,都忘了,呵呵

能否来一个行进中的照片,看看是什么样的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行进中的图形问题

网友:
【62楼】 qingwei_cui 阿伟 太牛了!小崔有才啊!

????? 是哪个用我的帐号发的,难道是我晚上梦流时,搞得。晕

哈哈~~ 还有这回事!

网友:
是啊,不知道前进时候效果怎么样啊。

不过,还是挺好的。顶一个。

网友:
DXM,太有才了!顶顶!

网友(2007-07-23):
不知道qingwei_cui 阿伟还做吗?我也想预定两块。

网友:
楼主 看到你风火轮的设计我真的很佩服 太牛了!顶顶!

网友:
刚才跟qingwei_cui 阿伟聊了一下,如果要的人多了,他会去做的,所以如果你需要,请在此留下.

楼主:
hetao7241 2块

兄弟们还有要的吗?  如果有报个名!谢谢!

网友:
哈哈 终于有戏了 还有我的2块呀 谢谢啦

网友:
怎么防水啊?

网友:
怎么你的原理图,PROTEL99不能打开啊,2004则什么都没有?

楼主:
用PADS2004画的

楼主:
hetao7241 2块

yeyu1234  2块

再有一块我就去作板,还有啊,你们俩能不能留下e-mail呀,好联系的。

网友:
想不到搂住还有这种创意!太优秀了,^_^

楼主:
一些兄弟可能没用过pads2004,我现在上传个PDF档的原理图,供大家查看。

网友:
要一块(已邮件联系过了)

ccccliang@yahoo.com.cn

网友:
想要两片,装车!哈哈!goodfriend007_2001@163.com

网友:
还能不能做啊,算我2片! ainet2004@163.com

qq:15038689

网友:
我也想要阿2片 hanker510@163.com

网友:
我也要2片wqm8181@163.com

网友:
我也要两片lucheng77@163.com

qq:75275235

楼主:
我正在统计,马上联系去做,谢谢大家支持。

楼主:
hi,yeyu123:

   请收邮件,我给你发邮件了。

网友:
我要两块,麻烦阿伟了...

emial: southjiang@163.com

网友:
我也要两片;麻烦你了.......

Email:wzhscj@sohu.com

网友:
我也要2片

email:ying_or_fei@hotmail.com

网友:
qingwei_cui 阿伟,请你速与我联系,QQ:116956842 TEL:13621589813 商讨合作.另,我要几片. email:116956842@qq.com

网友:
好玩又好看

楼主:
感谢大家的厚爱,你们的支持让我重燃激_情,我准备把PCB板再好好布一下,下一步准调试出成本,低价出售给大家,一起学习。等我的好消息。布板去了…………

网友:
qingwei_cui 阿伟!给我也来一个哦!

板子大家一起做便宜!回来了自己焊接调试!

woshilongsan@163.com

网友:
请阿伟尽快做出来!然后分发下来!

呵呵!

网友:
最好把那些元件也一起订购了!做的和阿莫的邮购部一样!怎么样!呵呵估计成本没多少钱的!关键是很好玩!

网友(2007-09-09):
帅啊,阿伟,给我来两块
E-mail:hfjh2001@163 .com
TEL:13580867690

网友:
做好了我马上买一个

网友:
等待armok商业化,呵呵。
做好了我买一个。

网友:
如果还有我也要一块。真不错。
ghosthd@163.com

网友:
真是太有才了,我啥时候能这么有才呢?我要努力了

网友(2007-11-02):
太帅了,我也来顶~~

网友:
啊伟还在搞么,我预订2块。邮箱yulutong1982@sina.com

网友:
好漂亮啊,羡慕,可惜我是初学者,要不我也想做一个了。呵呵

网友:
很漂亮,不过送人的话是不是太大了点!
问一下,总共用了多少个led灯呀?

网友:
对了,如果想买的话在哪里能买到,想过年送给小朋友

网友:
就这样也要卖阿,最起码的文字图片输入那么麻烦,谁会要阿,搞个java通过手机能发还差不多。。。。。。
程序也没有啊!???

网友:
那单车好帅

楼主:
风火轮讨论群:58428342(注明风火轮),大家如感兴趣,可以加入一起讨论哦。

网友:
已在淘宝店:http://shop33642563.taobao.com/  定购  好期待哦!

网友:
实现起来到不难,只是这个想法有新意阿~~~~~为什么我就想不到呢??为什么呢??

网友(2007-12-13):
好创意阿,顶。。

楼主:
QQ讨论群:50199224

网友:
问个弱弱的问题,这个图案显示的原理是什么啊,我没有搞过,一头雾水啊,谢谢解说下

网友:
突然想问个问题, 自行车得骑得多快才能比较清楚地显示出来呀? 好像得骑得很快才行呀.

网友:
【129楼】 jaky80000

原理是通过旋转实现扫描功能,控制每个灯的点灯时间,即可显示图象,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小游戏,夜晚时,拿一根点着或着有火星的木棒晃来晃去,会看到一条亮线。原理一样的。电视机(那种常见的,非液晶等,好像是真空电子管吧)显示图象,也是通过扫描得出来的。

网友:
好啊,有创意。

网友:
粗略计算一下,26的车子,速度至少37.6公里/小时,才会看到。

楼主:
是啊 反正要使点劲骑

网友:
呵呵,等过阵子把公司的事忙完了,我也自己画一个玩玩看。

楼主(2008-01-18):
七彩风火轮,已基本成型,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快3点了,先传个上位机的图给大家看看。要睡觉去了,呵呵,可还想看会斯_诺克。MAGUIRE vs SELBY 呵呵!

串口下载图片界面如下:

网友:
為了顯示個圖像,我得踩多快啊。
26山地,一般來說是20~25KM/H.應該難吧?

网友:
这个有市场吗?

楼主(2008-03-05):
为方便大家学习,做了简易版的风火轮板子,有需要的可以联系购买。

网友:
可以和电动车厂家联系下,每辆装1个

楼主(2008-04-21):
开源全部资料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46455&bbs_id=1000

网友:
赶紧留个记号!

楼主(2008-06-02):
秀一下新效果,32象素。

网友:
效果很好啊!

网友:
不错,很好!很好!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长见识了。

楼主:
小崔风火轮引起全球观注![ 娱乐一下,纯属虚构]

网友:
太强了!真的是不同凡响!

网友:
值得改进的地方太多了……

正常人不太可能骑车骑到20~30km/h速度的,正常应该做到10km/h左右速度既能正常显示,并且在明知显示不可能正常时,应该索性停止显示

个人认为做如下改进可能比较好

1、将现有的1个显示条改为3个呈120度角分布的显示条

2、改进灰度处理算法、加入光敏电阻,实现针对环境光的亮度调整,和高彩图案显示

3、通过霍尔元件判断绝对转速,低于一定程度便不再显示,或改为显示彩灯效果

4、采用软性透明PCB,避免停车后太丑陋……

5、采用无刷电机发电,抛弃电池……

楼主:
楼上的建议字字到位,谢谢!
除5之外其它我都已想到,之后会做到。这东西做到这一步我已不单是针对自行车了。

到于速度问题,用实物来说话吧。这东西国外早有人做成产品,可能配置没有我的豪华[我的新版用SD卡存放图片数据]。在国内还没有看到此类玩具产品。

其实我个人很想将这东西变成一个产品,只是还没找到有缘人,如果你是,请联系我[qingwei_cui@163.com],谢谢!

国外产品如下:

网友:
没有【有缘人】,便试试看自己做吧,在中国,创业不容易,但也未必就那么难

不过给你个忠告,在国内做这类民用消费电子产品,是必须严格注意加密的,至少要保证数月至一年内没人能够大量跟进才行,尤其你这个设计已经不可能申请专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另外,外观一定要注意,品质差的东西未必卖不出去,但丑陋的东西永远别指望能卖出去

再有就是,可以考虑给汽车用,比之自行车,汽车车主可能更不介意价格,同时汽车的防盗性能也会比较好……一个一用就丢的东西,除非只值块八毛钱,否则没人会买的……

楼主:
【168楼】 watercat  谢谢您!

网友(2008-08-24):
还是挺好玩的

网友:
东西确实不错,推广起来有困难

网友:
请问老大能不能把资料再打包发一遍,国外网站的 资料已经收费了

网友:
近日女朋友看到了这东东,两眼一下子就绿油绿油地……可我也才刚开始学单片机,而且还是51单片机。硬件还好,毕竟俺们当年也曾手工换过VCD解码芯片……软件在下了小崔大大的资料,特别是“代码”后,用ICC编译风火轮代码\Codes_v1.2\fhl_icc\src.m8下的fhl_demo.c和fhl_gif.c均出现错误:

/*----------------------------------------------*
 *                           T0 100u定时中断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中的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0_OVF
错误   !E F:\软件安装程序\学习\旋转LED\XiaoCui风火轮\风火轮代码\Codes_v1.2\fhl_icc\src.m8\fhl_gif.c(161):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name1:<vector no> name2:<vector no>...

还有:

/*----------------------------------------------*
 *                T/C1 CTC(比较匹配时清零定时器)模式      *
 *     ------------------------------------     *
 * 数器数值TCNT0一直累加到TCNT0与OCR0A匹配,然后 *
 * TCNT0 清零.产生此中断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compa_isr:iv_TIM1_COMPA
void timer1_compa_isr(void)

中的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compa_isr:iv_TIM1_COMPA
错误  !E F:\软件安装程序\学习\旋转LED\XiaoCui风火轮\风火轮代码\Codes_v1.2\fhl_icc\src.m8\fhl_gif.c(177):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name1:<vector no> name2:<vector no>...

生不了需要的烧写文件。还有:
步骤九:将风火轮驱动程序烧入flash, 图片数据写入eeprom
将获取的图片数据,复制到风火轮驱动程序的图片数据组中。编译,烧录flash、eeprom
数据。
是什么意思?

本人很菜,希望大大们不要笑话……

女友“最后通牒”下周生日得看到那东东安在她的车上“发光”。各位,拜托了,小弟在这里感谢您的大恩大德了!

网友:
如何防水?特别是下雨后,有的路面积水过多怎么办?

楼主:
to 175楼:
编译错误的两个问题,是因为你用的是低版本的编译器。我用的是 IccAvrPro7.13。高版本编译器中断向量定义成了通用的宏,如下:
/* Interrupt Vector Numbers */

#define iv_RESET        1
#define iv_INT0         2
#define iv_EXT_INT0     2
#define iv_INT1         3
#define iv_EXT_INT1     3
#define iv_TIMER2_COMPA 4
#define iv_TIMER2_COMP  4
#define iv_TIM2_COMP    4
#define iv_TIMER2_OVF   5
#define iv_TIM2_OVF     5
#define iv_TIMER1_CAPT  6
#define iv_TIM1_CAPT    6
#define iv_TIMER1_COMPA 7
#define iv_TIM1_COMPA   7
#define iv_TIMER1_COMPB 8
#define iv_TIM1_COMPB   8
#define iv_TIMER1_OVF   9
#define iv_TIM1_OVF     9
#define iv_TIMER0_OVF   10
#define iv_TIM0_OVF     10
#define iv_SPI_STC      11
#define iv_USART_RX     12
#define iv_USART_RXC    12
#define iv_USART0_RX    12
#define iv_USART0_RXC   12
#define iv_USART_DRE    13
#define iv_USART_UDRE   13
#define iv_USART0_DRE   13
#define iv_USART0_UDRE  13
#define iv_USART_TX     14
#define iv_USART_TXC    14
#define iv_USART0_TX    14
#define iv_USART0_TXC   14
#define iv_ADC          15
#define iv_EE_RDY       16
#define iv_EE_READY     16
#define iv_ANA_COMP     17
#define iv_ANALOG_COMP  17
#define iv_TWI          18
#define iv_TWSI         18
#define iv_SPM_RDY      19
#define iv_SPM_READY    19

解决方法:用新版本的编译器或将程序中的宏直接换成对应的数字就可以了。

步骤九问题,程序中有个const unsigned char pic[]数组,你要显示的内容就放在这里边。意思就是让你复制到这个数组里。

网友(2008-12-28):
这东西没必要用到AVR,我用51单片机也搞定了

网友:
楼主,这个绑自行车上会不会被盗啊?

网友:
很强大,,很好玩~~~~

成本应该不会很高吧~?

网友(2009-03-16):
固定的位子很有创意的啊!骑上这个比宝马还吸引眼球的啊!

网友:
有意思。先关注。空了自己也去搞个~

网友:
真漂亮
不过应该只能把车子架起来踩才能成像吧

楼主:
to 184楼:
  最初我也以为只能静止时,扫描一圈的256条射线叠在一起才能看到完整图像。后来经过实验证实动到中也能看到图像。我也想通了,如果放在行进中的车上,有人注意看时,人会随着行进中的车摆头,再加之人眼视暂就可以视觉上形成图像了。除非速度很快。

网友:
所用的LED 不好, 不如用透明的发红光的。

楼主(2009-07-06):
前段时间有朋友想购买来着,最近又做了些板,有需要可以联系购买哦。http://shop33642563.taobao.com/

网友:
我读书时候做过的东西,没想到现在还在玩,呵呵,支持一下!!!

网友:
不错 有空做个玩玩

网友:
这个好象是仿老外的做的吧?包括板子的样式

网友(2010-07-06):
东西非常不错--------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好玩的东东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2010-08-18):
to 186L
我以前也做过一个,自行车踩空字可以显示的很清晰,但开始骑后产生变形根本开不清字,这里面涉及到速度叠加的问题,不知道你怎么显示清楚字的?(图案受影响较小)

网友:
没注意到,是07年的帖子,LZ应该不会来了

网友(2011-04-07):
源码中有两问题一直不明白,求解。
/*----------------------------------------------*
*                           T0 100u定时中断                  *
*----------------------------------------------*/
SIGNAL (TIMER0_OVF_vect)
{
        if (tHall != 0xff)
            tHall++;

          if (tLap != 0xffff)
            tLap++;
}
thall和tlap的区别是什么,不太明白

还有if ((tLap < 0xff) && (tLap > 0x3))                 // 时间太短太长都不处理
                {
                      OCR1AH = tLap;
                        OCR1AL = TCNT0;                                                // 输了比较寄存器赋值
                        TCNT0  = 0;
这段,条件是不是tlap<oxffff呢。。

网友(2011-06-19):
这个要顶,我正想做!我现在做好的是16LED的51摇摇棒改的POV。你的取模软件不知合适不?

网友:
这个也要mark一下的

网友:
恩~很炫的东西!一定要mark!!!!

网友:
风火轮制作成功,发贴庆祝!  顶顶

网友(2011-10-15):
效果不错,就没有全彩的代码和原理图!

网友:
制作是一个难度了,但是人家开始就怎么能想到这样的创意的东西也是我菜鸟好奇的啊...呵呵

网友:
请问,您使用的什么型号的电机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有空做一个

网友:
太给力了  马上订购

网友(2012-03-03):
这个果断MARK。。。。

网友(2012-04-26):
刚做了个彩色的。的确感觉不错

网友(2013-04-18):
引用 楼主:
开源全部资料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46455&bbs_id=1000

Sir:
I can't find it.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