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包含winavr 的Gcc吗?

楼主(2007-01-29):
为什么我用winavr的编译器显示romsize使用了40%,而用avr studio编译器就已经撑暴了,avr studio不是使用winavr的gcc吗?两者有啥关系?

-----此内容被soulmate于2007-01-29,19:26:39编辑过

楼主:
直接后果就是不能软件仿真了~

网友:
优化有没有选了?

网友:
avr studio GCC用的就是winavr里面的工编译工具啊。如果你只装avr studio而不装winavr,则avr studio GCC也用不了啊。 下载个新版的avr studio 然后用GCC很好用哦。

楼主:
那真是奇怪了,优化级别选到最高,我算了也绝对达不到winavr的4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avr studio选用的是阿莫主页上推荐的那个~在那里有最新的avr studio下载啊?

网友:
http://www.atmel.no/beta_ware/

楼主:
顶~期待高手解释为什么avrstudio采用winavr的GCC编译器编译下来比直接在winavr programmers notepad编译出来要大很多,实在是搞不明白~已经下载最新的avr studio 4.13了~

网友:
感觉你两次编译可能不是用的同一个makefile文件,Avr Studio的makefile文件默认是放在项目的default目录下的

网友:
库文件加入了吗?

楼主:
testcode~的确加了上面这个库小了很多,不太明白上面这些库的含义~编译下来从90%几降至70%,但和winavr50%几还有不小差距~

楼主:
如果把优化选项选到最大,编译下来59%,这样就差不多了~看来阿莫提供的winavr的makefile把优化选项应该默认选到最大了~应该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