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加上个DA转换 用mega64播放wav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2007-01-30):
应该可以吧 我想 现在的SD卡很便宜

先做wav 再去玩mp3

采用那种DA好了 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精度好低

网友:
为什么不用avr的PWM输出做D/A呢?

网友:
配个16位的DA,效果很不错。

网友:
如果“avr的PWM输出做D/A”,那么速度和精度之间有一个会不够用

楼主:
我想找16为的DA啊

网友:
怎麼是dac0832,

cs4334應該可以行吧

我見過別人用這個放過wav

楼主:
cs4334还要给它一个外部的振荡 真不爽

网友(2007-12-10):
楼主,不知道这个播放wav得做的怎么样啊?
能放wav了么?

网友:
如果用PWM的方式,精度和输出采样频率确实有矛盾。如果要用到44100Hz的话可能精度够呛的。用DA的话就没有问题了,输出速度也够。
WAVE不用解码所以直接读数据,所以数据量大,还需要读取速度达到这么高。

网友:
MCU接个二/三十M晶体就差不多了

网友A(2008-07-13):
我用51+0832已实现了播放8位音乐。

网友(2012-12-13):
引用 网友A:
我用51+0832已实现了播放8位音乐。

能提供以下代码吗

我最近也在做

网友B:
之前用 TLC5615+LM386 做过类似的玩意

前一片是10位DA,SPI接口,DIP8封装比较方便
后一片小功率功放,一般8Ω喇叭足够了,也是DIP8

软件驱动上,DA用了硬件SPI以降低CPU加载负担,SD卡那边只能软件SPI,因而有时会遇到SD卡复位而卡机。
系统时钟用8M的就差不多够用了。

P.S.

我的SD卡用 32ksps*8bit 就已经蛋疼的经常卡了,更高的采样率真心做不到,毕竟SD那边不是标准的高速模式。

现在玩玩的话,比较喜欢用串口直接传:另搞一个模块,读出来的数据按照 115.2kbps, 8n1 串口全速发送,
这边收到就直接加载给DA,其余的时间可以弄个1602做一级FFT,显示个频谱神马的。

我做过这个显示频谱的,7.3728M主频足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 TLC5615+LM386 做过类似的玩意

前一片是10位DA,SPI接口,DIP8封装比较方便

顶杨博士!哈哈!还记得当年那个430+flash不!坑爹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杨博士!哈哈!还记得当年那个430+flash不!坑爹啊!哈哈哈!

别介啊金老板,当年那玩意能录音真心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