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用atmega16做个spwm波信号发生器,几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07-01-30):
我以前对51单片机有些了解,现在需要做个spwm波(20k频率的脉冲波,占空比1%-100%,100等份)信号发生器,外加led数字显示,感觉51功能有些单薄,想换个型号,对比pic和avr后,决定用avr,今天在老莫的网页上转了一天,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行家:

1,我选用atmega16,8M的主频,能否实现这个功能?

2,我看了推荐的开发工具,金先生的180元的mkII仿真器能不能对atmega16进行C语言的代码编写?单步,断点调试?在线烧录程序flash一次的时间是多少?到底哪个版本的开发软件工具最可靠?

3,这个仿真器的工作电压和atmega16的工作电压都是5v吗?仿真器的最大电流是多少?仿真器的串口线是直连的,还是交叉的?

4,有个名词:单线芯片是什么意思?atmega16是单线芯片吗?

5,货号3506普通版的串口avr  JTAG仿真器也有烧录的功能吗,他执行烧录功能与stk500下载线比较有什么不同?它烧录一次要多长时间?

对avr来说,我是个新手,我想边做边学,恳请指教!

网友:
avr的8位定时器在8M时可产生约31K的PWM信号,应用起来应该没问题。

仿真器没什么用,我买了,到后来还是用的自己用244做的isp下载器,开发51的习惯要改改,avr真的可以不用仿真,这是很多人的经验。

楼主:
先谢谢了!244的isp下载器怎么做?能提供电路图吗?ISP下载是否用双龙的下载工具?

网友:
本站就有相关的电路图,能用双龙的下载工具。

网友:
“新手入门”里有全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