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迟滞比较器电路?

楼主(2007-01-31):
LM358文档上的。应该是迟滞比较器吧,希望没贻笑大方。

1、负反馈输入端的两个10K电阻起什么作用?也不像二极管能限压。

2、正反馈输入端接了个电容,那R1、RF还能实现分压吗?接电容干吗?

网友:
这个图的正负输入端画反了,这是一个同象输入交流信号放大器,电容是阻塞直流增益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电流源呀!

楼主:
LM358文档上的图,文档总共6页,应该不会错的。

除开始提的两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基本原理好像是:输入正向增大时,当输入>V+,输出由V+变为GNG

                输入反向减小时,当输入<GND,输出由GND变为V+

下标题:输入偏置电压跟随器,好像不太贴切,说反向跟随器好像好一点。

网友:
基本原理好像是:输入正向增大时,当输入>V+,输出由V+变为GNG

                输入反向减小时,当输入<GND,输出由GND变为V+

注意这个是单电源供电,输入是不能比GND还低的。原图的文字是没错的,电容的作用也标示对了:BLOCKS DC GAIN 。

楼主:
请教楼上的朋友,电容接地了,哪来的输入?

只把正负输入标号反一下,应该不行吧。

网友:
是  迟滞比较起没有错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所问的两个问题的答案

请高手指点/;

1、负反馈输入端的两个10K电阻起什么作用?也不像二极管能限压。

2、正反馈输入端接了个电容,那R1、RF还能实现分压吗?接电容干吗?

网友:
我晕,还在迟滞比较啊,358的输入能<GND?记住这个图可是单电源。

再说一遍就是一个简单的同象交流放大器,正负输入端反过就OK了,

两个10K电阻是为交流输入信号提供直流偏置,电容是为了阻塞直流增益。图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认识查下字典就行了。

网友:
谈谈我的看法:

电路图没问题,是针对交流信号的一个滞回比较器.

1.负反馈输入端的两个10K电阻起什么作用?也不像二极管能限压。

  负反馈输入端的两个10K电阻主要是给输入信号提供一个偏置电压(Vin+Vcc/2).

2.正反馈输入端接了个电容,那R1、RF还能实现分压吗?接电容干吗?

  对于直流信号,电容相当于开路,电路为反相器,根据上图接法,输出永远为0V,对于交流信号,电容短路,则为典型的滞回比较器.

网友:
这个电路:

1.输出信号不受输入端直流分量的影响.

2.输入信号可以为负.

楼主:
仔细想了一下,fhqmc , FreeDriver 讲的都有道理。

不过,如果是迟滞比较器的话,好像两个10K电阻提供偏置电压没什么意义。

网友:
2个10K的电阻是在没有Vin的时候,电路稳定

网友:
加法器,电压变换

网友A:
大家看看这两个比较晕的图片

楼主:
正想传, FreeDriver 先放上去了。

用正反馈的是philips,比较晕。

网友(2009-03-13):
只是个振荡电路

网友(2012-08-15):
还是没明白,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看这两个比较晕的图片

说明了什么?这两个图分别是什么芯片的手册?

网友(2014-04-28):
仿真了一下波形,不知道参数对不对。。。
请问这个电路是用来检测频率的吗?

网友(2015-12-14):
一时没看懂,记号

网友:
就是跟随器,单电源供电的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