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利用PWM 功能来控制 直流有刷电机的转速呢?

楼主(2007-02-02):
主要是想省电

网友(2008-05-13):
但是要看你怎么样驱动,注意控制管的参数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我的风扇,管子的电流尽量选大一些,至于pwm的速度,不需要高频,100hz就足够了

网友A(2008-11-13):
直流有刷电机用PWM控制启动性能差,转速更是随负载变化,用恒压驱动有很好的启动性能,转速也非常稳定

网友:
直流有刷电机MLSS4805 PWM 脉冲控制式直流伺服驱动系统

1.最精巧的直流伺服驱动器!

◇ 输入电压DC12~48V,最大连续电流5A,峰值电流10A

◇ 连续输出功率200W,过载能力400W

◇ 精巧体积:70×50×19 mm

2.最实用的功能!

◇ 步进脉冲(CLK+DIR)模式控制。脉冲的频率对应于电机的转速,脉冲的个数对应于电机转过的位移(对应于编码器分辨率的四倍频);

◇ PWM速度控制。占空比50%电机制动,大于50%电机正转,小于50%电机反转。

3.最安全的驱动器!

◇ 驱动器内部温度监测,具有温度过高、过低保护

◇ PWM开关频率高达62.5KHz,效率更高,电机发热更小,更有效保护电机

◇ 过流保护

◇ 过压保护

◇ 欠压保护

◇ 失控保护

◇ 过载保护

◇ 跟踪误差超限保护

◇ 编码器故障识别等

4.操作简单!

◇ 使用RS232接口进行参数设置和PID调试

◇ PID参数都数字化存储,不需要调节电位器,能保证生产时的一致性和生产效率

◇ 本公司免费提供《运控伺服管理系统》软件,可以方便地对驱动器进行参数设置、PID调试,通过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到调试的效果!

5.高性能!

参数        标号        参数值        单位

电源电压        U        12~48        VDC

PWM开关频率        FPWM        62.5        kHz

效率                95        %

最大连续输出电流        Idauer        5        A

最大峰值输出电流        Imax        10        A

可控速度范围                1~30000        Rpm

输出编码器电源        +5V        5        VDC

        ICC        60        mA

PWM控制        信号标准        低电平0~0.3,高电平3~5        V

        频段        100~500        Hz

        占空比范围        1%≤占空比≤99%

        占空比=50%        0        RPM

        占空比<50%        电机反转        CCW

        占空比>50%        电机正转        CW

步进脉冲最高频率        fmax        800        KHz

故障输出        逻辑电平        有故障:低电平输出0~0.5        V

        逻辑电平        无故障:高电平输出3~5

EN        逻辑电平        低电平0~0.3,高电平3~5        V

DIR        逻辑电平        低电平0~0.3,高电平3~5        V

编码器输入        逻辑电平        低电平0~0.3,高电平3~5        V

        最高频率        200        KHz

欠压保护                10.5        V

过压保护                54        V

通讯端口        RS232        9600(2400、4800、19200)        bps

过热保护温度        商用级        小于-10℃或大于70℃保护        ℃

        工业级        小于-40℃或大于85℃保护

工作温度范围        商用级        -10 ~ +70        ℃

        工业级        -40 ~ +85

外形尺寸                70×50×19        mm

适用电机        直流有刷伺服电机、力矩电机、空心杯电机等

6.应用领域:

数码雕刻机、纺织机、绣花机、模具雕刻机、机器人、蠕动泵、血液分析仪、包装机、精密机床、灌装机等。qq670501245  029-88223597-802  13572843597 www.mlarm.com 王小姐

本贴被 mldzkj0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0:10:04.

网友:
我的简单,就是调电压。

学到楼主的高招之后再换。

网友:
可以采用SG3525或者TL494之类的硬件PWM发生器,再加个2103和一个MOS管就行了

网友B(2016-05-12):
引用 网友A:
直流有刷电机用PWM控制启动性能差,转速更是随负载变化,用恒压驱动有很好的启动性能,转速也非常稳定 ...

恒压驱动,电压不变,那如何实现pwm调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压驱动,电压不变,那如何实现pwm调速呢

这类电机调速性能都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