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VR改造万用表的想法,想听听大家的高见

楼主(2007-02-04):
手头已经有好几个坏的3位半数字万用表了,虽然买的也不贵,但感觉扔了还可惜,毕竟内部的模拟电路、液晶显示还能用,我想利用AVR芯片代替原来的A/D转换器,同时也可以做模拟电路及段显液晶的试验。因为最近也没有时间做,先提出来大家看看可行否,探讨一下。

改造万用表可增加一些功能:

1、频率显示

2、定时测量、数据记录仪

3、时钟显示、定时器、倒计时、正计时

4、数据输出(232、USB)

5、温、湿度测量

6、信号发生器

7、.......

可能遇到的问题:

1、AVR的A/D只有10位,精度可能不够。

-----此内容被powerful于2007-02-04,07:41:07编辑过

楼主:
液晶显示部分

网友:
那些数字万用表没有对外接口呀,只能从液晶那里译码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avr取代原有芯片

网友:
精度不够,准确率不够,数字万用表的A/D是积分型的,其速度慢,但精度,准确度极高.显然AVR的A/D不适合用在这种场合.

楼主:
有什么办法提高AVR的A/D精度?

我的这个想法主要是做试验,可能离实用还差些距离。毕竟周边电路都是现成的,试验起来会很方便。

-----此内容被powerful于2007-02-04,11:41:49编辑过

网友:
没意义

3 1/2的万用表太便宜了 830才十几元

不如做个台式的算了

网友:
建议买7135,才5~6块钱。

使用AVR控制,方便又实用。

楼主:
想通过这件事熟悉avr的A/D及模拟电路。就像市面上有卖MP3,我们还做那个干什么。

网友:
用AVR控制双积分AD吧, 内部集成的AD不适合做万用表, 我试过用片内AD测电压和电流, 但精度远不能达到万用表的水平, 如果你不在乎而精度还是可以的, 但我觉得如果做出来是作为工具的就意义不大了, 毕竟,仪表一定要可靠并有足够的精度和准确度.

网友:
AD7705不错的,目前开发的传感器检测  用的就是这个ad

23元/片

楼主:
好,谢谢大家的观点,等有空了做着玩玩。

网友:
请问万用表的液晶如何点亮使用?

楼主:
万用表的液晶是静态的,只需加上电压就应该亮,无须扫描。

网友:
powerful,想请教你一下,万用表用测电流,电压用的是什么IC呀?

网友:
万用表的液晶是静态的,只需加上电压就应该亮,无须扫描。

液晶要用交流电压驱动, 直接用直流容易使液晶老化.

网友:
液晶要用交流电压驱动, 直接用直流容易使液晶老化.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TFT屏(好像stn也是)的驱动芯片都是交流驱动的,网上介绍原理的资料也不少。

至于单色或灰阶的是不是要用交流不清楚了。

网友:
液晶都要交流驱动,不然液晶要不到十个小时就死掉了.

可以用AVR去控制美信的SPI接口的万用表芯片.

万用表芯片都是用来测电压的.200mV.测电压靠电阻分压,测电流靠电阻取样.
-----此内容被fsclub于2007-02-09,11:14:45编辑过

楼主:
的确是动态驱动的!

虽然也知道液晶需要交流驱动,但当时看到所有的段都引出了,而且万用表也不需长时间工作,就臆断是静态的了。

等过了节有空就试一下用M8驱动。
-----此内容被powerful于2007-02-09,13:07:49编辑过

网友:
powerful,字打多了一个!万用表测电流,电压用的是什么IC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