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常数写如FLASH

楼主(2007-02-04):
马老师:

如何在执行汇编程序过程中,将计算所得的常数写入MEGA16的FLASH存储器?

网友:
程序执行过程中写入Flash,有什么用? 似乎不行吧。写入EEPROM还可以。

网友(2007-03-09):
AVR的指令中有将数据写入FLASH的指令。但这种指令一般不是用于将运行数据写入FLASH的,而主要用于BOOTLOAD的IAP使用的。

    一般情况,程序计算结果需要长期保留的话,应该写到EEPROM中。当然你要设计定时炸_弹,将系统软件自动销毁就要写FLAS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