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第一个练手程序 LCD 1602 显示,加简单的汉字显示(源码+图)

楼主(2007-02-05):
这是本人学习 AVR 的第一个练手程序。

使用 LCD 1602 显示,加简单的汉字显示。

汉字采用自定义符号的方式。

自定义的数据分别放在 Flash 和 EEPROM 中。

下面是源程序:

楼主:
有个问题想请教高手:

在程序中设置光标的位置,总是不能归零。

如 MoveTo(0,0).

本意是移到 第一行,第一列。但是实际却是第一行,第二列。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要是谁能做个好点的5X7字库就好了.

网友(2008-03-06):
以前模拟过128*64 我没买1602时 为省点钱我买1602 我以为和128*64差不多少,但是买来才发现还是128*64好一些,128*64没有1602的网格线,用1602显示汉字还是有一点不爽啊 攒攒银子还得买128*64啊 呵呵
不过你的1602蓝光挺漂亮的,我的是黄绿光

网友:
强,文字都能显

网友:
【2楼】 fsclub :  1602是5x8

网友:
我遇到过不回0的情况,1604屏。
现象是开机显示的字都从第2列开始显示,原因是:

我上电后,用到归0指令,R/W接地,所以要靠延时保证显示正常,但发完归0指令后延时不够,没有归0。

感觉你程序里的读忙有点问题,可能没有起作用,而之所以能运行是因为你的写指令程序里有大量的延时。

你把R/W接地,程序不改,看看效果。如果还能跑起来,就是读忙有问题了。

网友:
很不错!这款液晶我店里有的,卖18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看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67cd5d68ad2a09b3f5ff5f5fd25bd84e.jhtml

网友:
接线好象不对啊,是吗?

网友:
不错。我还没试过自定义字符呢。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有块,还没有用呢

网友:
自定义汉字有意思...

网友:
我还没有液晶片,没法学习,

网友(2009-02-26):
自定义字符,显示在1602上还蛮有意思。

网友:
呵呵,汉字真丑,不过楼主挺能

网友:
建议调节一下对比度,你的对比度过高

网友:
您的字模是怎么取的?

17x17的点阵?然后去掉第6,第12竖排;第9横排?

我是这么干的.

您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打算用VC写一个1602的汉字转换文件.不过看起来挺别扭的.所以迟迟没有动手.

网友(2009-06-04):
顶帖,拿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

预祝大家在这里学到更多的知识,事业有成。

网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黄金广告位长期招租。

网友(2009-08-19):
蓝色背光漂亮。

网友(2009-11-15):
我的程序可以完美显示中文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0352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maxbiger&bbs_id=9999

网友(2010-01-30):
用楼主的程序一次成功 thanks!
为什么我的mega128移植4线的icc程序到winavr中老显示不出来 郁闷啊!
……思考中………

网友(2010-04-13):
有汉字··慢慢来··我也来慢慢看··

网友(2011-04-10):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2253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1602&bbs_id=9999

在LCD1602上显示5个16X16的汉字字符!有图有真相!!!

网友:
显示汉字就用12232吧,这个太难看了

网友(2011-05-27):
探索精神值得学习啊

网友(2011-07-02):
这样写,很亏··

网友:
1602显示汉字???????????
第一次见...........
果然是牛人

网友:
有没有适合1602使用的汉字字模软件?发我邮箱,谢谢。BG7MD@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