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3个脚怎么区分,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吗?如果能,方法?

楼主(2007-02-06):
MOS管的3个脚怎么区分,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吗?如果能,方法?

楼主:
也就是说,原理图上的GDS这3个脚和PCB封装怎么对应起来呢?

网友:
和三极管差不多

网友:
将丝印正面朝上,从左到右是GDS,当然最保险也最简单的方法是————————————————————————————————————————————————————————————————————————————————————————————————————DATASHEET!

呵呵。

网友:
N MOS用二极管档确定D、S , S(+)到D(-)有一个寄生二极管,

用电阻挡+ 接G, -接S;注意手不能碰到管脚,马上测D S 完全导通;

用电阻挡- 接G, +接S;测D(+)  S 不导通;

网友(2014-11-01):
量管子最好还是用指针表,,我的习惯。。。

网友:
有个帖子加mos管那点事
可以看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