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焊接完成了MP3(新买的),但ISP连接Atmage64L没有反应,ISP的各个引脚到M64没问题。。。

楼主(2007-02-08):
刚焊接完成了MP3(新买的),但Atmage64L没有反应,ISP的各个引脚到M64没问题,晶振也装了,我测量过了。

三组电压5V,3.3V,2.5V OK。我用的是双龙的下载软件,下载线自己做的,就是并口串连几个电阻,平时下载89S8252,Atmega8515很正常。

请别下结论是熔丝问题。因为我现在是“读取”,就怕有问题,还未写入。

请指教。

网友:
m64、M128的下载接口与SPI接口还一样,它的MISO,MOSI映射在TXD,RXD。

网友:
先割断RXD跟232连接的线 或者把232不要焊接

或者在232跟cpu的连接上加个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

我仔细查了一下,发现M64的晶振(7.2738)没有起振,VS1003B的晶振(12.288)也没有起振,只有CH375的的晶振(12)是正常的。ISP肯定接的是TX&RX,我也参考了datasheet.

所有晶振的旁路电容都是22P,也已确认。

现在连上ISP下载线,M64的电源是5.0V,应该也是允许的。

难道,新买的M64已经把熔丝烧成内部晶振,而且禁止ISP功能了?????

楼主:
2楼的建议,是不是指有可能MAX232影响M64。。。

楼主:
明天准备试一下外加时钟,在试2楼的建议,晕。。。本来买MP3的主要意图是玩程序的,在磨程序,现在搞大了。

阿莫,开始埋怨ing... :)

网友:
晕,你为什么不看看包装上的说明呢?那上面似乎有说到要割开MAX232的引脚。

楼主:
啊,我不知道,一共拿到2张纸张,1个是sch.file,另1个是快速入门的片语言,除此没有任何说明了(没有包装说明)。

先谢谢楼上的。

网友:
我也试过,当时我把232拆了以后就没有问题。我以为是232坏了,扔了。

看来是错怪232了。

楼主:
谢了,但以后要用MAX232功能怎么办?

楼上,ibq3100你最终如何处理的呢?不玩串口了吗? :-)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

不过我段的是max232 的第12脚,建议阿莫以后升版,在这个地方加个jum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