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介绍一下烧写深度的知识?

楼主(2007-02-08):
最近学着使用PIC单片机,发现开发型的烧写器在批量烧写时经常出现烧写问题,后来厂家告诉我是烧写器的问题,开发型的烧写器和批量型的烧写器之间存在一个“烧写深度”的问题。

    请了解这方面知识的人介绍一下!

    原来应用ATMEL单片机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没还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扯淡

那鬼厂家自己产品稳定性不够就对用户胡扯淡

也亏得楼主还真就信了他了……

网友:
时序和电压的问题,基本上是编程器自身的问题了

楼主:
晕到!信息不对等啊!

如果真的有烧写深度的问题,请知道的人介绍一下!

还是慎重的好!

网友:
烧写深度?

不是你创造的词吧?

很难介绍。

网友A:
好像PIC的DATASHEET上有这么一说,一般是烧写电压不够引起的,要求13V.一般用7812供电就容易出问题.

你可以抬高(加4148在7812 GND上)到13V以上试试.

网友:
fsclub  真是高手,原来二极管还可以这么用.!!

谢谢..

另我提供一个我以前出过的问题...

就是用烧片机烧写C51的时候,那次烧片机我连开了一夜,烧了大概50次左右..我只有两块单片机轮流烧的,,是作实验的时候,

大概用了8-9个小时吧,就烧不进程序去啦..我以为片子坏了..后来把烧片机关了一会就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烧写深度问题.

网友:
烧写器也是用单片机制作的,有时会死机,关掉电源再打开复位一下,我也碰到过,说明烧写器不太稳定

网友:
再就是在烧写器里面的电源端加个100U,再并个0.1U的电容.

我的自制STK200用开关电源的话,不加电容根本烧不了S52,却可以烧AVR.

网友:
不仅PIC,89C51也有这个问题。原来用一个小厂的写入器,出厂几个月后陆续有退货。板子没问题,重写89C51后就好了。后来换WH500B写入器就没有这类问题了。查资料在一篇讲FLASH存储数据原理的文章上看到:烧写深度不够(存储器件上注入的电荷不够)则内部数据保存时间短。具体的分析忘了。

不知道AVR有没有类似的概念。

网友:
不是烧写深度,而是烧写电压的问题,稳定就好了。

楼主:
哦!原来确实有这个“名词”,谢谢大家拉!

看来PIC的还是不稳定啊,我以前用AVR单片机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用的还是网站上那个简易的ISP烧写器!

网友:
当然有这个名词了!前十年51写入器风行的时候杂志上的广告到处都有“符合厂家技术指标的烧写深度确保每一片XX芯片的反复烧写次数都能达到XX此以上”

网友:
呵呵,这个词还是有的。当年我就想用这个方法加密的。烧到一半时关闭烧写器的电源,偶尔某些位置会写入一个虚值,也就是某个地址多次读出的数据会变化。不过成功率很低,最后不得不放弃。

网友:
只接受高压编程的IC对于编程电压有相当敏感度的

不过AVR并不真的存在“高压编程”,它的所谓“高压编程”不过是接受一个高于阀值的信号以重置管脚功能,实际上用于编程本身的电路是不需要外部高电压的,因此对AVR进行“高压编程”自然不会有所谓高压稳定性问题

至于所谓的“烧写深度”,不得不说,扯淡就是扯淡,中国人果然在YY能力方面强过老外……

网友:
全中国搞电子的都醉了,就楼上的清醒,哈哈哈...

建议楼上的到GOOGLE上GO一下烧写深度.
-----此内容被fsclub于2007-02-12,08:47:57编辑过

网友:
很好,Google 搜索“烧写深度”,结果集的第一页全部都是编程器厂家的瞎白活蛋

难道【16楼】 fsclub 真的认为,编程器无法对被编程器件提供足够的编程驱动电流,不是编程器的设计制造者二百五而是所谓的“烧写深度”问题么?

看来【16楼】 fsclub 属于对广告情有独钟的那群人之一咯……

网友:
哈哈,楼上的以为ZLG他们也是乱搞?

烧写深度一般是认为烧写电平不对,或者时序有问题,而引起了烧写后过一段时间资料丢失的情况.

网友:
============

哈哈,楼上的以为ZLG他们也是乱搞?

烧写深度一般是认为烧写电平不对,或者时序有问题,而引起了烧写后过一段时间资料丢失的情况.

============

阁下既然也知道“烧写电平不对,或者时序有问题,而引起了烧写后过一段时间资料丢失的情况.”

如此,显然是由于编程器制造者设计能力不足生产技术低下导致的编程器质量问题,编程器厂家却要用“烧写深度”这种二百五的理由拿出来忽悠用户,而阁下居然还为此叫好?

另外,假若阁下的“ZLG”是指“周立功”的话,那么我倒想问个问题:

阁下莫非觉得,周立功及其公司就一定不会犯错,一定不会乱搞咯?谁规定的?

网友:
只是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而已,为什么不能叫这个名字?要不请楼上的高人来给这种现象取个名字,让业界广泛承认和引用?

ZLG在业界应该是一个对自己这三个字负责的公司.

网友:
嘻嘻,來湊湊熱鬧。

我以為這些flash甚麼的,物理上都是在細小的MOSFET cell 中把電子貯起或不貯起,以產生有1和0的分別。既然是貯存電子,想當然有貯得多和貯得少的分別,我又想當然的以為這就叫做甚麼"燒寫深度"了。

有沒有"燒寫深度"這東西是一回事,廠家怎樣演繹卻是另一回事罷。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 我自己做的烧写器,大概烧个1000次就差不多了,片子就会被烧坏,好一些的烧录器可以烧的更多次数.至于是不是叫烧写深度,可能是不同厂家不同叫法吧

网友(2013-03-03):
引用 网友A:
好像PIC的DATASHEET上有这么一说,一般是烧写电压不够引起的,要求13V.一般用7812供电就容易出问题.

你可以抬 ...

请教胡子大叔,山寨kit3有没有这个“深度”问题导致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