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I2C问题

楼主(2007-02-09):
I2C主发从收,开始发和收都好着,发几组就停下来了,发现程序停在等待START发送,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void twi_init(unsigned char address)

{

TWSR=0x00;//1分频

TWBR=0x32;//约16.7k的SCL时钟频率

TWAR&=0xFE;//TWI广播识别禁止

TWCR=0X00;//清零

TWCR|=(1<<TWEN)|(1<<TWIE);//使能TWI应答/使能TWI/使能TWI中断

SREG|=0x80;//开全局中断

}

unsigned char I2C_Write_(unsigned int wrDAdr,unsigned char wordAdr,unsigned char *pWrDa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if(I2C_Start()==I2C_ERR)

  {return(I2C_ERR);}

  if(I2C_SendWrDAdr_(wrDAdr)==I2C_ERR)

  {return(I2C_ERR);}

  if(I2C_SendDat(wordAdr)==I2C_ERR)

  {return(I2C_ERR);}

  for(i=0;i<num;i++)

  {

            if(I2C_SendDat(*(pWrDat++))==I2C_ERR )

     {return(I2C_ERR);}

  }

  I2C_Stop();

  return(I2C_CRR);

}

void I2C_SRead(void)

{

         unsigned char slave_address;

         //从机模式下:

         EEPROMReadByte(0,&slave_address);

     slave_address=slave_address<<1;//set slave address

         slave_address&=0xFE;

         TWAR=slave_address;

         TWCR=0;

     I2CRcvAckByte();

         I2CWaitAck();

         if((TWSR&0xF8)!=TW_SR_SLA_ACK)//SLA+W已被接收ACK已返回

         {}

     I2CRcvAckByte();

         I2CWaitAck();

         I2c_SRdata=TWDR;                        //开始接受数据

         serial_send(I2c_SR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