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电复位和外部复位是否能在程序中进行区分?

楼主(2007-02-10):
由于上电复位和外部复位要进行不同的操作,是否能在程序中进行区分呢?

如果可以,怎么样实现呢?

谢谢啦

网友:
有的AVR可以,有的不可以,请查看手册。

M16可以,复位后程序先读寄存器MCUCSR,可以判断是那种复位,请参考M16的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