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表个东西:使用CPLD进行倍频

楼主(2007-02-10):
关于倍频,大家都认为应该用PLL才能实现,不过我用CPLD实现了,不记得用了几个门了,大约要三四十个单元,这个倍频的作用范围大约是5MHZ到25MHZ吧,如果要更低频率,就需要更多的单元

原理是DLL,延迟门,我是参考了台湾一个大学的论文的,当时要做个倍频,用外部PLL电流很大而且电路复杂点,这算是比较完美的解决

楼主:
INCLUDE "DLLMUX.INC";

INCLUDE "DLLMUX2.INC";

SUBDESIGN LCDtttt

(

        CLOCK:INPUT;

        DBCLK:OUTPUT;

)

VARIABLE

        DLLNODE[15..0]:LCELL;

        MUXSEL[3..0]:DFF;

        DFMUX:DLLMUX;

        DOUTX:DLLMUX2;

        XORPD:NODE;

BEGIN

        DLLNODE[15..1].IN=DLLNODE[14..0].OUT;

        DLLNODE0.IN=CLOCK;

        DFMUX.DATA[15..0]=DLLNODE[15..0].OUT;

        DFMUX.SEL[]=MUXSEL[]-1;

        DOUTX.DATA[7..0]=DLLNODE[7..0].OUT;

        DOUTX.SEL[]=MUXSEL[3..1];

        MUXSEL[].CLK=CLOCK;

        IF XORPD THEN

                MUXSEL[].D=MUXSEL[]-1;

        ELSE

                MUXSEL[].D=MUXSEL[]+1;

        END IF;

        XORPD=CLOCK$DFMUX.RESULT;

        DBCLK=CLOCK$DOUTX.RESULT;

END;

用AHDL写的,因为当时是用于LCD的时钟,所以起名叫LCDtttt,起名的问题总是很头大,如果要试验20次,估计我的单元名字要叫LCDtttttttttttttttttt了

最后液晶稳定地显示了,真开心

网友:
谢谢。

里面有三个文件:

DLLMUX.INC

DLLMUX2.INC

LCDTTTT.TDF

是如何打开的?

楼主:
使用MAXPLUS BASELINE, 要用到倍频时,把LCDtttt当作一个宏单元就可以了,LCDtttt里包含了DLLMUX和DLLMUX2

呵呵,主要是DLL的思想比较神奇,通过输出和输入的XORPD运算,计算应该选择哪个输出

楼主:
我把那个论文也传上来吧,是个POWERPOINT文件

楼主:
台湾人说“类比电路”,就是我们说的“模拟电路”的意思

网友:
就是利用数电设计时尽量要避免的竞争与冒险。

网友(2007-09-12):
最近正在搞倍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吧.  边沿触发方式, 每用一个宏or寄存器可以做到 2 倍频.

网友(2008-06-02):
楼主,你的CPLD倍频程序,能否用VHDL重写一下,AHDL看不懂。

网友:
外加rc,用硬件延时,占用更少

网友:
谢谢楼主,下载台湾的论文看看,AHDL看不懂,只有自己用VHD写了 ,哈哈

网友(2010-07-26):
已经验证过,可以实现将11M倍频到22M,用的是AHDL,不知道怎么变成Verilog HDL语言。

网友(2011-04-05):
用AHDL VHDL 或者verilog 软件哈

网友:
都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