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P不能下载的问题!

楼主(2007-02-20):
马老师:

    弟子有个问题想请教, 就是我用你的开发板在进行ISP下载时,用PonyProg2000进行下载,可是修改了熔丝位后,却无法进行下载了,提示为无法识别Device,我在修改熔丝位时就把时钟由默认的1M改为4M,可是当Wtite后,就再也不能下载了,是否为PonyProg2000不稳定还是另有原因呢?请马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可能将溶丝位配置错了。建议你使用双龙的下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