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ga8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7-02-22):
AVR系列单片机中mega16,mega128能单步在线调试,但是好像mega8不能在线调试,不知道mega8能不能在线调试,如果能用什么工具

网友:
AVR的调试方式分3种:

1。软件模拟调试,在AVR STUDIO 中

2。在片调试,使用AVR STUDIO、MK-II、但芯片需要有JTAG口或单线口

3。在板调试,使用AVR STUDIO和ICE40或ICE50仿真器。但ICE40、ICE50特贵。

M8没有JTAG,也不支持单线口,所以只能使用1和2两种调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