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pci转串口卡?好用么?

楼主(2007-02-24):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pci转串口卡?好用么?和USB转串口比较谁稳定?

网友:
PCI-串口 都好用,都是很成熟技术了随便买都能用

USB的就不一定好用了,就FT232芯片的也都没有问题

-----此内容被sufeila于2007-02-24,14:46:17编辑过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USB-串口,但有时要重新插拨才能使用,不太方便,重装系统也是这样。

想换个PCI的。不知到PCI稳定性怎样,那位老兄用过的请谈下经验!

网友:
pci转串口很好用,我用的是8串口卡,每个都能用。

楼主:
回【3楼】:

      PCI转串口卡需要装驱动吗?

网友:
用过 需要驱动的

网友:
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线,很好用,FT232芯片的。

3楼的8串口卡到是挺感兴趣的,太牛了,多少钱啊。

网友:
我只去广州天河电脑城只有转PCI转2个串口的,转8个的在那买的

网友:
从理论上讲,PCI的串口卡与主板自带的结构上是相仿的,肯定比USB转的更稳定,更少消耗CPU。

楼主:
如果好用就要买个试试。大约什么价格啊?莫兄能搞些回来卖吗?

网友:
PCI转串口的卡,我用过,一个卡可以转出2个串口,价格在50元以下,感觉很稳定!电脑城应该都有得卖的吧!至少在广州天河的电脑城有!自己找找吧!

楼主:
稳定就好,我们这边没得卖啊!!如果轻易去邮购的话又不知道好用不好用。有推荐的牌子吗?

网友:
研华、MOXA一大堆。

网友:
我用的就是MOXA,需要驱动的。

网友:
大多数时候好用,但对质量要求非常高,因为一旦卡上有什么软故障,绝对会把机器带死掉——这就是PCI卡永远比不上USB设备的地方之一……

网友:
USB转的串口也把我的Win2000搞蓝屏过数次。

楼主: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11/t-0-----------------------g,kbbusifuv275uicnj5mec----------------40-list-commend-0-all-11.htm

研华、MOXA的卡都很贵啊!我是个人使用的,买不起啊!

网友(2015-10-03):
这个输出的是232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