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常用的红外编码、解码啊,我买了个万能遥控器,想用它来遥控电脑

楼主(2007-02-24):
谁有常用的红外编码、解码啊,我买了个万能遥控器,想用它来遥控电脑

比如,如果有菲利蒲电视的解码资料,我只要在MCU的红外解码弄好,把万能遥控器设到菲利蒲就可以了,哪位大侠有,或知道哪有,先谢谢了!

楼主:
这个网站上应该有很多人知道吧

网友:
说到"用遥控器来操纵电脑",其实有很多方案.其中,有一种"专业"软件就很好.具体名字我忘了.不过,你可以到"谷歌"上面去搜一下.祝您成功!

网友:
不要它的解码资料,现在的做法都是直接录制,具体频率我忘了,你可以去查查,跟录音似的录下它遥控器发的信号就OK了~现在有成品卖~很多智能家具的解决方案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都用的upd6121,自己查查看吧,很简单的~

网友:
用示波器(最好是数字存储的)看红外接收头输出脚的信号,很简单的,也可以上网搜搜,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1-08-23):
常用品牌家电的红外编码库可以买到的,很全

网友(2013-04-07):
用不着这么复杂,girder3看看吧。或者百度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