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闲着没事做了个高压发生器(带图),本来是做电棍的,可变压器功率过小.

楼主(2007-02-25):
电路图如下:

原理:

R1,T1,B1构成反激式振荡升压电路,D1整流后对C1充电,当C1上的电压被充到一定值后(由R2,R3分压决定),SCR1触发,C1通过B2放电,在B2的次极感应出上万伏高压击穿空气放电.

说明:

1.T1最好用8050,手上只有9014就代用了,实测电流远超过9014的标称电流;

2.B1可用手机充电器(注:必须是开关电源的充电器)中的小变压器倒过来使用,拆开E型铁氧体磁芯,在外面用漆包线绕几十圈(我扰了30圈就够了)作为T1的反激励线圈,如果输出电压不够,可采用倍压整流(加绕线圈实在麻烦).

3.B2还没找到什么好办法来自己绕,我的B1,B2全部是用现成的点火线圈(警灯上的,200V变4万伏的)做的,体积小功率就小.如果有功率大的变压器可将C1的容量加大以提高输出高压的能量,SCR也要换大.

电棍的高压一般就两种电路,一种就是通过电容储存能量到一定时候通过高压脉冲变压器释放出上万伏电压;

还有一种是第一级升压输出就上千伏,之后通过很多级倍压整流到输出几万甚至更高电压.

两种电路各有优缺点.

楼主:
测试发现如此高的电压很容易出现变压器匝间打火或者线路板打火,点火线圈只有筷子尖那么小是已经封过蜡的,如果自己封蜡不知道普通蜡是否可以?
-----此内容被Oliver于2007-02-26,00:40:04编辑过

网友:
这个我初中的时候就玩过了,拆电视机的高压包来制作即可.不过有些级要自己绕.

功率比较大,电辐有1寸那么长,可以直接把纸给打燃了

楼主:
我小学就玩高压包,分体式高压包拆掉原来绕组重新绕,就可以输出高压了.

用它有个问题,

做为第一级输出电压太高,电容和可控制硅是个问题,

做为第二级脉冲感应呢必须用分体式(去掉其二极管).分体式过体积太大了!!!

可以做成倍压输出形式.否则打火能量太低光拉弧连个耗子都打不到

网友:
俺有大功率的,输出8500伏150毫安,呵呵,用来作大型火炬点火,放电间隙12毫米,就是太重了,3.6公斤,10毫米的层板直接打燃;只能使用钨电极(12X4管子,中间通气),不锈钢容易被烧蚀;还有一种输出17500伏5毫安的,用来作炉子点火;

作高压电源必须要加上开路和短路(含大电流)保护,要不然,开路直接烧掉高压包,短路烧前级驱动和高压包。

倍压方式的输出电流太小,用来做警棍不错(只需要几十个微安)小炉子点火也不错;

开路的焦大功率高压包只要内部放电一次就完蛋了。

网友:
以前用一个12V电源,一个10欧电阻,一个继电器,一个12V变压器,就搞了个高压发生器,5mm间隔就能打火.

可以给液化汽点火,工作时继电器一大团火花,效率非常低.

网友:
原理和液化汽的点火枪差不多.

楼主:
redfoxen 狐狸:

   防止高压输出开路如何设计?,警棍或者点火本来就是开路的,通过击穿空气放电.

   输出短路直接加限流如何?

wwwavr:

   没多少时间就该换继电器了,呵呵,以前也做过,并且很多廉价的捕鱼器的输出就是继电器的输出.

网友:
哈哈,Oliver比我小半圈

楼主:
redfoxen 狐狸:

8500V能拉弧12mm吗?按照常温1mm击穿电压的方式计算,12mm需要3万多伏电压吧?

8500V,150mA,那输出功率有上千瓦呀?厉害.

楼主:
呵呵,小学5,6年级的时候的事,

那时候不容易搞到高压包.我用它点蜡烛和煤油灯很合适,要不就电蚂蚁什么的.老远就电死了.

网友:
Oliver :防止高压输出开路如何设计?,警棍或者点火本来就是开路的,通过击穿空气放电。”

开路是个相对的概验:警棍电极间空气的电阻非常大,但对于高压包的两万多伏电压来说是一个不大的电阻,而开路是这个“电阻”足够大,大到超过高压包内部的绝缘电阻值,或电极间距距离大于高压包输出端间距,就会出现直接在高压包内部或输出端放电,烧坏高压包;

防止高压输出开路的方法有两种:

1,依靠电路检测,参照《高压变压器设计手册》老_毛子1975年出版,国内书籍《变压器设计手册》,相对而言,老_毛子的做得好;

2,在高压包与电极间安装保护放电电极,电是个懒鬼,两条路中绝对只走最近的!在此检测到放电就靠电源端的继电器切断对后级的电源(自锁结构一旦开锁就只有重新启动了);

“输出短路直接加限流如何?”

这个用限流方式当然可以,用取样电阻或副线包检测电压不是更好?

“8500V能拉弧12mm吗?按照常温1mm击穿电压的方式计算,12mm需要3万多伏电压吧? ”

这种计算方式也没错,只是在交流220V直接设计用普通变压器升压时才会考虑;

关键在要考虑到感应尖脉冲!

   电子变压器方式是不会考虑到用正弦波作高压输出的;大功率高压包只能按照脉冲变压器设计,末级功率驱动也只是对将近400伏的直流电变成脉冲串,以此激励高压包初级线圈,这样放电自然就是卖冲装了,赫赫,感应脉冲的输出尖峰电压可是设计计算的脉冲电压高出两倍以上,呵呵,放电间隙自然就超过设计的12毫米了;

直接用变压器升压会有非常多的麻烦:

   无法绝缘;放电是间隙的,感应脉冲会直接通过初级线包反馈到电源电路,干扰交流线上的其他设备,高压脉冲甚至会烧坏其他设备;就是串上交流滤波器也没用;

   俺开始没有开发大功率的高压电源(当时俺只做设备结构部分),由于二老板买来的高压包功率小,测试时老是把电脑打死机,用户的设备也经常被干扰打死,宜宾16号站更好玩,相隔2.2公里外的设备都会被电缆传过来的高压脉冲打死,而且是全站的(当然灯泡除外)!

  而电子高压电源因为前级整流滤波(“水塘”非常大,俺用的是1500V0.25法的,在加两级直流滤波器,而供电电源上还串有一级交流滤波器;再加上外壳的铜频闭网,看它还能干扰谁?

网友:
还有:高压包的绝缘用蜡或沥青胶都不好,俺用的是有机硅硬树脂,密封加热固化时抽真空;

这些个高压电源绝缘说实在的,在输出开路时起不了多大作用,要好还是得外部保护;

楼主:
redfoxen 狐狸: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有机会回成都时和你切磋.

备用放电回路的方法好,因为长期打火放电端很容易氧化造成假象开路.那请问如果打火如何检测出来?

说到输出短路,第一级升压到200-400V的我不担心,

第二级脉冲高压变压器的输出短路应该还好吧?不知道会不会烧高压包,我知道开路一打火就烧了的.

哦,其实你的输出峰值电压是远不止8500V的,如我们把220V:12V的变压器到过来不断接通断开12V电源,原来的220V绕组就会感应出远超过220V的电压,甚至击穿空气放电(空气击穿电压3kV/mm).

"有机硅硬树脂"?用703行吗?

我是业余的,兴趣爱好,呵呵

楼主:
周末对将输出改成了倍压电路:

前端完全相同,我用了20倍压.输出能量比脉冲方式大,还有就是不用担心高压包打火现象.很爽,

缺点是:如果有水或者不洁净物在放电端将不能高压打火(或者不够高),有余电须小心.

网友(2010-02-14):
有点古董…

网友:
我大约 是在1995年,试着自制了一个 高压 发生器。当时也算是做成功了。发出的响声 超级强烈,震耳欲聋。

因为是散装线路,所以我就想办法 固定。用松香和石碏 的混合物,加热,到60度,然后冷却 固定线路。
但是我发现 里面 的 聚稀电容深化了。

失败!

网友(2011-03-26):
是不是可以用来做空气清新机?

网友:
真麻烦,电棍中的高压发生模块大小就火材盒大小,放电时劈啪啦能拉出3cm电弧

网友:
话说,哈理工的高压与绝缘还是王牌专业呢。

高压电路最难处理的是绝缘与变压器的漏感问题。效率就不用考虑了。呵呵

网友(2011-07-22):
这个可以作为电蚊拍电路,你的前级能量太小。至少得是个中功率管子才能提供更大的能量。

网友(2011-10-08):
听说高压包 可以用来电鱼! 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也在制作高压包 我是用在等离子材料表面处理电源上的

一上电 在变压器的二次侧 线圈里面就开始打火    初级14匝  次级绕了1200匝 , UU120的磁芯 ,,,
是二次侧的绝缘不够吗? 是否一定要抽真空?用绝缘胶封住才行 我看到样品 就是那么做的 可惜我没有抽真空的设备
次级0.5mm 155度的 漆包线 那种免刮型的,在绕制的过程中 可能有个别地方漆包线破损了 每扰一层加一层绝缘漆可以吗?

请问老易先生:该怎么改进?
看了你们的讨论是否我也是因为二次侧开路的原因? 电极间的放电距离过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oliver :防止高压输出开路如何设计?,警棍或者点火本来就是开路的,通过击穿空气放电。”
开路是个相对的概验:警棍电极间空气的电阻非常大,但对于高压包的两万多伏电压来说是一个不大的电阻,而开路是这个“电阻”足够大,大到超过高压包内部的绝缘电阻值,或电极间距距离大于高压包输出端间距,就会出现直接在高压包内部或输出端放电,烧坏高压包;
防止高压输出开路的方法有两种:
1,依靠电路检测,参照《高压变压器设计手册》老_毛子1975年出版,国内书籍《变压器设计手册》,相对而言,老_毛子的做得好;
2,在高压包与电极间安装保护放电电极,电是个懒鬼,两条路中绝对只走最近的!在此检测到放电就靠电源端的继电器切断对后级的电源(自锁结构一旦开锁就只有重新启动了);

  检测二次侧开路的 原理是什么 能不能麻烦你给个电路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