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PWM调速时的震动问题

楼主(2007-02-27):
工作原理如下:发射板通过AD转换采集旋钮(滑动变阻器)的电压信号,然后通过串口通讯发送;接收板将接收到的电压信号赋值给PWM的占空比控制寄存器,以进行PWM调速。单片机采用AVR系列,用到了AD转换和PWM功能。

问题是:调速可以实现但直流电机出现震动,周期大约1。3s,震动时电流增大,电压下降

网友:
增加PWM频率试试?

楼主:
不是PWM频率问题,我的PWM频率15K左右,而且给确定占空比控制数据时调速良好

网友:
接收板将接收到的电压信号赋值给PWM的占空比控制寄存器

直接赋值肯定不行,要进行PID调节.要不突然拧一下(滑动变阻器)你的PWM不一下子就上去了.....肯定会抖//

楼主:
谢谢3楼的回答,对我有所启迪。问题是在滑动变阻器阻值稳定时出现的抖动;对应的每个速度值都出现周期性抖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有问题。原来的波特率是2400,太低;改成19200的波特率问题解决。多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有问题

根本原因应该不在波特率那里

因为波特率低,所以,即使你平稳的调整电位器,接收到的电压采样值是一个抖动比较大的值,而你的PWM又没有做PID调节,所以会出现抖动现象.

建议你加上PID调节,要不,你的东东早晚会出问题.

楼主:
我也想不通为什么波特率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的系统是一个开环的电机控制,没有速度反馈,电压电流反馈,我想下一步可以引入光电编码器加入PID控制。

原来的问题是:在一个稳定的电位器位置上,采集的电压值恒定,稳定的串口数据收发,此时仍然出现电机的周期震动“嗡..嗡..”。

改变波特率这种情况消失

网友:
可能你的AD采样没做滤波处理........

网友:
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PID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