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H桥驱动,使用高边还是低边电流检测更好一些?

楼主(2007-02-28):
低边应该比较简单,一个电阻加一个便宜的运放就好了~~高边的好像要用专用的芯片~~

那位作过类似的东西的朋友可否帮忙分析一下哪种好一些?

网友:
当然是靠近接地的一端.

网友:
一般都用在接地的一端,可以参考AVR的那个充电器的资料。

网友(2008-02-11):
目前比较好的是高边检测~
据说有很多优点~

网友:
高边检测效果好,但电路稍复杂

网友(2023-05-10):
引用 网友A:
国产高边驱动芯片出来了,类比车规级高边驱动新品推出——— P2P替换VND7E025, VND7020的高边驱动芯片,P2P ...

类比半导体是上海的那家么,芯片靠谱么?

网友:
高边采样,也要考虑耐压问题。理论还是低边采集好点

网友:
电机 对 地 漏电而过流,低端是检测不到的。 需要高端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