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板子串接数字万用表的电流档就不工作了

楼主(2007-03-01):
我想测板子的工作电流,板子3v,5v都能工作的,可以我即使用5v的工作电压,串接数字万用表的电流档都不会工作,200ma量程到20ua量程都一样.除非用10A档

大家怎么测量板子的工作电流的?

网友:
万用表电流小量程档串了0.2A保险管,大电流档(2A、10A)是通过分流片直通的。

你的应该0.2A保险管断了

在测试未知电流大小时建议先用仪表的高量程测试,再挔据实际电流值选择合适的量程。

楼主:
多谢提醒,我想起来了,2年前测大电流忘记切换档位和表笔了,后来一直没测电流,估计就是那时候烧了

网友:
也可能是万用表内阻影起的.200MA有一欧.

如何你用200MA档测一般的手机,手机根本就开不了机的.

网友:
应该试保险丝断了,

常用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