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一个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07-03-01):
步进电机型号28BYJ48A,我拟搭一个驱动电路:

用TLP521光偶直接推100V/10A左右的MOSFET,具体电路见图,图上Q1开关管为MOSFET。

另外我的28BYJ48A为拆机件,出五根线,没有说明,不知道额定工作电流多大?

绕组内部连接我测了一下,好像是4相绕组,中心连在一起?

我想4根线用同一个驱动电路,并且共用一个12V电源。

请高手发表一下看法,谢谢

网友:
"我想4根线用同一个驱动电路,并且共用一个12V电源。 "

共5根线, 其中1根是公共线,剩下4根 A,B,C,D, AB算一相,CD算一相

驱动要讲时序的,不能是同一个驱动电路,要4路驱动,时序如下:

A,AB,B,BC,C,CD,D,DA,A,AB,B,BC,C,CD,D,DA............

楼主:
我的意思是四路用同一种电路结构,并且公共线接12V。

我怀疑电机是A、B、C、D四相,Y型接法。

控制用上面的 四相单双八拍,即A,AB,B,BC,C,CD,D,DA...

如果AB算一相,CD算一相,中心连在一起干什么用呢?

我翻了以前的课本,也没发现有两相八拍运行方式啊,请指点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啊,此步进电机步距角多大的?要多大驱动电流?

网友:
步距角是步进电机天生的。

电流跟导通时间、R1、L1有关。这点资料怎么让别人发言。

我觉得 R1||C3 可以不要接。

另外,AB 一相,CD 一相,公共接12V是他们的中心抽头,这样 B= !A, C=!D。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另外想问一下,驱动管驱动端没下拉电阻,好关断吗

楼主:
回4楼的,

步距角好像跟 步进电机内部绕组结构 和 控制方式 有关系吧?

实际电路已经加了下拉电阻,么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额定电流多大,我现在想把Mosfet的余量作小一点。

网友:
给一相绕组通电,其它绕组不通电。用万用表串在绕组里测出的电流。应该是额定电流,电阻R1不能去掉,它应该是小电阻,大功率。否则,在电机不转时,会坏管子的。

楼主:
7楼的方法不错,好像可以看个大概,

网友:
请教大哥们,谁有步进电机的控制学习资料!

能发到我的邮箱吗?

现在正作着实验!

谢谢大家!

sdq-2008@163.com

网友:
测量一下各相与公共端的阻值,就可以知道最大电流了

28电机的工作频率一般为500pps,电流应在500m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