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控硅进行风机调速,调波形。是不是都要串个电感好一点??不知如何选用呢???

楼主(2007-03-01):
谢谢!!!

网友:
可控硅只可对串激式交流电机调速,对鼠笼式,就不要费力气了,不会成功的。

网友:
对鼠笼式用可控硅调速也行,但是调速范围有限,应用范围也有限。不过倒很适合于风机水泵一类软负载。

用过零触发型调速,负载又是风机,加电感似乎意义不大。或许对风机寿命有一些好处,但是这个电感的成本也不低,相对效果似乎不划算。

楼主:
楼上我不是用过零触发型调速,是用传统的调速方式,好象现在的风扇电子调速器那样,调速范围也相当宽,只过速度越慢时,对电网的影响就越大,最明显的是工频变压器听到明显的嗡嗡声,是不是串联电感会好一点呢???

网友A:
加电感对减少对电网干扰是有好处,不过成本也高啊,不如作成过零触发的,这个应该更容易啊

楼主:
用过零方式,在低速时颤动得很厉害!

网友(2012-07-03):
过零触发在全高速的时候不能降速

网友(2018-06-27):
引用 网友A:
加电感对减少对电网干扰是有好处,不过成本也高啊,不如作成过零触发的,这个应该更容易啊 ...

你好,小弟最近要做一个可控硅的产品,都知道串电感会对市电好一些,能不能指点一下为什么会好些,还有电感大小怎么计算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的。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了

网友:
舊电梯就是用可控硅調速

网友:
了解下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