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7-03-03):
如题,呵呵,比较菜。请知道的朋友解释下

网友:
电压比较器只用于比较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运放可以搭建电压比较电路,不过一般运放不如电压比较器响应速度快,传输延迟短。

网友:
h呵呵,我也说两点,一般比较器有逻辑输出,而运放的输出一般不能直接用到后续逻辑电路,比较器的输入阻抗比较大,

如果要求成本,而反应时间不是很严格,可以使用运放来代替比较器,

ADI网站有一篇文章讨论了运放用作比较器的情况。

《 Using Op Amps as Comparators 》

楼主:
就是说电压比较器可以直接输出COMS TTL逻辑电平吗

网友A(2009-07-11):
这个问题我也奇怪,以前做论坛上那个 M8 的 LC 表的时候,需要电压比较器 LM311,当时手头上没有,就尝试用运放 TL062 来做,先用 Multisim 模拟了一下,不起振,搭了个 LM311 的就没问题(图一)。

然后看了一下课本上的 LC Selier 振荡器,修改电路为图二,可以起振,但很奇怪,频率似乎由 C2 决定而和 C3 无关。再改为图三,还是可以起振,但增加电感频率反而提高??

后来还是想办法弄到 LM311 去做了 LC 表。

网友:
比较器侧重的是速度 ,运放侧重的是线性。
比较器工作在开环,运放工作在闭环。

内部电路原理差不多的。

网友:
LM311的第7脚输出是不是5V啊?

网友B:
六楼说的对:
1.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数量级(特殊高速运放除外).
2.运放可以输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其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但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如果输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的原因.
3.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极为集电级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4.当用比较器作放大时会发现放大输出失真,即使放大负反馈较深也非常明显,而用运放做比较器时,会发现翻转速度不够.
5.运放可以做比较器,同时也可以作为放大器,比较器只能做比较器

网友:
两个还是有差别的,运放可以用作比较器,但比较器不能用做运放。

因为有的比较器是开漏的,就像51的IO口一样。

网友:
运放在某些情况可以当比较器的!比较器我没试过当运放!比较器明显比运放贵了!
还有用运放做比较器可以省一个上拉电阻哦!

网友(2011-09-09):
运放和比较器的根本区别

⑴:
放大器与比较器的主要区别是闭环特性!
放大器大都工作在闭环状态,所以要求闭环后不能自激.而比较器大都工作在开环状态更追求速度.对于频率比较低的情况放大器完全可以代替比较器(要主意输出电平),反过来比较器大部分情况不能当作放大器使用. 因为比较器为了提高速度进行优化,这种优化却减小了闭环稳定的范围.而运放专为闭环稳定范围进行优化,故降低了速度.所以相同价位档次的比较器和放大器最好是各司其责. 如同放大器可以用作比较器一样,也不能排除比较器也可以用作放大器.但是你为了让它闭环稳定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超过加一个放大器!
换言之,看一个运放是当作比较器还是放大器就是看电路的负反馈深度.所以,浅闭环的比较器有可能工作在放大器状态并不自激.但是一定要作大量的试验,以保证在产品的所有工作状态下都稳定!这时候你就要成本/风险仔细核算一下了.

⑵:
算放大器和比较器如出一辙,简单的讲,比较器就是运放的开环应用,但比较器的设计是针对电压门限比较而用的,要求的比较门限精确,比较后的输出边沿上升或下降时间要短,输出符合 TTL/CMOS 电平/或OC 等,不要求中间环节的准确度,同时驱动能力也不一样。一般情况:用运放做比较器,多数达不到满幅输出,或比较后的边沿时间过长,因此设计中少用运放做比较器为佳。

⑶:
比较器(LM339)输出是集电极开路(OC)结构,需要上拉电阻才能有对外输出电流的能力;而运放输出级是推挽的结构,有对称的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

另外比较器为了加快响应速度,中间级很少,也没有内部的频率补偿;运放则针对线性区工作的需要加入了补偿电路。 所以比较器(LM339)不适合作运放用。
========================================================================================================================
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

     比较器和运放虽然在电路图上符号相同,但这两种器件确有非常大的区别,一般不可以互换,区别如下:
1、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 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 数量级(特殊的高速运放除外)。

2、运放可以接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则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但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所以,如果接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很多的主要原因。

3、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

杨正全 整理  2009-9-24

网友:
15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2012-06-08):
引用 网友B:
六楼说的对:
1.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数量级(特殊高速运放除外).
2. ...

总结得不错。就是这样。

网友(2012-09-13):
收了        正需要

网友(2012-10-20):
15L的资料很有帮助 学习

网友(2013-04-08):
看后边的帖子又学到一些知识

网友C(2013-06-30):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奇怪,以前做论坛上那个 M8 的 LC 表的时候,需要电压比较器 LM311,当时手头上没有,就尝试用 ...

兄弟你的仿真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仿真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multisim,学校教的就是这个(的前身)

网友:
又学到一些知识

网友:
额,一直认为电压比较器就是一种特殊的运放的飘过

网友:
我谈谈我个人的看法,电压比较器是集成运算放大器工作在开环模式,电压比较器是属于运算放大器,而我们实际运放除了工作在开环的电压比较器,就是深度负反馈电路,深度负反馈电路是工作在闭环模式下,其性能好。

网友(2014-02-26):
引用 网友B:
六楼说的对:
1.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数量级(特殊高速运放除外).
2. ...

good,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