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是否可以将MOSI和MISO短接,实现自发自收?

楼主(2007-03-04):
USART是可以的,不知SPI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
不行的吧,这个在硬件上不是像UART那样是对秤的,是有主从之分的.
-----此内容被shandian于2007-03-04,20:09:55编辑过

网友:
根据时序图是可行的。

-----此内容被bozai于2007-03-04,20:22:25编辑过

网友:
自己收发?主从模式怎么办?

网友:
只能用主模式了,从模式只能自己产生时钟而其还要给SS一个低电平。

SPI就是一个移位寄存器,自发自收其实就是把移出的再移回来。

网友:
经过验证,结论成立。

以下是测试用的程序(用mega64 AvrStudio4.13 b528 + WinAVR-20070122 -00)

#include<avr/io.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DDR_INI() DDRB |=_BV(0)|_BV(1)|_BV(2)

//低速模式

void SPI_Low(void)

{

        SPCR =   _BV(SPE)|_BV(MSTR)|_BV(SPR1)|_BV(SPR0);

        SPSR &= ~_BV(SPI2X);

}

//高速模式

void SPI_High(void)

{

        SPCR =  _BV(SPE)|_BV(MSTR);

        SPSR |= _BV(SPI2X);

}

//端口初始化,模式初始化

void SPI_Init(void)

{

        DDR_INI();

        SPI_Low();

}

//写读一个字节

uint8 SPI_WriteByte(uint8 val)

{

        SPDR = val;

        while(!(SPSR & _BV(SPIF)));

        return SPDR;

}

int main()

{

        uint16 i;

        uint8 rx[10],tx[10];

        SPI_Init();

        for(i=0;i<10;i++)tx = i;

        for(i=0;i<10;i++)rx = SPI_WriteByte(tx);

        asm("nop");

        while(1);

}

本来想用256个数据测的,但是屏幕显示不出来,所以用10个数据测试

把MISO接地的情况

把MISO接高电平时

MOSI 接 MISO时

网友:
谢谢 bozai 章其波

网友:
请问大侠:怎样看出根据时序图是可行的?多谢了

网友:
主要看发出去的数据能不能被正确采样,是否满足时许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数据是在上升沿被采样

如果把mosi与miso短接,那么mosi发的数据要在时钟上升沿传到miso端。

从图中知道,mosi发的数据(在sck上升沿前6)要早于miso要求的时间(在sck上升沿前4),所以数据可以稳定的送到miso端。

网友:
……好奇的问一下,为啥要自发自收?

楼主:
这是我学习的方法,我从来未用过SPI口,其实只要有人告知可行,我就会搭线路去做实验了.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你无须编从机程序,线路也是最简单的.容易成功.

很感谢章其波!

另外,我两片MCU,SPI通讯我已经试验成功了,不难做,速度还非常快!庆贺自已又多掌握一项功能!

网友(2007-04-29):
请问章其波,时序图是在技术手册中的吗?我没发现啊,或是在别的手册中的?

网友:
在每份datasheet的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里,没放在spi那一章。里面包含所有的参数

网友:
所谓主从就是由谁来提供时钟,所以设为主机模式当然可以自发自收。

网友(2010-11-02):
这么长时间的贴子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实现自发自收的?

网友(2011-04-07):
这两天也一直在考虑SPI是否能自发自收的问题,看了时序图,觉得理论上确实是可行的。搜索一下,没想到这里已经有人都试验完了,强人啊,Popo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同时感谢bozai 章其波 探路者的精神!

网友:
重要的是要掌握对它里面这个移位寄存器的理解:

SPDR寄存器:
SPI 数据寄存器为读/写寄存器,用来在寄存器文件和SPI移位寄存器之间传输数据。写寄存器将启动数据传输,读寄存器将读取寄存器的接收缓冲器。
这样在写SPDR寄存器的同时,触发了数据传输操作,从MOSI输出数据,同时把从机数据传入到SPDR中。如果MOSI和MISO短接,就直接实现了原数据的重新移位写入。

网友(2011-10-30):
不错啊,下一步就是学这个呢

网友(2013-06-27):
多谢大侠,不用自己重头开始画了,修改一下可以用了

网友(2013-08-19):
mark,时序这部分赶脚还看不懂!

网友:
对SIP完全没搞过,不懂

网友:
肯定可以的
很多MCU的SPI就有这个功能模式
在寄存器某位写1后,相当于短路MOSI以及MISO。
方便测试~~~

网友:
请参数ad7705,其工作模式中,就有关于自发自收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