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钻铣机雕刻电路板的测试照片和心得(2007年3月28日更新)

楼主(2007-03-05):
坛子里不少哥们对我的雕刻机雕刻PCB的实际效果很感兴趣,还提出了是否能雕刻菲利普LPC系列ARM管脚般大小的线条,因为本人手头没有LPC系列芯片,只好找了一个管脚大小和间距跟LPC2103一样的FLASH芯片AT45DB161D(TSOP28封装,封装参数可以看datasheet)来测试。

1、测试的PCB大小,跟1983年的1分硬币参照。

2、贴片AT45DB161D的测试,放4个焊盘,胡乱拉了几根线测试一下,设计的AT45DB161D焊盘和连线都是10mil的,因为使用的是半边尖刻刀,所以刻出来的线条只有5mil左右,间距倒是大于10mil的,这么细的焊线,没有阻焊估计很难焊接了,但是作为雕刻精度测试,着实令我吃惊。

这个算是极限测试了,呵呵……

3、磁动力工作室上教程里的一个例子文件,“借”来雕刻一下,可惜刻了一半电脑蓝屏死机了,没能刻完。大家将就的看一下线条边缘的质量吧。

经过一天测试的心得:

1、刻电路板一定要用比较尖细的半边刻刀,不然线条边缘被吃掉很多,导致线条变小;

2、板材要好,因为是机械加工,雕刻机主轴抖动难以避免,要是板材不好,极细的线条会被刀给甩脱出基板,大于10mil以上对线则不会有事;

3、主轴不要太高速,否则震动大了,也会导致第二点的问题;

4、PCB板材一定要放平,因为刻刀只吃进去0.15-0.2mm,不平的话凹陷的地方就刻不出线条,突起的地方就会下刀太深;

5、做PCB文件的时候,PCB板最好大面积覆铜,且不要去除死铜,节省雕刻时间;

6,用ARTCAM做刀路文件的时候,“轮廓加工”方式效果要好于“区域清楚”方式,1是节省时间,2是线条边缘不会被吃掉很多;

7、关于雕刻机:精度足以满足绝大部分人和工作的需要,真的很超值,本人很满意。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好笑的事情,很多人到我这里来看新鲜,第一句话就是:机器这么简单啊?回去可以自己做一个。可是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做得出来给我看的,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因为使用的是半边尖刻刀,所以刻出来的线条只有5mil左右"

半边尖刻刀什么意思,换用什么样的刀能可出来,有10mil宽的刀吗?

网友:
能不能刻AD9830的板呢?线距0.5mm.TQFP48

楼主:
可以,TSOP28封装的AT45DB161D就是0.22mm管脚,0.55mm脚距的,但是那么细的焊盘要仔细调整和多次实验才能刻好,另外,板基质量一定要好。

网友:
在厂家的论坛里,有几个电路板的作品照片,其中一个完成了自动钻孔的精密电路板样板应该是装好几个单片机的,上面有说明“最小线距0.2mm,最小线宽0.3mm……”。

不过楼上说的很正确:一个是要多次试刻,二个是PCB板子材质要好。

我的经验是:1、选用尽可能尖的小角度尖刀(15°,30°);

            2、在电脑上布线的时候,线距和线宽都尽可能宽些,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同时把两样

               小的都凑到一起,就是说不要在小线距的同时还放小线宽的铜箔。
-----此内容被stone-au于2007-03-06,06:05:31编辑过

网友:
能不能自动钻孔?

楼主:
可以的,切边、刻线和打孔都可以先做好刀路文件,换好刀具后,调入KCAM加工。

网友:
从楼主的第三张照片来看,楼主有个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就是板子没有放平整。

我的经验是:机器买回来之后应该自己在平台上加一块由胶木板或者有机玻璃作为垫板,并让机器自动把加工区域铣一遍,这样可以消除平台不平整的因素,还可以保护机器的铝制工作平台。楼主的另外一个帖子里的照片上就有这个垫板,就是平台上那个白色的塑料板,只是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铣一遍。

做精细雕刻,电路板一定要放平整,可以用双面胶粘在背面然后粘在平台垫板上,并用手压平整,这样刻出来的板子就不会出现楼主照片上的情况。

楼主:
不知铣一块石头做垫板是不是好点呢?木头和有机玻都容易变形的。

网友:
那A型机的效果会不会比B型机差很多呢?

楼主:
不会,A型主轴震动比B型的还小,加工软性材料最好了。

楼主:
这段时间不断琢磨刻电路板的技巧,终于有点长进,呵呵……

昨晚刻的电路板,刻线、打孔和切边都是机器自动做的:

目前只有这个水平啦,下楼贴一下本地一个牛人的作品,也是用这个雕刻机刻的。

楼主:
本地牛人作品,也是用这款钻铣机刻的:

楼主:
昨晚装配好的板子,从设计到制作到写程序,累计不到一天的功夫,哈哈哈,爽啊……

网友:
问一下楼上这位哥们,你做的这两块板主要是干什么的?

楼主:
一个是ISP下载板,一块是串口监视器,监视PC软件对串口收发的数据,以及实现硬件串口调试功能。

网友:
看上去真是不错的说.....

网友:
请问楼上各位购买的朋友,你们的付款方式是怎样!!

楼主:
我是银行转帐的。

网友(2007-04-30):
看我雕刻的几张板子

网友:
雕刻机器付送的钻头太少  尤其是打孔的钻头都没,  大的控我都要自己绞出来!

哪有卖雕刻机上的钻头啊!  armok邮购部能进点货啊 呵呵

楼主:
找厂家帮找呗,我们本地机电市场有很这种钻头,不过比较贵。

网友:
什么牌子的雕刻机,很有兴趣。价格大约多少一台?能雕刻多大尺寸的pcb板?

网友:
不知楼主的机器在哪里买的,多少钱?

网友:
确实大牛啊,

深圳做板太贵了。

网友:
彩虹,能否说一下价格,和拍个照,心痒啊

网友(2007-05-30):
我买了雕刻机可用的钻头,不错。卖电磨的人那里有配套的钻头。0.5~1.5,全系列。

网友:
楼住,自动钻孔时能用protel导出的钻孔文件吗?那上面又是方块又是三角怎么办?

网友:
想知道楼主花了多少银子买的机器,谢谢!

网友:
这种加工样品PCB的机器,乐普科的最好,价格也是超贵。

网友(2007-07-06):
昨晚跟厂家沟通后,今天直接到厂去购买了一台2100RMB的。(此厂离我处只有40分钟车程)。希望彩虹兄多多指教!!(最近沉迷股市...结果被套割肉了,还是老老实实的做技术好)。

网友:
今天弄了一天终于可以和电脑连接了,但用99SE如何导出.GC的文件呢。郁闷中.........

是否还要其他软件转换?

楼主:
他们的配套光盘上有PDF教程的啊。

网友(2007-09-09):
做33楼这样大小的PCB,大概要多久啊?

网友:
看了彩虹刻的电路板,真是好玩极了。

用感光板做电路比较麻烦,没有这么直接,孔也好难钻。

彩虹,用 Eagle 画的电路能不能刻? 转成 CAM 文件?PDF文件?

另外,机器在 Unix/Linux 下能不能驱动?谢谢!

网友: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好笑的事情,很多人到我这里来看新鲜,第一句话就是:机器这么简单啊?回去可以自己做一个。可是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做得出来给我看的,哈哈哈哈哈哈…… "
AVR做的人少,其他地方就多拉,这是我去年年底DIY的,

网友:
【29楼】 rube
积分:403
派别:
来自:
这种加工样品PCB的机器,乐普科的最好,价格也是超贵。

他的有多贵啊.

网友:
没有机械方面的特长搞不定吧?
【36楼】 guo132 ,机械部分也是你自己搞的吗?

网友(2007-11-21):
gxlujd 彩虹

请问一下.这个的钻孔和铣边要不要换雕刻刀呢.还是一把刀做完的.如果是一把刀做完的话那能钻的最小的孔是多小呢.

我自己画了个图,已经送去加工了.下个星期应该可以装起来.但是还不知道怎么用呢.

网友:
【39楼】 gongcsf

你的图是用 CATIA 画的?
拥有一台可以雕刻PCB的雕刻机,甚至是一台高级的三维 CNC 机器是我的一个长期梦想。

网友:
图是用的小日本的 SolidWorks 2007 SP0.0 Early Visibility 画的.别的软件上手太慢了.这个软件画个架子出来还是很简单的.所以用这个了.

这东西不便宜啊.图上的这个铁架花了我1860,其中那个工作台面还没有算上去.
主要是加工费要占一半的钱.
总体下来,玩完工我估计得3400-3800左右了.不过精度应该比那些鹿原的小机子好点.刚性也应该好点.可以雕刻些机箱面板,铝的屏蔽件啊.等等.还可以雕个龙凤玻璃佩来玩玩.好玩得很哈哈.刚花了3600买了相机,又得花同样的价做个雕机.今年的业余开消已经快没有了.还好也到年底了.明年又有钱玩别的.

网友:
彩虹板上的pin1的也未钻,奈何?

网友:
【41楼】 gongcsf
SolidWorks 不是日本的吧,你的图怎么看都像是用达索的 CATIA 作的。

楼主:
to39楼:要换刀的,机器做完雕刻会自动回零位,换了刀具后再继续钻孔。
to42楼:做刀路的时候只选了圆形的部位钻孔,忘了连方形的焊盘也一起选上了,所以机器没给钻孔。

网友(2008-03-29):
SolidWorks 和CATIA 都是达索公司出的。 随便提下SolidWorks 是世界上装量最大的3维设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