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56万用表电路图

楼主(2007-03-05):
谁的版本能打开?我的99SE打不开,也不知道这个图是哪个版本PROTEL的,若打开的话重新发上来一个99SE的,谢

-----此内容被bluerain于2007-03-05,16:56:14编辑过

网友:
这个附件不是protel的,是PADS logic的,powerpcb的原理图格式

网友:
是PADS打开,楼主,从哪弄的,有UT39E的没有啊

网友:
收藏,可是偶没有装PADS,以后再打喽!!

谢谢楼主!!

网友:
有没有UT70D的,我在本站买的一个有一个档位坏了,想自己修一下。

楼主:
我也忘记从哪个网上下的了,你用百度搜一下就出来了,其他的图我没查.

公司的表被别人用了,拿回来连显示都没了,里面PCB都烧了一点,估计是拿20A电流挡量220V电压了

谢谢marker上传了PDF文件

网友:
有没有UT71c的?

网友:
有没有UT71c的?

现在的数字表都没图,以前的指针表都带电路图的.................

网友:
"我们对UT系列是提供一年的保修服务的。如果仍不到一年,可以寄回给我们。

不过你需要负责回来的快递费。(也可以寄去原厂,但也会要求你负责回来的快递费)。 国内的消费者协会的指引是:维修产品的路费(如送修路上坐车的费用)或可能的运输费,由客户承担。"

    就是二极管档有问题,反向时总显示1.xxV的压降,其他都正常,寄回去太麻烦,能自己处理最好,不行就将就用。

网友:
确实是的,只要有图,自己肯定能处理好。因为还有个fluke112(也是本站买的)可用,所以修不修不是很要紧。

    还有,我的ut70D很怪,有时候会出现显示屏笔画慢慢变暗的情况,要很多次开机才恢复正常,现在已很少用它了。

网友(2012-10-29):
打开来什么都没有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