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报到,大家好,请问怎样用MEGA8驱动12v 160ma的直流电机(机箱风扇)?

楼主(2007-03-06):
请问硬件部分怎样搭呢?

谢谢了

网友:
1.方式很多,考虑好电平迁移的问题即可

2.最近搞PLC多了,就用TLP521+8550吧.

楼主:
to:【1楼】 Qhjh 金试

光偶+8550?嘻嘻!提个过分的要求,能否提供电路图?

这个图对吗?

-----此内容被adaada于2007-03-07,01:17:07编辑过

楼主:
另:如果用MEGA8里面的PWM是不需要程序干预的吗?即在PWM其间我可以做其它东西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驱动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
1、PWM只要你不调整参数的话是不需要程序处理的,只设置好了,它就会自己在那运行了。

2、你这个图不对,这种接法不能用PNP三极管。

3、电机要并联反向二极管。

建议:直接用AVR单片机I/O口驱动NPN三极管即可,不需要搞那么复杂。

楼主:
1:明白

2:用PNP和NPN有什么区别?

3:明白

如果不用隔离,容易烧单片机IO吗?

楼主:
请问为什么不能用PNP三极管?

网友:
NPN和PNP是不一样的,基极控制不一样,这个你还是看一下电路基础比较好。

用NPN三极管在电平转换时方便,AVR单片机可以直接控制基级,不用电平转换了。

三极三身已经是一级隔离了。

楼主:
如果图中的8550改为8050射极输出如何?

请问下图的两级驱动和一级驱动有什么区别?

本人模拟比较烂

网友:
这个电路你可以看看。FET用的是FW306

网友:
三洋的Motor Driver是Fan行业的老大。大电流的多用11967,小的多用11961。

下面是一份11967的12V驱动应用。你的MCU要做的就是换掉1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