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谁有MEGA16的SPI驱动AD7705的程序,参考下,我写的程序读出的都是0xff

楼主(2007-03-07):
请问 谁有MEGA16的SPI驱动AD7705的程序,参考下,我写的程序读出的都是0xff

网友:
你怎么不把自己写的拿出来看有什么问题!我这里有份但不方便贡献,同事写的.

网友:
哦!忘记跟你说一件事了.AD7705的时序不与SPI下有不一样的.不能直接用SPI下驱动,你最好自己写个底层的函数.

楼主: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d_key  PINC

uint value;

uint temp,temp1,temp2;

//**********************短延时程序50us**************************//

void delay50us(uint t)

{

    uint j;

    for(;t>0;t--)

        for(j=0;j<70;j++)

            ;

}

//**********************短延时程序5us**************************//

void delay5us(uint t)

{

    uint j;

    for(;t>0;t--)

        for(j=0;j<7;j++)

            ;

}

//**********************长延时程序50ms**************************//

void delay50ms(uint t)

{

        uint i;

        for(;t>0;t--)

                for(i=0;i<52642;i++)

                        ;

}

//**************************端口初始化*************************//

void IO_Init(void)

{

DDRC=0x00;

PORTC=0x00;

//DDRB = (1<<DDB5)|(1<<DDB7)|(1<<DDB4)|(1<<DDB2)|(1<<DDB1)|(1<<DDB0);

//DDRB=0xb7;

DDRB=0b10110111;   //PB3\PB6输入

PORTB=0b1111111;

}

void spi_init(void)

{

SPCR = 0x7f; //使能SPI,LSB先发送,主机,SCK空闲高,模式三

SPSR = 0x00; //setup SPI

}

//******************SPI写寄存器函数*******************************//

void WriteToReg_ADC(uint byteword)

{

  PORTB=PORTB&0xef;    //使能SPI器件

  while((PINB&0x08)==1)

   {;}  //等待DRDY脚变低,PB3引脚为低

  SPDR=byteword;       //发送数据

  while(!(SPSR & (1<<SPIF)));//等待发送完毕

  PORTB=PORTB|0x10;    //禁止SPI器件

  delay5us(10);

}

//******************SPI读数据寄存器函数*******************************//

void Read_ADC16BitValue(void)

{

        PORTB=PORTB&0xef;   //使能SPI器件

        SPDR=0xFF;

   while(!(SPSR & (1<<SPIF)));

    temp1=SPDR;

    SPDR=0xFF;

   while(!(SPSR & (1<<SPIF)));

    temp2=SPDR;

    PORTB=PORTB|0x10;     //禁止SPI器件

        temp=temp1*256+temp2;

        delay5us(10);

}

//**************************AD初始化*************************//

void ADC_Init(void)

{ //先从通讯寄存器开始初始化

WriteToReg_ADC(0x20);       //通道1,下一个写时钟寄存器

WriteToReg_ADC(0x01);       //写时钟寄存器设置更新速率为200hz

WriteToReg_ADC(0x10);       //通道1,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WriteToReg_ADC(0x7c);       //增益1、自校准

delay50us(100);              //延时

}

void main(void)

{

        //uchar value;

        IO_Init();

        spi_init();

        ADC_Init();

        while(1)

        {

        //while(PINB&0x08);

        WriteToReg_ADC(0x38);       //下一操作为读数据寄存器1

        //while(PORTB&0x08);

        Read_ADC16BitValue();//读取

    value=temp;

        }

}

楼主:
直接spi驱动,

楼主:
资料上说,是兼容的

网友:
while((PINB&0x08)==1) {;}

这里等待变低有错.你这句话很有可能起不到实际作用.

楼主:
得要判断,才能继续写数据吧

网友:
写寄存器的时候不需要判断.但是读AD转换值的时候要判断.且如果PINB是0x08呢,是进不了循环的.一样起不了等待变低的作用.最简单是while((PINB&0x08)==0x08) {;} .www.mculib.com上有中文的AD7705的资料.
-----此内容被lzy_于2007-03-08,15:48:43编辑过

楼主:
现在把程序修改了,读数据之前判断,还是老样子,晕死了,怀疑SPI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有一点我没试过.在AD7705的手册上末尾部分有个时序图.在他的图上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都是在CLK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的.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cc)//写一字节进AD7705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if((cc<<i)&0x80) din_1;

                else din_0;

                sck_0;

                sck_0;

                sck_0;

                sck_1;//上升沿输入数据

        }

}

unsigned char read(void)//对主机来讲。SPI是上升沿输出,下降沿输入

{

        unsigned char i,cc;

        cc=0;

        for(i=0;i<8;i++){

                sck_0;

                sck_0;

                sck_0;

                sck_0;

                sck_1;

                cc=cc<<1;        //上升输出

                if(dout)cc=cc+1;

        }

        return cc;

}

其中初始话部分

        write(0x20);        //写,正常工作,选定时钟寄存器

        write(0x01);        //输出跟新频率25Hz

        write(0x10);        //选择设置寄存器

        write(0x44);

        while(drdy);

        write(0x38);

        x=read()*256+read();

        for(x=0;x<10000;x++);

        while(drdy);

        write(0x38);

        x=read()*256+read();

这是我同事写的.

网友(2009-08-31):
初学7705,资料全英文,看一下午没什么收获,11楼的程序刚看了下,挺好的,至少很简洁,但din_0,din1,sck_0,sck_1,dout 是什么意思呢,呵呵大虾可否贴张电路图?不胜感激!!

网友(2013-05-31):
有些指令不搞不明白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