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压控电阻器这种东西

楼主(2007-03-07):
請問有甚麼方法可以透過電壓來改變電阻值的嗎?有這類功能的IC嗎?還是有相關電路??麻煩大家提供意見,謝謝!

网友:
美信有很多种,脉冲控制的

网友:
有的.很贵.

网友:
数字电位器,场效应管,

网友:
就是数字电位器啊

网友:
呵呵,用MOS管就可以作啊

网友:
直接用MOSFET啊!

网友:
场效应管是由电压控制的

网友(2011-03-27):
不太明白解决方法。。

网友:
不就是可调电子负载么,基准+运放+三极管就可以搞定

网友:
有的,电视机上的屏幕上有颗消磁线圈上就串了个这么个东西!

网友A:
用结型场效应管 ,如2SK30A等,这类FET在给出大于夹断电压以内的电压时(夹断电压是负的)输入电压与DS间电阻成线性关系,很多人用这个特性做了程控放大器

网友:
PTC热敏电阻器的典型应用路
       利用 PTC 热敏电阻器最基本的电阻温度特性及电压-电流特性和电流-时间特性,PTC 热敏电阻器已广泛应用于公元电子设备、汽车及家用电器等产品中,打到自动消磁、过热过流保护、恒温加热、温度补偿及延时等作用。
       PTC 热敏电阻器在电源接通1-2s 后即呈高阻状态,温度高于65℃左右发生转折;断开电源后,要经过1.5-2min 才能冷却到低阻状态。因此,在彩电、电冰箱电路设计中利用其特点来实现过压、过流、过载保护来延长电器的使用寿命,同时加强了安全防护。

1、【高分子 PTC 热敏电阻器过流/过热保护电路】

       高分子 PTC 热敏电阻器由于具有独特的正温度系数特性(即 PTC 特性),因而为适合用于过流保护器件。高分子 PTC 热敏电阻器的使用方法像普通保险丝一样,是串联在电路中的(没有极性)。

2、【PTC 热敏电阻器灯丝预热电路】

       PRC 热敏电阻器用于各种荧光灯电子镇流器、电子节能灯时,不必改动线路,将适当的 PTC 热敏电阻器直接跨接在灯管的谐振电容器两端,改变电子镇流器,电子节能灯的硬启动为预热启动,使灯丝的预热时间达到0.4—2s,可延长灯管寿命达三倍以上。

3、【PTC 热敏电阻器过热保护电路】

       由于 PTC 热敏电阻器具有在居里温度以上电阻值徒然升高的特性,因此可以在温度环境异常升高时,利用装有 PTC 热敏电阻器的保护线路通过阻值的改变而接通或者断开回路,达到保护后级元器件的目的。

4、【PTC 热敏电阻器电动机启动电路】

       在单相交流电动机的启动线路中,与辅助启动线圈串联的 PTC 热敏电阻器可在电动机加速之后自动断开,从而保护启动线圈免受损坏。

PTC 热敏电阻器电动机启动原理图

5、【 PTC 热敏电阻器通讯设备交换机/配线架(MDF)保护电路】

       顺着通信设备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交换机、配线架和用户设备的保护要求也大大提高了。用 PTC 热敏电阻器保护电话线路,主要针对以下原因引起的过电流现象:直接雷击或者邻近电话线路设备的雷击引起的浪涌电流;邻近的电力线路或者铁路系统故障时引起的交流感应电压;电话线路与电力线路搭接。

6、【 PTC 热敏电阻器消磁电路】

      由于显像管的荫罩板通常采用含有钢的合金制成,因此在施加高压电时产生剩磁。如果不将剩磁消除,则这种剩磁会对电子束产生附加的偏转作用,使显像管的色纯度下降,影响显示器的显示效果。

      显像管的消磁电路有自动消磁电路和手动消磁电路两种形式。其原理都是采用一个逐渐减弱的交变磁场来进行消磁的。交流电流通过消磁线圈,磁性物质就沿着固有的磁滞回线充磁,经过足够的周期后,随着磁场强度的逐渐衰减变为零,磁性物质的剩磁也就跟着变为零,这样就完成了显像管的消磁作用。

网友(2013-05-18):
引用 网友A:
用结型场效应管 ,如2SK30A等,这类FET在给出大于夹断电压以内的电压时(夹断电压是负的)输入电压与DS间电 ...

有没有那种型号是贴片装的 比如 sot-32的j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