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没有做逆变电源的,如有留下联络方法!

楼主(2007-03-07):
最近想用AVR来做个SPWM的正玄波逆变器(12vdc--->220vac),有兴趣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

我的联络方法:QQ:286878116,SKYPE:xh@2156.net

网友:
我以前做过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是烧管子,二是波形太难看

太郁闷

等楼主好消息

多多指教

楼主:
好歹留个联系方法啊

增加邮件联络: xh@2156.net

网友:
我也想搞,学习一下

网友:
我觉得60vdc--->220vac

      90vdc--->220vac

会更好些,不少在线式UPS是48v 或 60v转换的

楼主:
找到一份SPWM方面的资料:软开关逆变器离散脉冲调制性能 点击此处打开armok01145997.pdf

楼主:
做这个东西最大的问题在于MCU产生SPWM及输出保护方面的问题,其实输入的直流电压高低问题不大,用DC TO DC解决即可

网友:
我用SAA866AE做过。而且供应给本地一家大型企业配套的。但碍于签了保密协议。.......

还有成本太高。用夕片变压器升压的。DC-DC搞得头都大了。没成功。

楼主:
现在我们做的DC-DC部分是用494来做的,效率还算可以在85%左右,不过是12VDC-300VDC转换的

网友:
凑热闹,

有人约我做车载充电器,其实是 DCDC 变换器,没时间,具体指标还没拿来,几天内吧,

我不大懂,也没时间了,

如果有谁能做,可以给你做,是付费的,具体看指标拿来再商量

网友:
软件做的效果不好,受限于CPU性能,没补偿,电压反馈只能做峰值检测,接感性负载容性负载失真大。要完成这些功能对CPU的要求太高。

还是硬件加CPU控制好。

楼主:
车充一般用34063来做,性能还可以,简单便宜

以前有用MCU来做方波逆变器,能与纯硬件的性能相比,现在做正玄波的主要是想尝试,如果加硬件,加CPU控制,成本有点受不了

网友:
我的QQ:602038035    dong.wang001@163.com

同意发仔

电压反馈的时候不知道要怎么控制 波形畸变不知道要怎么解决
-----此内容被UV200于2007-04-03,11:11:48编辑过

网友(2010-11-25):
楼上,make是啥意思

网友:
前级用494高频逆变至正负600v直流,后极用两只场管50HZ调制PWM推挽,输出,串一只电感,及输出并一个电容,就可

楼主:
已经用全桥的方式做成功正玄逆变器了,谢谢楼上的思路,试试看要是成功了,成本可以降低不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级用494高频逆变至正负600v直流,后极用两只场管50hz调制pwm推挽,输出,串一只电感,及输出并一个电容,就可
串联谐振

网友:
前级用494高频逆变至正负600v直流,后极用两只场管50hz调制pwm推挽,输出,串一只电感,及输出并一个电容,就可

更正用494高频逆变至正负300V,即600v直流,后极用两只场管50hz调制pwm推挽,输出,串一只电感,及输出并一个电容,(内似D类功放),用50HZ正弦波做信号,通过D类功放放大至AC220V输出,电感,及电容只是低通,不是串联谐振

网友:
想法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级用494高频逆变至正负600v直流,后极用两只场管50hz调制pwm推挽,输出,串一只电感,及输出并一个电容,就可
更正用494高频逆变至正负300v,即600v直流,后极用两只场管50hz调制pwm推挽,输出,串一只电感,及输出并一个电容,(内似d类功放),用50hz正弦波做信号,通过d类功放放大至ac220v输出,电感,及电容只是低通,不是串联谐振

试过了,不行啊,波形太难看

网友:
给个波形图看看,可能需要加入反馈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州 老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494做的这个DCDC开源出来呀

网友(2012-08-24):
我也想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