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5.0 输入12V,输出居然是7.2V ???

楼主(2007-03-08):
请教一下,这是为啥子哦?

楼主:
按照网站上的那个电路图做的。只是输入用了一个470uF的电容,输出端没加电容。

网友:
输出端怎能不加电容?

网友:
应该是没接 反馈  或  负载!

网友:
按手册的电路是OK的,输出肯定要加电容的,不然纹波脉动很大,电压频率高用普通的万用表量出的电压是不准的,加了输出电容(一般我用1000uF)才是比较OK的直流,这时用万用表量出的空载电压是 5V。

网友:
问题就出在输出没有加电容.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按照datasheet作,肯定没问题。2575我用过多个项目

网友:
开关型的电源输出端不接电容肯定有问题。

楼主:
搞定了,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嘿嘿,谢谢。

网友(2009-03-29):
输出没有电容,无法稳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