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编码器如何和单片机相连呢?谢谢了

楼主(2007-03-08):
OVW2-06-2MD 旋转编码器  它有A+,A- B+,B- ,C+,C-,5V,SG,请问它该怎么和单片机相连呢,AB.C可以直接接在IO口上吗?还是需要什么电路,谢谢了

网友:
当你的光电编码器采用+5V电源供电的时候,可以直接连接到AVR上面,不需要任何电平变换电路,但请注意此时光电编码器到MCU处的连线不宜过长,一般在3m以内比较好。注意连接好光电编码器连线上的屏蔽线,特别是屏蔽线的联结点位置要注意,应在MCU侧单点接地。

网友:
最好还是按编码器标定的额定电压供电。采用光藕隔离。光藕宜采用高速的如6N137等。

网友:
连到外部中断,但是非常弹片机基本上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网友:
有兴趣,关注中。。。

楼主:
先谢谢了各位了!

楼主:
我看了原来的电路原理图,发现旋转编码器的C+,C-,没有用,空着

,只用了A+,A- B+,B-, 请问C+,C-,是不是可以不用呢?有没有什么原因呢?谢谢了,同时希望那为DX有旋转编码器的资料,可以传一下,谢谢了!

网友:
c+c-一般是零点信号,很多应用中是不用的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标准的是用26LS32接收A+/A- B+/B-.国内小厂设计都偷工减料.

得到A,B信号后,如果直接和MCU联,用中断吧,一般是4倍频,要识别出两个上沿,两个下沿.

AVR的速度的确够了,用普通型51,最好先用GAL检测信号!

网友:
我来给个建议:

这个适用于基本所有的增量编码器。

A+/A- B+/B- 这个是两路正交信号的差分输出,用于降低传输中的干扰,采用MC3486,得到两路正交信号,用于计数。两路信号的超前和滞后用于辨别方向,而脉冲则用于技术,

C+/C-是物理的参考位置,一般用于将计数器清零,消除计数脉冲的丢失产生的误差累计。

对于这种编码器,可以采用两种方案来接入单片机。

辨向后,得到方向和脉冲,采用一般的双向计数芯片,注意计数最大值。

直接用HCTL-2020,这个可以有16的计数值

楼主:
谢谢了,不过我从没用过26LS32,和MC3486 .能介绍个电路图把,谢谢了!

网友:
你把事情说得具体点,我这个有方案。邮件联系我:skyjebel@hotmail.com

或者在BBS上说清楚。

楼主:
旋转编码器有三个装在一个可以三自由度移动机械上,象个可以左右移动的天平的东西,单片机得到旋转编码器信号,在液晶屏上显示X,Y,Z,坐标.是我在学校的项目~麻烦了

网友:
旋转编码器的的刻线数,或者 细分后一周的脉冲数 ,这个很重要,要是位数不高,可以用简单的辩向电路加个计数器就可以做,位数16位左右有专用的 芯片,24的也有,32位的也有,再高了就的你自己用CPLD,或者FPGA来做了。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下,资料很少,只找到个电路图,

不过大概怎么做我明白了.但这个电路图后面的芯片是什么?那为DX知道哈?谢谢了

网友(2011-08-02):
74ls159

网友:
这个传感器好牛叉的样子 呵呵楼主万能

网友:
不敢用单片机片处理编码器信号,建议还是用专业的ARM之内的芯片去处理吧,它有专门的编码器接口与相应的成熟代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