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线电遥控设计

楼主(2007-03-09):
现在做一款带无线电遥控的产品,没搞过无线电,不知从何做起,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电机在启动瞬间电流太大,在VCC上有约0.2V的抖动(在示波器下看),导致无线电模块无法正常工作,按住遥控的按钮不放,电机一直在抖动,分析是因为电机启动时模块即停止工作,随后电机也停止工作,电机一停,干扰消失,遥控恢复正常,电机又启动。使用面板按键时无此现象。将电源电容加至4700uF也无济于事,不知怎么解决。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
无线模块电源和地上接电感。实在不行就分开供电

楼主:
电感电容都试过,就是启动时电流太大,正常运转时没有问题。启动时VCC和GND上都有抖动。分开供电可以,使用交流电源也可以,但机器不允许。

网友:
你用什么稳压的?换了它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无线模块? 是最超再生吗?

网友:
一定是,那东西都快淘汰了,嘿嘿。

网友:
如果是超再生的话 就不是楼主分析的原因了,电机的电磁干扰影响了超再生的工作,

网友:
有电机的场合,一定要用超外差的接收机,一定要强化电源,强化EMC,嘿嘿!

俺也不会,只是说说

楼主:
确实是超再生的,我没做过无线电,搞不清超再生与超外差有何区别?

网友(2009-08-29):
你好 频率范围是多少   请速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