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一只IC代替8个三极管驱动8位LED,该怎样选择? 谢谢

楼主(2007-03-09):
rt

网友:
74hc595

74hc164

网友:
74hc595

网友:
他的意思是代替,所以用uln2803  就是贵了点。

网友:
我之前用国串如并出的164

网友:
ULN2803 三极管不会串转并的 所以595的都作文跑题了

网友(2012-08-20):
74HC595
74AHC595

网友:
LZ是要代替三极管的位控驱动,用595之类的,不是还得加驱动?应该用62083或者2803之类的吧

网友:
3-8线译码器。。。。

网友:
如果需要需要LED数码管的,可以用CT1628  PT6964 FD650  CT1642等芯片可供选择,只需要2~3个GPIO即可。

网友:
74hc244   缓冲器  驱动器

网友:
74HC240

网友:
74H573

网友:
就用595就行了。一个驱动不就几条命令么。用这个还好扩展,后面再加也容易

网友:
74HC595,8位

网友:
74hc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