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我的小作品--U盘(实际是USB SD卡读卡器) ATmega168+PDIUSBD12+SD (内含GCC源码

楼主(2007-03-09):
这是最新的代码,原贴在46楼    -- 20071223 bozai加入

发布我的小作品--U盘(实际是SD卡读卡器) ATmega168+PDIUSBD12+SD (内含GCC源码和原理图)

年前里曾在44b0x板子上实现移动硬盘的功能,年后利用在阿莫这买的一片TQFP封装的m168 和一年前在上海赛格买的D12,再加上花15大洋的SD读卡器上的SD插槽。终于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

这里把它公布出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仿制,修改,大家共同探讨。

也许选SD卡作为存储设备加上没有选择带总线的AVR单片机是个错误,这个小东西的速度,读只有370KB/s 写只有198KB/s 。为了提高sd卡的操作速度,晶振选用20Mhz。

AVR芯片用m8 和m88都可。

程序标准请求部分是参照原来那块ARM板子上的例子,MassStorage那部分自己花了很久才搞出来,由于没用中断,所以有点乱。大家凑或着看吧。

整个东西实用性不大,不过可以做为学习USB使用。板子是在万用板上焊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PCB。

这是全部资料的压缩包

另外程序是在AvrStudio4.13b528 + WinAVR20070122下编译的

这是板子的正面图

这是板子的反面图

放在盒子里

插在CH375做的mp3上可以正常播放

插在电脑上

可以显示自定义的信息

20080129:(上传一些清晰的照片):

楼主:
哈哈,这么快就变cool了

网友:
强就一个字!佩服,羡慕呀

如果成本低点就好了,前几天买一个读卡器才10元,我拆开一看就一个黑陀陀(COB),再没每别的芯片了。

楼主:
做这个就是为了玩嘛,当然没法跟产品比,学习学习USB。

我以前买一个hub也像你那样,没什么东西。

15块的那个有个GL817

网友:
支持!!是学习USB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品!!

网友:
楼主的焊工一流,图中红色的是什么线

楼主:
谢谢,是漆包线。

线径大概是0.3mm,从彩电偏转线圈上拆下来的。

网友:
焊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

楼主:
总的来说,要求焊功要过关。

这样焊贴片元件,就不能用焊锡丝了,很容易就把两个脚粘在一起,还有即使粘在一起要能用烙铁把它分开。所有 的线焊时都要事先上上锡。

网友:
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厉害啊~搂主要是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应该会有人买的~

楼主:
穷啊,哪有钱搞这东西,多了做不起,少了价格又高。这边材料也不好买。如果市场不错,阿莫愿意的话,阿莫可以考虑做一批卖卖啊。

网友:
那几个贴片是如何处理的啊?哈哈

来几个清晰点点的图片哟~

顺便想问问s这个读卡器的设计流程的.

对于SCSI命令是不是只在read(10)与write(10)的时候才和sd卡的读写函数联系,其他的都没有关系.

-----此内容被hellokilly于2007-03-13,08:45:49编辑过

楼主:
手机拍不清。贴片按我的通用做法,下面放一个绝缘的有能承受一定温度的薄片(如那种木纹胶带),把芯片四周固定在焊盘上,然后再把脚一个一个用漆包线引出来。

quote:

对于SCSI命令是不是只在read(10)与write(10)的时候才和sd卡的读写函数联系,其他的都没有关系.

/*********/

可以这么说,在发read capacity的时候要返回卡的容量,要读卡的csd寄存器然后计算出来。不过这是在卡的初始化时已经读好了。所以当用到read10 write10的时候才会去操作卡。

网友:
非常感谢bozai .怎么会显示中文章其波的U盘啊 哈哈

楼主:
我在程序中表明了要改哪些地方,只要修改那些信息就可以了。

不过有些地方需要用unicode编码,有些用gbk编码(这个我也说明了)

网友:
我用修改了楼主的程序(用M64 + Ext 32k RAM总线方式,XTAL=8MHZ),为什么出现只有10%的机率USB枚举OK?以下为正常图片:

楼主:
要注意D12的操作时序,因为AVR的速度比D12高,所以底层的驱动函数要仔细写。

另外布线也要注意干扰问题。

你的问题多是D12的时序有问题。

网友:
发现有两个问题:

 1.mmc写入时,偶尔会改写其它文件(实际上是存在的,估计入口簇号等被改变)。不知   为何?

 2.系统采用3.3V供电,通过USB串联1N4007隔离后HT7130稳压。发现   隔离的电源指示LED会闪烁(写卡时)。

 我的速度N慢,8M时钟,见下图:

网友:
好、很好、非常好。

楼主:
回30楼:

1、我的SD_MMC程序只限于SD卡,MMC卡没有试过。

我用SD卡时至今没出问题。不过当时有张SD卡读写有问题,某个簇有问题。本以为我程序的问题,但是后来用别的SD卡读卡器也有问题。所以是卡坏了,后来只能分区时绕过这个坏扇区。

另外做mp3时,一个马来的朋友已经向我报告SD_MMC驱动MMC卡不能用。所以应该是使用MMC卡的问题。主要我没有MMC卡所以就没办法测试了。

2、HT7130驱动电流好像只有30ma吧,因为SD卡消耗的电流差不多就有这个数了。再加上芯片LED的消耗,估计HT7130受不了。闪烁的原因就是在写卡时SD卡电流猛增造成电压下降,另外程序是每接受到一个扇区数据就写一个扇区,然后再接受数据,这就造成卡式非连续写的,因此闪烁。

PS:速度慢的原因有:模拟总线,SD卡spi模式操作(8M时,卡操作最多是4Mbps,就是500KB/s,加上命令等所以卡操作的速度本来就慢,加上模拟总线就更慢了)

网友:
电路稍微修改了一下,

把一个AD用起来,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在PC上显示M168采集回来的值.

另外在电路上加了一片DS1302,多加一个LED,正好把IO用光.

今天已经去发作了5块pcb,

最近几天先看看程序吧

谢谢楼主

以前用过FT232,用USB转串口,不过那个不用写程序.

没有真正写过USB的程序, 看看这个能不能入门.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用D12和M168+SD卡做U盘或者移动硬盘的时候,

                M168还能不能把比如 AD的值传回到PC上?

                比如 我要在PC上看AD转换的值, 但是同时U盘是继续工作的.

                可能问的太菜了,见笑!

问 阿莫:

        你这里D12有得卖吗?谢谢!

网友:
板的图片,

先做回来试试看再说

-----此内容被fogee于2007-03-22,18:29:38编辑过

楼主:
回33楼 fogee

应该可以这么做,不过程序要改很多,还要写个PC驱动程序,做界面等。这个我不会了。

也就是利用两个配置来实现,但是我不确定。我也是刚玩USB,而且是忙里偷闲的玩。

PS:板子画的很精致

网友:
嘿嘿,PC机上的程序我也不在行啊,一起学习吧

板子调试OK的话,送你一块好了

网友:
bozai楼主:

 PS:速度慢的原因有:模拟总线,SD卡spi模式操作(8M时,卡操作最多是4Mbps,就是500KB/s,加上命令等所以卡操作的速度本来就慢,加上模拟总线就更慢了)

答:我的硬件:M64 + RAM62256 +74HC573 + D12 +MMC卡(D12采用总线),不是模拟总线。D12速度一般可达多少?

2、HT7130驱动电流好像只有30ma吧,因为SD卡消耗的电流差不多就有这个数了。再加上芯片LED的消耗,估计HT7130受不了。闪烁的原因就是在写卡时SD卡电流猛增造成电压下降,另外程序是每接受到一个扇区数据就写一个扇区,然后再接受数据,这就造成卡式非连续写的,因此闪烁。

答:笔误,是HT7133,手册上是只有30ma(之前做过vs1003b+M32+65K色1.5寸彩屏,60mA都没问题),看来得买个HT7333(250mA)了。

 另外做mp3时,一个马来的朋友已经向我报告SD_MMC驱动MMC卡不能用。所以应该是使用MMC卡的问题。主要我没有MMC卡所以就没办法测试了。

答:MMC驱动应该没问题,做MP3(vs1003b+M32+65K色128x128LCD)时验证过。

昨日,发现原先只有10%的机率USB枚举OK的问题是USB延长线接触不良,真晕倒!

楼主:
回38楼:

这个系统主要的速度瓶颈在SD卡这方面,因为其采用spi方式通信,而且还有好多命令处理。所以速度慢。

我以前用D12+IDE时速度是读800KB/s 写700KB/s. 有位高人最高做到过读900KB/s的速度。

这也差不多是D12的极限了。

既然驱动MMC卡没问题的话我就不清楚问题出在哪了,因为卡读写的LBA地址都是从USB数据包里提取出来的,如果出错的话应该是普片出错而不应该是偶尔出错。并且程序中也没有特别针对哪个LBA地址作处理。总之我用的好好的,里面放满了歌曲没有发现那首歌造破坏。

PS:延长线接触不良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当时还以为程序写的有问题,时序没搞好。

网友:
有个问题不懂,D12的SUSPEND为什么用一个10K电阻上拉啦,那且不是一直处于高电平,挂起状态吗?

网友:
郁闷,我邮购了一个M8,没注意型号,是ATMEGA8-16PU的,不能工作在3.3V,好像不能用来做这个读卡器

楼主:
别人这么接所以我也就这么接的。看了下手册这个脚通常是作为输出的,而且是开路输出,所以要加上拉电阻。他通常取控制一个恢复电路高知单片机该工作了。具体我也不大清楚。

这个功能我没有用了,所以的单片机是一直在工作。

PS:ATmeg8-16PU手册要求不能在3.3v下工作实际上大部分都能在3v以上工作的。可以试试。

网友:
呵呵,刚有项目把数据存到SD卡内,再从USB读出文,象是度身订做,正好用上,多谢!

网友:
谢谢BOZAI,我试试看

网友:
楼主:

      看了MMC_SD.C 这个程序,

        有一点疑问,

        读 READ_BL_LEN 值

        275行.        i = buffer[6]&0x0f;

        我看了CSD 寄存器的描述,好像是第 5个BYTE存的才是 READ_BL_LEN的值

        因为我手里没有详细的SD卡的规范,所以楼主有空确认一下

楼主:
的确错了,应该是buffer[5]。谢谢!

一开始我改成5,反而程序不对了,在windows下看多出1.7G的空间。程序应该有一个地方也错了,只不过因为碰巧计算出了正确的结果。

经过检查错误如下:

/*********************************/

//        C_SIZE

        i = buffer[6]&0x03;

        i<<=8;

        i += buffer[7];

        i<<=2;

        i += ((buffer[8]&0xc0)>>6);

/**********************************/

//  C_SIZE_MULT

        r1 = buffer[9]&0x03;

        r1<<=2;                     //这里有错,应该是r1<<=1, 总共是3个bits

        r1 += ((buffer[10]&0x80)>>7);

/**********************************/

// BLOCKNR

        r1+=2;

        temp = 1;

        while(r1)

        {

                temp*=2;

                r1--;

        }

        Capacity = ((uint32)(i+1))*((uint32)temp);

/////////////////////////

// READ_BL_LEN

        i = buffer[6]&0x0f;     //这里有错,应该是buffer[5]。有可能正好算出了真确的结果

/*************************/

//BLOCK_LEN

        temp = 1;

        while(i)

        {

                temp*=2;

                i--;

        }

/************************/

/************** formula of the capacity ******************/

//

//  memory capacity = BLOCKNR * BLOCK_LEN

//

//        BLOCKNR = (C_SIZE + 1)* MULT

//

//           C_SIZE_MULT+2

//        MULT = 2

//

//               READ_BL_LEN

//        BLOCK_LEN = 2

/**********************************************/

//The final result

        Capacity *= (uint32)temp;

        return Capacity;

哈哈,我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谢谢fogee        ,下了的朋友自己改一下。

或者下一下这个,

斑竹看到的话帮忙把上面的改掉,谢谢!

网友:
我看的很慢的,

上班空的时候看看,

因为最近MAXIM 的 micon 专辑上有介绍 SD卡SPI的操作方式,和你的对了对,发现一点点不同,呵呵

网友:
还有,我看好像程序里面没有CRC校验

如果用到实际的应用中的话,CRC还是需要的比较好吧.

楼主:
是的,不过加上crc速度会受很大影响的,我没做过crc,所以就没加了。看了些别人的资料有的有,有的没有。

另外spi时序应该没问题吧,我是按照规范里的时序操作的,不过有的地方为了安全多加了些没用的用于延时的操作。别人的程序也看了,基本上也是这个模式。

可以提出来,看看那些地方不一样,也让我学学。

网友:
真不知道这样的高手就怎样练出来的

呵呵!

网友:
嗯,SPI时序应该没有问题,

关于CRC,有空的话还是要看看的

我说的和你不同的地方就是你现在修正的地方,呵呵!

关于速度,SPI大概只能到这个速度了

如果想要速度快的话,要用SD协议了

楼主:
哦,明白了,再次谢谢fogee。

50楼gugou:

相比别人还有很长的路呢。

网友:
焊的很有耐心啊。佩服!

网友:
波仔 太强了 ~!

网友:
TO

bozai 章其波

板子做回来了, 不过最近忽然忙起来了,这个要暂时放一段时间了

把你的地址email给我,我寄一块板子给你

还有,我从阿莫那里买的并口isp坏了,烧不了程序,

等我有空了去弄个244换上去看看,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

我的email  foxzhong@gmail.com

楼主:
多谢,多谢!

板子过来我先试一下。

地址已经email给你了。

网友:
电源稳压换了个HT7533(果然稳定多),晶振也更换成12.288M。咳! 还是慢呀,读270k,写151k。我加上k9k1g08了,读写测试没问题,但页写512字节需缓冲512*32=16k, 真麻烦!

楼主:
你这样,USB大部分写数据基本上都是一次写64KB的,但不全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等16K满了再一次性写到NAND上,当然程序可能稍微麻烦点,要判断块的边界。

坦子里有人不是做到过读600KB 写400KB的速度吗,优化优化程序能实现的。

网友:
楼主, 如何枚举两个盘(准备1个用于SD/MMC卡, 1个用于NAND FLASH k9k1g08)。我优化了程序,目前MMC卡读330kb/s, 写165kb/s,能否提示一下如何优化?

网友:
弱弱的问:D12是什么功能的芯片?

楼主:
回【62楼】fox wolf 猩猩:

D12是USB1.1 device 接口芯片

回【61楼】weiqs 不懂:

我想是通过设置MAX LUN来设置不同的盘,不知道行不行,还是需要设置两个接口之类的。

具体没做过,所以就不清楚了。

关于MAT LUN在usb mass storage协议里有的。在我的程序中是在D12_Int.c文件中

在void D12Ep0IntProc()函数里

if(SetupPacket[0] == 0xa1 && SetupPacket[1] == 0xfe)

{

D12_Write_Endpoint(1,&i,1);

}

的这一段函数,其中0xa1 0xfe就是用于判断这个请求的,请求直接返回0,可以重新对i赋值然后发到host那边就可以了。

我曾把这个改了下,但是好像没 什么变化。不知是否还有其它地方没有注意到的。

另外在CSW包中有一个字节就是设定要访问哪个逻辑单元的(LUN)。

至于优化就是我上面提到的,16K一次性写入,还有D12的操作与存储器的操作可同时进行还有不用循环语句而是一条一条写(我程序中就是这样处理的)。

总之能少执行指令的就少执行点。

网友(2007-04-18):
我也照做了一个,用的是M8,请问熔丝怎么设置?我已经锁死了一个

楼主:
只要设为外接晶振就行了,用内部也可以不过慢。

网友:
to bozai:

不知道你在调试这个程序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在某一台机子上面跑,程序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在另一台机子上面却不行,提示安装新硬件,但装驱动的时候说安装期间错误,而用其他U盘却没有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有啊??

楼主:
有过一次,不过那是电脑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发生的,电脑注销后就一切正常了。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路的问题,比如说布线不好造成干扰等。

有的电脑的usb口对usb信号处理的好,有的不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不过我没遇到过这类情况,已经在许多台机子上试过了。

网友:
哈哈,成功了,我用的是内部8M,慢是慢了点,不过用来学USB确实不错,谢谢BOZAI!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LCD是128*64的吗?用的12点阵的字体?

楼主:
“你的LCD是128*64的吗?”

是的,KS0108兼容的

“用的12点阵的字体?”

是的

如果你要找这个字库的制作方法,可以搜索本坛,以“字库”为关键词,或搜索我的帖子。

如果要找LCD的程序,这里是一搜一大堆。

网友:
to bozai:

最近在看bulk only的协议,我有一点不太明白,CBW后面的命令 到底是用哪一个协议呢?SCSI?UFI?RBC? 还是其它啊?

网友:
还有那个mode sense/mode select(6)(10) 我都在协议里面没有看见它们返回命令的格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

楼主:
我的程序用的是SCSI

在程序这里处理

{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Size,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0,

0,

Endpoint_Count,

UsbClassMassStorage,

UsbSubClassScsi,

UsbProtocolBulk,

},//接口描述符 interface discriptor

我对这段也比较乱,UFI应该是SCSI的一个子集

程序中只用到了几个命令,你说的mode sense/mode select(6)(10)用不到的

只用到read10(0x28) write10(0x2A) TestUnitReady(0x00) RequestSense(0x03) Read_Capacity(0x25),其它的全部返回错误就可以了。

网友(2007-05-23):
再次请教bozai,先前仿制过你的SDMP3,成功的。

但这次仿制这个读卡器,有很奇怪的现象:没有插SD卡的时候,单片机会工作(从设置的状态灯可以看到);但一插上SD卡,单片机就不再工作了,如果是上电前就插上的话,刚程序开始设置的状态灯都不会亮;如果是上电后再插上的话,单片机工作到哪里就在哪里暂停下来,这时再拔出的话,单片机就从那里又往下执行了。

查了插卡和没插卡时各个引脚短路情况,都是良好的。也不是USB口供电问题,因为我另外接电进去也是一样的现象。SD卡封装没有错,因为我先前仿制那个SDMP3是一样的,连线也查过,没有错。

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请各位不惜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程序在处理的时候是这样的

如果卡初始化失败则不会打开D12的内部上拉,PC机就不会检测到设备的存在。

如果初始化成功则会工作。

卡的初始化在主程序中重试100次,如果有的卡不工作的话可以把重试次数增加。

如果是用除m168以外的芯片的话,程序可能要重新编译一次。当然芯片型号要改一下。68楼的兄弟用m8做成功了。

程序和硬件电路是对的,只要接线没问题,芯片和卡是好的就应该可以工作的。

网友:
谢谢bozai的回答。我是使用m8L的,一开始使用m8,没插卡居然就过去了,在电脑上已经检测到有盘插入了,当然会发生错误;但一插卡,单片机就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自己设了一些状态灯进去,但只要一插卡,状态灯就完全没有作用,因为单片机好像就没有动一样;后面换了m8L,就没有那种没插卡就可以过去的现象,但一插卡,单片机没有动静的现象依然。程序是重新编译过的,硬件是跟bazai一样的,还画了PCB,芯片从M8的表现来看是OK的,卡更是拿读卡器验证过的。现在是想检查不知道从何下手呀

楼主:
你可以按照77楼的办法,增加重试次数试试。还有就是把时钟设成更低的频率试试。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另找一张SD卡试试。

如果还不行的话要查查硬件了。

目前发现这个读卡器发现不能读一张很老的SD卡,这张卡是老师那的,我不好测试。

不过那张卡可以在我的mp3上工作

最早做mp3的时候发现卡可以在m8低时钟时工作,但时钟变高了就不可以了。

本以为是卡的问题,后来看到坛子里的兄弟说是卡初始化要时间,因此需要多初始化几次。

后来改了果然不错,我程序中是做100次重试,但是这个还是不能读老师的 那张卡(SAMSUNG)。初始化还是不成功。

因为卡不在我这,我也不清楚是不是100次重试次数不够造成的。

但是我用的四五张卡都是可以的。

另外还有一点,这个读卡器没有做成那种专门的读卡器,对卡的插入做出反应。

也就是说插到电脑之前卡应该插上。

至于你没才插卡也可以过的情况,因该是spi口悬空造成误判,加个上拉就可以了。其实spi是不需要上拉的。

如果你的PCB有剩余,方便的话可否送我一块。上面的fogee兄弟后来没回应了,没有收到PCB。

网友:
今天才看到,最近忙其他的去了,没有时间搞自己的东西。

果然是时钟的问题,而且m8后面的后缀不同也会有影响。我把晶振频率降下来就行了,20M居然不行。

PCB还是有的,你留下联系方式,我好寄给你。不方便发在这的话,可以发到我的邮箱:hakkaman@sohu.com.

楼主:
谢谢了!我邮件联系你。

楼主:
另外用20M的时候你把CKOPT这个镕丝位选上试试,看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不错的东东阿,决定仿制一个玩玩,刚好最近在研究 avr

网友:
谢谢bozai,不过我试过8m、12m、16m、18.xm的,16m以上就不太稳了。ckopt这个熔丝位会加大功耗,应该对时钟有一定的好处。等下次做板再去试吧。

楼主:
谢谢你的板子啊!

我这边D12的封装是那种更小的封装,没法焊,所以暂时还没有测试,不过要这小芯片工作在20M的确难为它了。不过我之前做的mp3曾经用20M试过,可能那块芯片比较好吧。

再次感谢!

网友(2007-07-27):
我改动了硬件,怎么不行?

改动如下:D12数据线接M16的A口;

         D12_CS       PC5;

         D12_INT      PC4;

         D12_WR       PC3;

         D12_RD       PC2;

         D12_A0       PC1;

           SD_CS      PB4;

           SD_SI      PB6;

           SD_SCLK    PB7;

           SD_SO      PB5;

其它电路没有改变,SD为1G,问题出在哪????????

网友:
程序只改了这部分:

#define D12_DATA_PORT_DDR DDRA   //DDRD

#define D12_DATA_PORT     PORTA  //PORTD

#define D12_DATA_PIN      PINA   //PIND

#define MMC_SD_PORT       PORTB                    //引脚定义

#define MMC_SD_CS_PIN     4

//#define MMC_SD_CS_PIN     2                       //mega8

#define DDR_INI() DDRB |=_BV(4)|_BV(5)|_BV(7)

//#define DDR_INI() DDRB |= _BV(2)|_BV(3)|_BV(5)    //mega8

楼主:
不好意思,好久不来了。

从你发的回帖内容看,你不是用mega8

你使用的应该是mega16及以上的芯片,并且你使用了PORTC端口,那么首先请问JTAG是否关掉?

如果关掉了,那么请检查线路,确保硬件没问题。

软件只修改这些代码是不会出现问题的,至少从目前我知道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是用ISP下载的,JTAG已经关掉了,但是还是不行.

楼主:
我看了一下程序,只要改头文件中的管教定义就可以了,你这样做没有问题。

调整一下AVR的工作时钟吧,用内部1M 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可能就是硬件问题了。

你可以加几个LED改一下程序调试试试。

网友(2007-12-08):
呵呵~老帖子又被我翻出来了~照着bozai的电路用试验班搭了一个环境,一次成功啦~
  我是用Atmega168 + 3.6863MHz晶振+1G Kingstone SD做的~
  最麻烦的就是PDIUSBD12 的焊接了~我用了最细的线焊接都不行,没办法,把细导线拆开,发现它由6~-7根细的像头发丝的线组成的~
用这些线一根根焊到D12上,完了用胶枪封了一下~
  哈哈~这下可以钻研USB通信了~ 谢谢BOZAI~

  正面:

  背面:

网友:
在其它论坛上看到过,原来这里是原版呀。收藏!

网友:
下次试试

网友:
强~今天对比了一下bozai的源码和周立功的D12源码,bozai的做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尤其是CHAP_9.c)~感觉移植工作其实对使用者来说就是在几个端点的中断事件中处理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好了~ bozai为什么没有按照周立功的那种方式做呢?
  另外不知道调试枚举这一部分的时候,是怎么样来调试的? bushound5.0我也下载了~不知道该怎么一步步分析枚举的过程~

  在接口描述符 interface discriptor中把设备定义为了scsi设备,这样在xp下不需要驱动麽?那如果在win2000下怎么办?
  还有太多部分不明白~也没有人可以问~

网友:
强啊!!!来三个感叹号!

网友:
楼主高!实在是高!

楼主:
to 【96楼】 soulmate
    呵呵,我这代码不是参照周立功的,是我买的一块公版44b0x上的,我只是对那些文件,函数作了处理。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加了mass storage部分的代码,这些代码也参考了很多例子(有些程序在我看来都是错的,但是不知道它是如何正常工作的),看了很错usb资料弄出来的。

    你所说的枚举部分的调试,这个只有通过串口来调,通过打印收来的包数据等信息。

PS: 后来usb也就没有再做下去(主要不会写上位机软件),所以对这一块也不是很熟。

楼主:
恭喜 【93楼】 soulmate

网友:
哇靠,LZ 万能板 高手哦。

楼主:
不怕你笑话至今没做过pcb, 所以我做的东西都是万能板,d12的脚还算少的了,间距也不算小。(当然除了买的板子了)

网友(2008-01-30):
lz焊接水平挺厉害的!

网友:
的确不错。。但是我不欣赏这个作风。。
有这么多时间焊接还不如直接做个PCB。。

当然能力让人佩服。。

楼主:
to 【107楼】 our_avr
    小东西也没必要做板了,另外这个我一天也就焊完了,做板有这么快吗?

网友:
做板应该2小时之内完成吧
不错,楼主有USB设计参考资料贴上来学习吧

楼主:
怎么会这么快,除非自己有设备做。不过那个代价也不小啊。
usb的资料可以搜索computer00发的资料。

网友:
楼主强悍,拿漆包线来焊贴片的,我怎么就没想到那!

网友:
好东西 过年了这个时候 D12不好买

网友:
好东西,下下来学学

网友(2008-03-14):
“帅”就一个字!

网友:
拜一下楼主的焊工功底,太牛了!尤其是MCU的焊接……五体投地中!
正好要找个GCC版本的读SD卡的参考资料,不胜感激中!

网友:
请问LZ,D12的12脚是空闲状态脚 悬空不行吗?

楼主:
to
【119楼】 lancewood
看看手册可不可以,如果可以就可以

网友:
看了官方文档对于12脚的介绍不多,管脚说明是这样说的 “SUSPEND 12 I,OD4 Device is in Suspend state.” 我的理解是当12脚为高电平时,芯片进入挂起状态,所以要使它工作就要接地?不过我看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有人是悬空的,有人是接地的,也有人是接电源的,汗死,不知怎了。第一次用D12,硬件达起来了,怎么个操作流程,望各位指导啊。

网友:
楼主挺猛!这焊接技术真厉害!

网友:
制作您这作品,要写主机驱动程序吗?

楼主:
如果是window95/98系统,需要你上网找一个usb masstorage的驱动装上才能用

网友:
焊工太***强了!!

网友:
谢谢波仔指点!
望您不吝赐教!

网友:
很羡慕波哥绑架芯片的本事

网友:
请bozai解答,谢谢:

仿制了你的作品,不过用的Atmega8 (8M) 和11脚的miniSD卡
ICC 编译的!
连影都没有,不成功呢!
是晶振小了,还是别的需要注意,还有程序还有别的地方需要改吗??
是不是D12_Test1程序出了问题@?

楼主(2008-04-14):
谢谢 圈圈 和各位捧场

当时做的时候也曾参考 圈圈 blog上的大作呢。 在此表示感谢。

to 128楼】 fanshiqiang
   程序是可以用的, 请检查线路。

网友:
楼主,强啊,我正在做M16扩展SD卡存储器,用SPI通讯,那个卡座怎么焊到万用板上啊?还有楼主有没联系方法,想跟你学学经验!谢谢

网友:
呵呵,圈圈当时做的那个也是手工做了个小转接板,有些时日了……不过没楼主的精致拉~~~

网友:
LZ,为什么焊接线中,有些线特别粗,如果都是0.12的漆包线,可以吗?有没有什么其它考虑?

网友:
请问PDIUSBD12的芯片ID怎么得到?谢谢!

网友:
D12的ID读取可以参考这个例程:
http://group.ednchina.com/93/6842.aspx

网友:
汗一个 焊工是在是 。。。。

网友:
牛人。。。谢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2008-06-03):
有一个地方不是很明白,请指教

//读一个扇区                //read one sector
uint8 MMC_SD_ReadSingleBlock(uint32 sector, uint8* buffer)
{
        uint8 r1;
        uint16 i;
        uint8 retry=0;

        do
        {
                r1 = MMC_SD_SendCommand(17, sector<<9);//读命令        //read command
                retry++;
                if(retry>10) return 1;//超时退出                //time out
        } while(r1 != 0x00);

        SPI_CS_Assert();
        //等数据的开始        //wait to start recieve data
        while(SPI_WriteByte(0xff) != 0xfe);//if(retry++ > 50){SPI_CS_Deassert();return 1;}

        for(i=0; i<512; i++)//读512个数据        //read 512 bytes
        {
                *buffer++ = SPI_WriteByte(0xff);
        }

        SPI_WriteByte(0xff);//伪crc
        SPI_WriteByte(0xff);

        SPI_CS_Deassert();

        return 0;
}

*buffer++ = SPI_WriteByte(0xff);是否应该为*buffer++ = SPI_ReadByte(0xff)

后面的SPI_WriteByte(0xff)也改为SPI_ReadByte(0xff)?

想不太明白这个地方,请bozai指教,谢谢

楼主:
to 【140楼】 efaneda
    spi是一个移位寄存器的结构,发送同时也在接收, 所有收就是发,发就是收。 何必再去区分用哪个呢。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在电脑上显示这个读卡器的盘符呢?就是象U盘那样,可以直接对其操作。谢谢!

网友:
实现 bulk only协议就可以显示盘符

网友:
我请教大家一个关于U盘速度的问题
我在做U盘存储控制器的开发,采用的arm9+linux开发Usb主控器,
在应用程序层面,我将串口接收的数据使用write+fsync写入U盘(sandisk),(底层采用bulkonly协议)
但是经过测试发现,一般来说每次存200字节的数据只需几ms,但是有时会出现将近200ms的问题(出现在csw阶段),
检测USB总线的信号 发现主要是由于这段时间,U盘没有准备好接受(发送)数据因此一直回nak,而我这边的hc在一直重发令牌包所致。也就是说,U盘数据接收和存储时间比较长,导致不能及时回复状态信息(csw阶段)。
因此,我判断是当每次写入200字节并且是强制写入U盘的时候,U盘写入速度不稳定(测试:每次存200字节共存储1亿字节会出现300多次超过150ms的现象),
但是当我以每次写入1024字节时,U盘写入速度会相对稳定许多(测试:每次存1024字节共存储1亿字节会出现2-3次超过150ms的现象)。
我之所以每收到一组数据就存储一次是为了在断电时丢失最少的数据,因为应用环境不容许我缓冲一整页的数据然后再存储。可是我如果不以1024字节存储的话,会出现写入速度不稳定的情况,有时存储几百字节需要最长200ms(大部分时候还正常,几ms),由于我的存储控制器采用的是串行的方式(收数->存数)这样的话若串口以115200bps收数的话仍有可能丢2k的数。
我现在有三个具体问题请您帮着分析
1 大家认为近200ms的时间是怎么产生的,有何种可能,因为从flash的datasheet上看,虽然是按block擦按page写(因此写入一定数据需要先读出block数据再写入),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数百毫秒吧,是不是问题不仅仅是flash读写的问题,和U盘上的软件的编写或者控制芯片有关吗
2为什么我以1024的倍数就稳定了许多,我查的资料发现nandflash的页大小一般两种,512字节和2k字节,有1024字节1page的吗(sandisk U盘)
3 nandflash上随机定位是不是比较慢,这会不会就是我这个速度不稳定的原因呢
请大家帮着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d12晶振一定要6m么
还有d12的 3.3vout 为什么要接外部vcc
我搭了板子插上去一点反应都没有 -_ -,

网友:
菜鸟记号学习

网友(2008-07-04):
楼主的焊接技术是在太牛了,贴片全部引线出来。

网友:
楼主太强了,这样也可以焊,学习了!

网友:
实在是强啊。

网友(2008-10-08):
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牛哇,贴片也能这样做!

网友:
佩服佩服  我会我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焊功了得!厉害!

网友:
我也mark一下

网友:
楼主的手动让人拜服!!
强人!

网友:
mark低先,近来可能有机会做这个

网友:
PDIUSBD12能用来做USB转串口吗? 如果能是不是需要上位机程序?

网友:
Lz真疯狂

网友(2008-12-02):
/***************************************************************/

/* 函数名: void D12_Set_Address(U8 Addr,U8 Enable)             */

/* 功能  : 设置地址/使能                                       */

/* 返回值: 无                                                  */

/* 参数  : Addr Enable                                         */

/* Addr  : 地址值0~127                                         */

/* Enable: 使能位                                              */

/***************************************************************/

void D12_Set_Address_Enable(U8 Addr,U8 Enable)

{

        NOP4();

        D12_OUTPUT_MODE();

        D12_OUTPUT = 0xd0;

        D12_CMD_WR_L();

        D12_CMD_WR_H();

        NOP7();

        D12_OUTPUT = Addr|(Enable<<7);

        D12_DAT_WR_L();

        D12_DAT_WR_H();

        NOP4();

}

/***************************************************************/

/* 函数名: void D12_Set_Endpoint_Enable(U8 Enable)             */

/* 功能  : 设置端点使能                                        */

/* 返回值: 无                                                  */

/* 参数  : Enable                                              */

/* Enable :                                                    */

/*         bit0: 普通/同步端点使能                             */

/***************************************************************/

void D12_Set_Endpoint_Enable(U8 Enable)

{

        NOP4();

        D12_OUTPUT_MODE();

        D12_OUTPUT = 0xd8;

        D12_CMD_WR_L();

        D12_CMD_WR_H();

        NOP7();

        D12_OUTPUT = Enable;

        D12_DAT_WR_L();

        D12_DAT_WR_H();

        NOP4();

}

谢谢楼主,麻烦楼主帮忙解释下D12_OUTPUT = 0xd8;D12_OUTPUT = 0xd0; 这其中的0xd0,0xd8是什么意思呀?是命令么?我怎么在协议上找不到呀,刚接触USB ,谢谢。

网友:
哎,明白了,原来是PDIUSBD12的命令呀

网友:
/****************** standard device request ****************/

U8 Get_Status(U8 *SetupPacket)

{

        U8 temp;

        //printf("\nGet Status Request\n");

        if(SetupPacket[2]|SetupPacket[3]|SetupPacket[5]|SetupPacket[7])

                return 1;

        if(SetupPacket[6]!=2)

                return 1;

        if(SetupPacket[0]==0x80)

        {

                if(SetupPacket[4])

                        return 1;

                SetupPacket[0] = USB_Remote_Wake?1:0;

                SetupPacket[1] = 0;

        }

        else

        if(SetupPacket[0]==0x81)

        {

                if(SetupPacket[4])

                        return 1;

                SetupPacket[0] = 0;

                SetupPacket[1] = 0;

        }

        else

        if(SetupPacket[0]==0x82)

        {

                temp=D12_Select_Endpoint((SetupPacket[4]*2)|((SetupPacket[4]&0x80)?1:0));

                SetupPacket[1] = (temp&2)?1:0;

                SetupPacket[0] = 0;

        }

        else

                return 1;

        D12_Write_Endpoint(1, SetupPacket, 2);

        return 0;

}

麻烦大哥们帮忙解释一下这段的功能是什么呀?看者象是判断标准请求状态的判断,但是这在资料的什么部分呀?我怎么在协议上找不到呀,例如if(SetupPacket[0]==0x80),{

                if(SetupPacket[4])

                        return 1;

                SetupPacket[0] = USB_Remote_Wake?1:0;

                SetupPacket[1] = 0;

        }

就是像0x80这些数据在什么地方呀?

楼主:
这里应该有个bug,具体也忘了。 很长时间没碰了。 你看usb的资料吧,上面应该有的。standard request部分属于usb的不属于mass storage

网友:
我按照协议看了看,有些地方还是有点糊涂,麻烦高手指点下,谢谢,看我下面理解的对否?

 Get_Status(U8 *SetupPacket)

{

        U8 temp;

        //printf("\nGet Status Request\n");

        if(SetupPacket[2]|SetupPacket[3]|SetupPacket[5]|SetupPacket[7])

                return 1;            //请求错误, 这句不太明白,请楼主帮忙解释下好么?怎么判断的呀?

                                          //接收到setup packet,八个字节,但是我怎么看不出上面的逻辑关系,看者上面的好象有问题呀?

        if(SetupPacket[6]!=2)

                return 1;           ////请求错误, 这句不太明白,请楼主帮忙解释下好么?

        if(SetupPacket[0]==0x80)  //if the first  packet is 0x80,  which indicate the bRequest is the

                                        //GET_STATUS and the recipent is the epuipment

        {

                if(SetupPacket[4])

                        return 1;              //if the  windex  is not the value that in the tab ,then the

                                               //answer of the epuipment  is not define

                SetupPacket[0] = USB_Remote_Wake?1:0;      //对设备的请求处理并配置包信息

                SetupPacket[1] = 0;

        }

        else

        if(SetupPacket[0]==0x81)//if the first  packet is 0x81, which indicate the bRequest is the

                                        //GET_STATUS and the recipent is the interface

        {

                if(SetupPacket[4])

                        return 1;             //请求错误

                SetupPacket[0] = 0;

                SetupPacket[1] = 0;                //发向接口的请求处理

        }

        else

        if(SetupPacket[0]==0x82)  //if the first  packet is 0x82, which indicate the bRequest is the

                                        //GET_STATUS and the recipent is the endpoint

        {

                temp=D12_Select_Endpoint((SetupPacket[4]*2)|((SetupPacket[4]&0x80)?1:0));

                SetupPacket[1] = (temp&2)?1:0;    //麻烦楼主帮忙解释下这句好么?

                SetupPacket[0] = 0;               //端点的请求处理

        }

        else

                return 1;                    //请求错误

        D12_Write_Endpoint(1, SetupPacket, 2);

        return 0;                                                  //向端点写配置信息

}

本贴被 haiha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4,16:22:43.

网友:
sd卡发送写指令后,在发送数据时可以被中断打断吗?打断后中断返回,继续发送要写的数据,还能实现数据的写入吗?发送指令时可以被外部中断打断吗?急需请教,谢谢,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
U8 Clear_Feature(U8 *SetupPacket)          //The features of the clear

{

        //printf("\nClear Feature Request\n");

        if(SetupPacket[0]&0x80)            //If the first packet,s meassage & 0x80  that instruction the device  is the status which the configuration

                return 0;

        if(SetupPacket[3]|SetupPacket[5]|SetupPacket[6]|SetupPacket[7])

                return 0;                       //

        if(SetupPacket[0]&0x1f)            //

        {

                if((SetupPacket[0]&0x1f)!=2)

                        return 0;

                D12_Set_Endpoint_Status((SetupPacket[4]*2)|((SetupPacket[4]&0x80)?1:0),0);

        }

        else

        {

                if(SetupPacket[4])

                        return 0;

                USB_Remote_Wake = 0;

        }

        D12_Write_Endpoint(1, SetupPacket, 0);

        return 1;

}

这个CLEAR_FEATURE函数的

       if(SetupPacket[0]&0x1f)            //

        {

                if((SetupPacket[0]&0x1f)!=2)

                        return 0;

                D12_Set_Endpoint_Status((SetupPacket[4]*2)|((SetupPacket[4]&0x80)?1:0),0);

        }

这部分怎么理解呀?我怎么看标准设备请求这部分资料中没有0x1f呀?麻烦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2009-01-15):
真牛,不用作PCB直接用万能板做成这样,我很佩服!!

网友(2009-04-18):
成本大概多少钱

网友:
接下来就是做这个东东,刚好用得着。

网友:
终于找到了!!!收下!!!

网友:
章其波:您的作品不错!我是无锡一家公司的总工程师,想与您交谈一次,能给我发个电子邮件吗?
老吴(xn150201@163.com)

网友(2009-06-06):
请问,你的SD卡,口上的电压是4V,会不会将SD卡烧坏啊??

网友:
真tm好,呵呵,学习,楼主强人

网友(2009-07-20):
usb读卡器,批发2.8元

网友(2009-08-20):
bozai 章其波
你好!
最近想玩玩USB
不知道哪款芯片比较好?PDIUSBD12?CH375?或者别的?

望给个建议

楼主:
带USB的MCU,速度要快些,性价比也好。 像STM32,91SAM7S之类的

网友(2012-04-07):
这个能替代U盘了啊

网友:
mark sd读写 备用

网友(2012-08-24):
刚开始学习USB。。。。学习两人

网友:
楼主nb啊!!焊工神啊!!!

网友:
我现在正在做这个东西,不过没头绪,还有就是我用的单片机是freescale的,还不是AVR

网友(2013-03-17):
周末没事 mark优秀帖

网友:
楼主太牛了,向牛人学习

网友(2014-09-15):
被楼主用漆包线焊的精神折服

网友:
哗噻~~~这些线飞得~~太有技术含量了,支持!

网友:
几块钱的那种USB sd读卡器太好坏了!

网友:
07年的又被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