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工程用的版本不同就出错???

楼主(2007-03-09):
我用20040720版的WinAVR编译一个工程是正确的。但是用最新的20060421却出错,而且我用AVRStudio调用AVRGCC编译时也是出错,错误更多。非常困惑,请马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我没用过WINAVR。

但是这种可能性存在的,因为每一个新的版本都会对老版本做一定的修改,同时他们也会犯错误的。看看微软一天到晚发布补丁就知道了。

一般情况80%是你的问题,20%是软件问题。可能新版对语法要求更严格了,请先检查你自己的程序。看看新版的README,有那些变化。

网友:
我也遇到我这样的问题,我下载了最新的avrstudio,用以前版本编译的程序就会出错,我的解决办法是,复制粘贴。你打开一个新工程,把以前版本的程序复制粘贴过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