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MEGA16做通用变频器

楼主(2007-03-09):
现在脑子一片空白,希望做过的高手能提供些资料,本人感激不尽.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用M16似乎困难了点.

网友:
为什么M16会有困难呢?关键还是要看性能要求。变频器不知道你是指用在哪方面的,不好说。UPS的原理和变频器的原理差不多,给你两个文档你自己去找吧。

Microchip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Reference Design

Freescale

Online UPS using a 56F83xx Device

两份资料在它们各自的网站上都可以找到。

楼主:
谢谢楼上的支持,我做的变频器精度不高,只要能满足正反转和速度可调就可以了.用在动力上,希望大家支持  谢谢

网友:
没有什么意义,M16根本不合适,变频器的绝大部分成本在功率模块上

网友:
有专用电机控制单片机的.

买个变频器得了,何必自己做

楼主:
最近打听了下,变频专用芯片,价格很高,大约200-600,所以打算用软件实现SPWM.大家有好的想法可以讨论,在此表示感谢了,我的主电路以作好,控制的实验还没做.若大家有SPWM方面的经验或方案可以讨论.

网友:
“最近打听了下,变频专用芯片,价格很高,大约200-600”

200-600不算高价格了,等到批量烧毁功率模块的时候,这个200-600元根本不值一提。

网友:
这个我也很有兴趣

网友:
我现在在找SPMC75单片机,SPMC75是控制变频器的专用单片机,价钱也不贵,

网友:
想法很好,但是不如买一个便宜。

以0.75KW算自己做要支出费用略为:

1,制版费300左右

2,CPU及电源变换元件200左右

3,驱动光藕六个逆变功率管驱动,1个制动控制驱动,80左右

4, 电流检测及保护,霍尔电流传感器2个300左右

5, 功率模块15A/1200V七合一300左右

6, 外壳100左右

7, 其他辅助材料100

总计约(RMB)1280.00

需要准备可能烧毁的元件及所须人工不算

三菱FR-S540-0.75 大约为(RMB)1320.00

好象........!!!!!!!????

网友:
怎么能这样算呢?如果开发好了,总成本在400元发内,

楼主:
我现在就打算把价格控制在400内。我采用的单个IGBT 1200V/25A,每个9块,SPWM打算用SPWM芯片,采用了HEF4752,驱动采用的IR2130。控制采用MEGA16 ,成本还可以,我害怕单片产生SPWM不稳定。下步我打算用MEGA128做软件SPWM。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提出来。谢谢了

网友:
想做变频器上一下电气网站看一看,变频需用复杂算法,ATMEGA系列估计不行.

另:TI网站上有全套V/F和SPWM变频算法的C语言程序下载.
-----此内容被LYStudio于2007-03-17,03:09:24编辑过

网友:
看看国内产的变频器有几个质量特好的?

网友:
变频器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不过在这儿我想说,开发这类产品,如果是开发小组的话,有的考虑。

有专门的硬件设计,软件设计(包括,项目整合人员,分组模块开发人员),pcb设计,等相关人员。

如果是个人单枪匹马的话就算了,即使能做出来也是实验板,可靠性没有保证,得不到实际应用。

网友(2007-09-02):
TO:12楼

"我现在就打算把价格控制在400内。我采用的单个IGBT 1200V/25A,每个9块,SPWM打算用SPWM芯片,采用了HEF4752,驱动采用的IR2130。控制采用MEGA16 ,成本还可以,我害怕单片产生SPWM不稳定。下步我打算用MEGA128做软件SPWM。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提出来。谢谢了  "

请问你说的9元钱的IGBT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
有的,现在电磁炉里面的IGBT可以做到6-8块钱!

网友:
可能是25N120

网友:
做这个东东可是个大行业,如果楼主只是为了某个项目做几只。。。几百只都应该买现成的!因为我就是做这个方面工作的,所以了解的多一点。

    做这个不光是编个PWM的问题,元件选择,调试,电磁兼容,需要很高的设计和调试经验。而且,一个东西出来了,没经过2年以上的市场使用验证,根本不能算做一个稳定的产品。

网友:
楼主,你还是听大家的,大家说的很对,跟我的理解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不用变频技术,照样可以把电机控制住,而已一转一转的让他加减速的,小功率的交流电机

网友:
不如买,我公司作变频器,一个好的变频器需要东西太多了,况且自己做性能很难保证,算上时间,成本有你算的。当然如果你开发批量产品就没话说拉。呵呵。

网友(2011-06-23):
变频器,不是一般人能做好的,更别说一个人带枪匹马,用8位的mcu

网友(2013-11-23):
好一个变频器

网友:
HEF4752?啥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