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mega128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7-03-10):
本人刚刚开始使用mega128作项目,在调试外部中断5时遇到如下问题,希望高手出来解决以下。

将外部中断5配置为下降沿触发方式,可是初始化完成后PE5脚为高电平时就进入中断了,这是不应该的吧,后来配置为地点平触发也是一样。程序如下: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7-3-10 15:03:36

// Target : M128

// Crystal: 16.000Mhz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unsigned char sss;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PORTE = 0x00;

DDRE  = 0x00;

PORTF = 0x00;

DDRF  = 0x00;

PORTG = 0x00;

DDRG  = 0x0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5_isr:7

void int5_isr(void)

{

//external interupt on INT5

CLI();

sss=10;

SEI();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XDIV  = 0x00; //xtal divider

XMCRA = 0x00; //external memory

port_init();

MCUCR = 0x00;

EICRA = 0x00; //extended ext ints

EICRB = 0x08; //extended ext ints

EIMSK = 0x2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ETIMSK = 0x00; //extended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main(main)

{

port_init();

init_devices();

}

楼主:
没人帮忙回答阿。现在发现这个程序在另一个测试板子上运行正常。是芯片坏了吗?

楼主:
有经验的同志帮忙看看阿,分析不出原因阿。

网友(2013-04-09):
检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