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ga32做幅值连续变化的工频正弦电压有效值测量时测量值与实际值差距很大,不知原因

楼主(2007-03-11):
各位大侠好:

     现在我做的项目中需要用mega32测量工频的正弦电压有效值,并且正弦波的幅值是可以连续变化的,我是参考atmel应用文档AVR465(单相功率表)进行设计的,但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请各位指导。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如图是一个电压测量的电路,工频正弦电压的有效值变化范围是0V~20V,当我将电压由0V逐渐增大为20V时,测量值虽然与实际值有一定的误差,但其变化趋势与输入正弦电压变化趋势一样,勉强能让人接受,但是如果我将电压由20V向0V逐渐减小时,在7,8V左右时测量值与实际值开始出现很大的误差,继续减小输入电压时直至为0V时,测量值停留在6V左右,不能归零,我搞了好几天也解决不了问题,实在郁闷,哪位好心人能帮我看看问题出现在哪?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能亲自做做实验,调试一下我的程序,非常感谢!!!!(附电路和程序)

网友:
问题就出在你逐渐增大和减小上,频率不够。这个电路很妙的。我用pspice仿真了一下,效果非常好。
-----此内容被scwxb于2007-03-12,21:47:18编辑过

楼主:
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吗?我不懂你说频率不够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楼主我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

请问你对AD差分采样,直接去采样互感器过来的正弦波怎么看?有没有可能实现?

网友:
关键你是如何试验的,比如手动调压来模拟交流变化,频率自然不会高.不会超过0.1Hz.47uF的电容就会有很大的阻抗.而且这个电容的充放电也会影响到测量点的电压.

楼主:
to scwxb:

   我调压就是用自偶变压器来调节输入50HZ正弦波的幅值的,也就是你所说的手动调节,那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是在硬件方面做文章还是可以用软件校正呢?能给点意见吗?

楼主:
to scwxb:

   还有请问前辈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能提供给我吗?先谢谢了!!!

楼主:
to sea_19821:

   我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差分ADC,我现在只能用单端方式,还遇到了上面的问题。

网友:
还不到分析程序的时候,建议先用示波器观察电容正端的电压波形。贴上来看看

楼主:
我用仿真看到的波形很正常啊,而且我估算了一下和理论上的应该得到的值差不多,尤其是在我出现很大误差的那一段,但就不知道测量时为什么会出现我上面说到的情况。

楼主:
to 各位大侠:

   我今天又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将程序中的数字滤波部分去掉,采集电容正端的电压并通过串口输出,发现不管是将输入的正弦电压的幅值逐渐增大还是将其逐渐减小,测量出来的数据都没有问题,所以我怀疑是程序中的滤波部分有问题,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因为当时写程序的时候没有多想就直接用了,而且应用文档上也没有说明是如何得到这个公式的,现将公式贴出如下:

              y[n] = 0.996*y[n-1] + 0.996*x[n] - 0.996*x[n-1]

其中x为采样的原始值,y是滤波之后的值。

   有谁能够帮忙分析一下,它是否真的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我对这方面的理论分析不是很在行,在这先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再关心这个问题了吗?哎,好郁闷啊

网友A(2014-05-04):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吗?我目前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吗?我目前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

楼上的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