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软件仿真为什么局部变量不能观察到具体值?

楼主(2007-03-13):
IAR软件仿真,为什么局部变量不能观察到具体值?

总是显示:“ERROR(COL1):unknown or ambiguouse symbol ----?

请求指点。

网友:
仿真时查看其反汇编代码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这到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要是直接在IAR的实时窗口中观察那就更方便,不知如何办到?

网友(2007-07-14):
局部变量没固定地址当然看不到了

网友A:
在调试模式下,View菜单中有2个选项,Watch选项是看全局变量的,Locals是看局部变量的

网友(2012-07-22):
引用 网友A:
在调试模式下,View菜单中有2个选项,Watch选项是看全局变量的,Locals是看局部变量的 ...

通过菜单里的View 查看quick watch l就可以赛 , 只不过要注意只有在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内(会C的应该都懂啊)才可以,否则先是无效。还有要不断刷新,才会更新值。

网友:
也可以在全局里面设定一个指针去跟踪这个局部变量

网友:
局部变量定义的地方加上static就能静态地看了;

调试完后static拿掉

网友(2012-09-11):
谢谢啊,这下会怎么弄了

网友(2014-09-24):
引用 网友A:
在调试模式下,View菜单中有2个选项,Watch选项是看全局变量的,Locals是看局部变量的 ...

回答的非常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