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万用表检测电解电容(开关电源用)注意不要太相信表的读数。

楼主(2007-03-13):
最近修了一个开关电源,输了电压偏低(差一半),带载能力非常低。原来怀疑过是后面的电容有问题。标称值是2200UF的电容两个,因为我的表上限就是40UF,所以测量的时候超量程,然后试了一下充放电,还可以。所以认为没有问题了。后来费了三天的时间换了其余的元件还是没办法。最后仔细想了一下,感觉还是电容不对。然后专门找电容测试仪来检测这两个电容,通过改变测试频率发现原来这两个电容基本算是容量为0了!一个电容在10KHz下面的容量只有1UF左右,另外一个在这个频率下才有0.4UF,彻底服了。然后顺便测试了一下在100Hz的时候,电容分别为4UF左右和1UF左右。损耗在1左右。就觉的比较奇怪的是,这个电容还能充放电!而容量没了?换了两个电容上去就好了。我用的是FLUKE17的表来测量的电容,估计这个万用表用的是测量充电时间的办法。属于直流方式吧。另外说明一下,我发现我周围的朋友有好多其实不知道FLUKE17还有测量电容的功能。

网友:
一般多功能的表常规的简单测量电容方法就是相当于你说的直流的方法,如果电容漏电比较大,那么一样测出来容量也很大,简单的方法就可以验证,你用你先前的表测一个比较大的电阻(不是电容),结果一样是一个比较大的电容值。

其实像这样大的容量,简单方法也可以判断一下,就是充电后断开,等一些时间,看是否还有电压即可知道电容大体好坏。或者短路管脚看有没有“啪啪‘和闪光,呵呵

网友:
维修的还是用指针式表方便实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碰到一个想不通的情况,看到一楼的说法,我用万用表进行了试验,我用FLUKE17的二极管档给电容充上电,然后过一会用电压档检测,发现声压基本能够维持住,这倒没什么,数字表的内阻很高。最奇怪的是我把电容短路后再测电压,竟然还有一伏多,并且这个电压还会慢慢上涨,怎么感觉象是电池啊。没人碰到过吧?

另外二楼朋友建议用指针表,其实指针表并不方便,例如如果不知道电压档,对于新手很容易打坏表。我见过很多人打过表。另外指针表又不能反接。再有指针表的输入电阻小,容易影响工作电路的。只有一点,指针表可以充当一些负载吧。再有指针表测量电阻的功能不好。不如数字表精确。还有好多方面,只是我们以前经常用的是指针表,所以可能习惯了。我也是以前用指针表,现在基本不用了。其实对于测量电容,各种表测量方式不同,会造成结果不同的。指针表一般用的是振荡信号来测量容抗的,所以一般还是比较准的。数字表有的也用这种方式,但另外一种是利用充电后检测放电时间的。因为这种方式对于单片机来说检测相对容易一点。但电阻会造成很大影响。这种方式对于数字表只是可以测量的量程大些。

网友(2009-12-03):
“碰到一个想不通的情况,看到一楼的说法,我用万用表进行了试验,我用FLUKE17的二极管档给电容充上电,然后过一会用电压档检测,发现声压基本能够维持住,这倒没什么,数字表的内阻很高。最奇怪的是我把电容短路后再测电压,竟然还有一伏多,并且这个电压还会慢慢上涨,怎么感觉象是电池啊。没人碰到过吧?”

这是介质吸附效应。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讲一下介质吸附效应

网友(2011-07-21):
维修常用代换的方法…方便快速…在楼主的描述中我又学了一招…嘿嘿

网友:
楼主做家电维修的????电解电容的确是频率越高,,容量越低的,,,音响的万uf的用10K频率,,,只剩下百来uf....

网友:
常用电解电容的测试频率是120赫兹。